手工洗電路板-曝光、顯影、蝕刻小問題請問?

楼主(2012-02-14):
1、可否把19吋lcd調全白,感光pcb壓放在上面,因假如用檯燈曝光距離幾cm照幾分鐘不好控制,但我不知19吋lcd背光源是否有放出紫外線,請問此法可行嗎?假如可行要照幾分鐘?
2、顯影劑此次調一小盆,請問隔1個月再浸pcb,顯影劑會失效嗎?
3、顯影過程發覺曝光不足,請問可否再曝光而後再顯影一次?
4、藍色蝕刻劑作用過程,用小毛刷輕輕刷使線路明顯,有人說會斷線,請問可否輕輕刷?

网友:
1. 只能實驗決定。
2. 視顯影效果再酌量添加顯影劑。
3. 通常只能一次ok,實驗求證也很好。
4. 毛刷刷毛要比毛筆細,但感光膜極脆弱,最好是別去刷它,蝕刻槽搭配氣泡機是正統做法。

网友:
1.日光燈檯燈就很好用了,若是使用博士燈需把遮光罩拿掉,我自己試過用10W直管燈具曝光距離5cm曝光10~12分鐘,但你的投影片黑度要夠,最好一次印3張,完全重疊後以膠帶固定,這是個人經驗,且容易成功!

2.顯像劑我一次調一罐800cc,要用時倒出來在小盆子裡,用完後再放到另一個小寶特瓶裡,下次還可使用!約洗個3~5次就差不多,視效果決定該不該換掉了。

3.不要這麼做,顯像溶掉後銅箔就容易被蝕刻劑侵蝕,且若再曝光一次有可能沒有和第一次的影像對齊,這樣你的板子就更加失敗了!

4.我沒有用過藍色蝕刻劑,目前都使用三氯化鐵,可使用好幾次,要丟掉時再拿到附近國中理化實驗室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