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飛利浦液晶螢幕 "已補圖"

楼主(2012-02-14):
請問有人知道這個位置的IC是甚麼嗎?
版號 aip-0093
IC101上的元件 請問有人知道嗎?原零件已燒毀 完全看不到了

网友:
來張圖吧!

网友:
有圖有真相

网友:
>有人知道這個位置的IC是什麼嗎?

阿你沒有給圖片我們怎麼知道在哪裡勒?

网友A:
請檢查版號 aip-0093是否有 LIEN CHANG CO.字樣
如果有 再確認R107 R108是否為4.7K  size SMD1206
        R109 R110 R111   是否為1M  size SMD1206
都有符合

IC101 是NCP12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檢查版號 aip-0093是否有 LIEN CHANG CO.字樣
如果有 再確認R107 R108是否為4.7K  size SMD1206

電阻規格都如大大您所說的,但沒看到 LIEN CHANG CO.字樣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電阻規格都如大大您所說的,但沒看到 LIEN CHANG CO.字樣

那再確認大電容 82uf 450V位置是否為C101
R128 是否為62K

如果是-->     IC 101為NCP1203

此版為LIEN CHANG 代工
還有另一版本是DELTA代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再確認大電容 82uf 450V位置是否為C101
R128 是否為62K

還是沒有看到代工廠的名子...
不過C101確認為450V82uf
R128確認為623 62K沒錯
-----
更正看到的是R120  62K
沒找到R128....

网友:
找LIEN CHANG字樣 是想區分代工廠版本 ----->因為電路不同 IC 零件不同 怕錯誤 所以找不到沒關係

多顆零件  代號 及 零值皆相同 --->IC101 確認無誤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還是沒有看到代工廠的名子...
不過C101確認為450V82uf
R128確認為623 62K沒錯

Very sorry !! R128 更正為R120  接IC101第一腳 看錯顆了    害你多花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A:
Very sorry !! R128 更正為R120  接IC101第一腳 看錯顆了    害你多花時間

不會啦,謝謝大大提供IC101正確型號,感激不盡...
0跟8沒注意看都差不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