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奇美 宏碁 AL1916W DAC-19M008 BF P+I 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火...

楼主(2012-02-14):
DAC-19M008 BF 適用機型︰
宏碁 Acer AL1916W、AL2216W、AL2017A
優派 Viewsonic VA1912WB、VA1916、VE1920WM、VG2021M-2、VX2235WM
奇美 CHIMEI CMV 221A、938A、946A、736A、743A、T38A

http://bbs.pigoo.com/thread-35938-1-1.html
問過這片的原廠電容值之後,就開始修這片吧!
這片DAC-19M008 BF是從某位大老那裡拿回來的,我們先看看這片DAC-19M008 BF的背面照片︰

以下的照片內紅圈都是被動過的部份︰

F200是保險絲,會像上圖這樣焊,表示它已經斷了,上一位維修者先短路起來。
上面的照片或許有一到兩個地方有重複到,而CE103這個1000uF/25V的電容我目前沒有,所以先不裝了,等修好後再到工作室找新電容裝上。

修DAC-19M008與DAC-19M005一樣,我們先看它的MOSFET健不健在?
哇!有一個果然掛點了!還不會測量MOSFET嗎?回去看舊文喔!

找個P605 MOSFET換上。

我們來看一下電源供應器的輸出正不正常?

嗯!有158.7V。
我們再看看5V正不正常?

也正常!再檢查13.8V看看!

14.15V,這是空載電壓,也是算正常的。

拆掉第6張照片的F200保險絲上的短路線,此時F200是斷路的(不通了),我們串電流表看看它空載下會不會出現大電流?

上面這個測試的用意可以讓我們知道目前應該沒有短路的地方,及MOSFET的短路故障已經排除。

好了!我們就這樣裝上螢幕測試吧!結果還是無法點亮燈管。
再度把DAC-19M008 BF拆下來!

這片是Power+Inverter,經由上面的維修至少我們知道Power是正常的,問題是出在Inverter。
這片P+I板的Inverter是用OZ9910這個IC控制的,下面這張照片紅圈內的就是OZ9910。

在沒有這張P+I的電路圖下,我們可以利用Datasheet來知道OZ9910的一些基本特性,OZ9910的Datasheet我放在下方,有興趣的朋友自行下載。

我們直接看第10頁的應用範例︰

從Datasheet中的CN1輸入端我們知道要讓OZ9910工作有3個條件︰

1.第13腳的Vin
2.第7腳的ADJ
3.第8腳的ENA

這些訊號電壓正常送到CN1,當OZ9910收到正確的訊號電壓後,接下來才是輸出電路、保護電路偵測......,結果我查到第2項就發現異常了。

下面照片的紅點是OZ9910的第7腳ADJ,這支腳有一個SOT-23的小MOSFET的D極跟它接在一起(照片中的藍點),而綠點則是接地,它是這個MOSFET的S腳。

上面說的MOSFET就是Q200,我用電表測量大家比較清楚,從下方的照片中可以知道OZ9910的第7腳的確通到Q200的D腳。

我再測OZ9910第7腳到Q200的S腳的靜態阻值時,發現它的阻值很低,居然只有5.8Ω。

用二極體檔測試一下,Q200的D-S是短路的,請看下圖︰

把Q200解焊掉。

稍加清潔一下。

再測試電路板上的D-S焊點已經時無短路了,這個小MOSFET的編號我只能稍微看出是RKMxx,我手上也沒有可以換的,所以再到大老處請求再支援一張壞板,編號大老有告訴我,但是我忘了,眼睛行的請幫我看一下吧!

先簡單焊上。

那就裝上螢幕測試吧!

過過F200電流常態約1A,但是在點亮燈管的瞬間約會1.5A,所以用慢熔的保險絲應該2A就可以了,但是用快熔的保險絲得用3A以上比較適當。

看看點亮燈管的情形。

大家要感謝大老的協助,他提供故障板給我,也謝謝大家的觀看。
有用gmail的朋友別忘了下方的Googoe +1唷!這篇也是一大堆我們維修聯盟需要的關鍵字。

補拍︰
剛剛回工作室拿東西,所以補上幾張照片︰

該上膠的就上膠吧!

找不到SMD的保險絲,大老給的故障板上保險絲也是壞的,所以用電阻式保險絲代用了。

完工了!

也謝謝duncan幫我看RK7002。

网友A:
拿板凳來抄筆記我又是頭香還是看老大的文夠精采 不過R200打錯是q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板凳來抄筆記我又是頭香還是看老大的文夠精采 不過R200打錯是q200

不好意思!是Q200打錯成R200啦!
謝謝更正!我改回來了。

网友:
受益良多....一有時間都會重覆多看...直到印在惱中為止
感謝..........萬分感謝

网友:
哇~~~~這板被弄成這樣還修起來了!!
我能克服一兩個故障點就偷笑了,有時候還找不出來呢!!!
(有請老大多教一點檢測技巧,我好加入筆記整理。)

楼主:
大家也要謝謝大老提供的故障板呀!他是很低調滴......!

网友:
w大在發實例都像在喝茶那一般容易,自己做才知道很不容易.

网友B:
今天碰到兩台相同的症狀..只換電容..P605...保險絲..
但較幸運的是....還未換到OZ9910這顆IC!

网友:
看完雖然似懂非懂,但測量方法和查修方向真的要好好記錄起來,
太感謝大老提供故障板了,這樣才能讓老大有實例可發。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也要謝謝大老提供的故障板呀!他是很低調滴......!

我開始懷疑.大老是看老大太久沒發文.
故意提供壞板讓老大動起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碰到兩台相同的症狀..只換電容..P605...保險絲..
但較幸運的是....還未換到OZ9910這顆IC! ...

我也很少換到這顆.

网友:
真不是蓋的!

网友C:
看Wish大修東西這麼簡單,為什麼我修東西這麼難?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Wish大修東西這麼簡單,為什麼我修東西這麼難?

頗有同感,嘆!

不過Wish的拍攝技巧愈來愈好,雖然那麼多人誇讚過,不過這次真的忍不住要讚嘆一聲了!

网友:
感謝WISH大~~此篇!!回家再測一下MOS~~因為我把它當成N-MOS~~
CMV 221A的PI板點不起來
http://bbs.pigoo.com/thread-35992-1-1.html
只是想再請教Q200如何判定是MOS  如果是我會把當電晶體
難道是電路圖哪個位子??

网友D:
W大真是神人,小弟上次修這片,除了燒P605,小弟也是懷疑這些SMD 小電晶體有掛,因為找不到資料跟零件,最後花120換公板高壓

楼主:
一、很多人查不出來都會猜想是不是IC壞?其實IC壞的情形不是沒有,只是比較少,在懷疑IC壞時要先確定它的附屬電路或相關電路有沒有正常。

二、Q200既然壞了,為什麼我知道它是N-MOS?為什麼我不懷疑它是P-MOS或是電晶體?這個問題從2007年我開始經營這個論壇時就有人問過了。
答案很簡單,以這個Q200來說,它是SOT-23封裝,我們可以先從同張板子看有沒有別的SOT-23?有的話有沒有跟它是同型號的?然後測量一下就知道了。
如果板子上只有一個呢?你可以來論壇上問,或許有人知道,或請有板子的人幫你測量。
再沒有呢?這就要做一點電路分析了,我曾經發過好像三篇電子開關的簡介電路,裡面有提到電子開關的應用,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從這些文章入門。

DAC-19M008 BF這片很幸運,因為板子上RK7002好幾個,隨便找一個測量就知道是N-MOS的了。
就像上次電容被拆換過,我就會上來問,這裡修螢幕的人太多了,隨便都找的到同型號的,這就是互助呀!

拍照片要清楚也有一些小眉角,不過我想我這種三角貓的功夫就不用在這裡現醜了,但是說實話,被人誇我拍的照片比較進步也是很爽滴!

网友E:
感謝wish大精彩的演出, 就像看天王天后live演唱會一樣精彩!

廢話不多說, 趕緊去做小弟唯一能報答wish大的事-找廣告點.

网友F:
引用 网友D:
W大真是神人,小弟上次修這片,除了燒P605,小弟也是懷疑這些SMD 小電晶體有掛,因為找不到資料跟零件,最 ...

不知道大大怎樣改的??有照片嗎??可以給小弟參考一下~~
謝謝您

楼主:
eereer12說的沒錯喔!如果底子還不夠硬只會改公板,那也可以貼上來讓有興趣的朋友學,畢竟直接修原有的板子不是一兩天就學的會的,過渡期用改公板方式也是一個辦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謝wish大精彩的演出, 就像看天王天后live演唱會一樣精彩!

廢話不多說, 趕緊去做小弟唯一能報答wish大的 ...

謝謝你的支持!

网友:
真是精彩的一篇,小弟受用了

网友G:
請教WISH~~
有關電表量測"電流",
1..我看您的方式"串"電流表??
2..應該有分正負(紅黑棒)?(電流方向)
3..如果保險起見,是否可以串一個1~2A無熔絲開關??...但市售好像電壓都在125或250V這規格怎樣挑??難道挑0.5A 250V相對功率?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教WISH~~
有關電表量測"電流",
1..我看您的方式"串"電流表??

測量電壓是用"並聯"觀念,測量電流是用"串聯"觀念。
測量電流當然有分正負,只是因為我是使用數位電表,所以就算我正負接反了,它也只是在測得數字前加上負號而已,如果是使用指針式電表,這就要注意了,否則指針反向有可能損壞表頭。
一般電表會有10A檔,超過5A我想應該板子要燒起來了。保險絲標上2A/250V,並不是說在250V下通過2A它才會燒掉,110V超過2A也是會燒掉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大大怎樣改的??有照片嗎??可以給小弟參考一下~~
謝謝您

一般來說,高壓公板有6條線,分別是
VCC
ADJ
ON/ OFF
GND
GND
GND
3條GND接1條就可以

這是DAC 19M008正面,高壓元件最好全拆,至少變壓器、電感,MOSFET要拆

DAC 19M008背面,紅線分開的是電源跟高壓

電路板正面跟AD板接的地方大多會標示用途,這片小弟只用到紅框2隻腳,注意這片的ON/ OFF寫的不一樣

公板的電源就由F200引入

地線因為大家共用,找銅箔最大片的接上就好

大多數20吋以下機種高壓用12V,也可以用電表找電源接點

這4條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
下面的Google+1跑哪去了n_079|

楼主:
有在呀!你看不到嗎?

网友:
拍的很清處
很有參考價值n_037|

网友:
老師父的一鐵鎚 !!!

維修並不難, 知其所以治方為難~~~~~音技 ~格言

跟著wish大錯不了 !!!

网友:
學習中,獲益良多,感謝。

网友:
精闢講解!!受用了!!謝謝!!

网友(2012-03-18):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認真看了2次才領悟箇中道理!感謝W大分享!

网友G:
飛利浦 200W 電源燈正常,無背光
http://bbs.pigoo.com/thread-36861-1-1.html
量不到MOS壞掉...
不知道怎樣下手??
WISH~確定13腳VSS是有21V
1.第13腳的Vin
2.第7腳的ADJ..............是電壓要多少??
3.第8腳的ENA............這是什麼??電壓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飛利浦 200W 電源燈正常,無背光
http://bbs.pigoo.com/thread-36861-1-1.html
量不到MOS壞掉...

我回覆到你的發問帖了喔!

网友:
圖文和說明都很清楚,謝 謝你我又得到許多了。

网友:
厲害厲害,我的螢幕正是ACER-AL1916W,改天壞了可以來參考,需要看零件我來拆報給你囉~~

网友(2012-05-29):
精彩100,受益良多,非常感謝分享,辛苦了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很棒的解說
讓我更深層的了解

网友:
這塊P+I經常碰到
換個保險,P605,電解電容大多能修好
有幾塊修不好的,也沒追根究底直接換高壓公板
看的Wish大圖文並茂的文章後,又多學會了幾招
多謝您無私的奉獻

不過腦袋中長久有個疑問,向您請益
該上膠的地方上膠?事出必有因,為什麼要這麼做?
不上膠會有什麼影響?是用熱溶膠嗎?正確的膠是什麼名稱?

网友:
好精彩,不過這片問題很多~上次看到只是電容爆漿~換一顆~沒想到沒幾天燒起來~電容並未過電

直接在電容兩端機板上出現火花~真恐怖~只好換一片新的比較保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