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設備] DLINK 615 電源部分維修完畢

楼主(2012-02-14):
上次不小心插錯電源,錯把12V當5V插到Dlink615上,結果造成不上電的故障,找到故障點,又不小心把拆下的屍體弄丟,全靠PIGOO的各位前輩,感謝huige大拆了自己的設備幫我看型號,才找到它的型號,今天終於買到,¥20元一顆,買了兩顆。
先拆一顆

拆開了

拆開了

小心的焊接起來

焊好了

焊好了

能點亮電源了

修好了,點亮了

修好了,點亮了

能登錄了

修好了,能登錄了

修好了,能登錄了

這樣應該算是修好了,謝謝觀看!

网友:
厲害~~恭喜完修了

网友A:
請教,這是什麼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這是什麼元件?

回复Wayne大,型號是88PG847EB1-NAM1C000。能否叫著“可編程穩壓模塊”?我也不太確定,我只知道,按照datasheet,847E正常時應輸出3.5V電壓,能負載4.5A電流,原來故障的芯片,就是無輸出,但有輸入,所以我判斷是他的故障。卻也正好被我猜中。

网友:
恭喜完修
站上大大都很好心

网友B:
請問零件哪裡買呢

楼主(2012-03-17):
引用 网友B:
請問零件哪裡買呢

我是大陸人士,當然是“淘寶”啦。

网友(2012-05-05):
20元人民幣一顆也不便宜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