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海外旅行用加熱器不過電簡易維修

楼主(2012-02-15):
此次維修超軟的,並沒有什麼技術性可言,主要是看看內部的構造,請大家加減看
因這東西小弟未曾見過,所以才會發此文,與站上大大一同研究!

這是客戶出國時從日本帶回,還未使用就摔壞了!
如要送回日本修理較不方便,所以一直"盧"我要幫他修理,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只好接下機器了!

這是本機外觀

底部

說明書(有看沒有懂)

內部結構

基板正面

機版背面(測有ac110v進入)

但兩顆電解電容均無電壓

拆下加熱板並無斷線

量一AC輸入端好像開路

取一銅線焊接

兩顆電容已有電壓

測試加熱正常了!

已通知客戶來取件,電話中客戶不停的道謝!!!

网友A:
是保險絲嗎??電路斷線很少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保險絲嗎??電路斷線很少見..

版大一開始有提到 "還未使用就摔壞了"
因此故障點一定是基板裂或者零件斷

网友B:
電路板印有黑字的焊點銅箔斷了,顏色不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路板印有黑字的焊點銅箔斷了,顏色不一樣。

fks 大 真是好眼力!

网友C:
想不到一摔就把接點銅箔給摔裂開了..  但也又學到一招了......

网友:
小郭用這玩意煮泡麵就不怕燙傷了..

网友:
這東西好像很少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不到一摔就把接點銅箔給摔裂開了..  但也又學到一招了......

此AC點原本是看不出來接觸不良(第張10圖)
銅箔裂開是經過烙鐵加熱後才明顯看出(第15張圖)

网友:
好方便的迷你加熱器阿!!

网友D:
想說日本制的東西會那麼差嗎  原來是大陸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說日本制的東西會那麼差嗎  原來是大陸制的

這個嗎....有待研究!!!

网友(2012-04-02):
哈,現在日本買的不一定是日本生產,廠商要賺很大,必需成本降很大,這個產品的保固又不很困難,所以可以大量利用便宜的人力來做,何必用人力很貴來做,日本我想最利害就是做出別人沒有東西來賣才強

网友(2012-06-08):
處理方式真的很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