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濾芯壽命與保存年限?

楼主(2012-02-15):
家裡用的是自己安裝的三道式濾水罐,因為自來水源是來自前幾名的翡翠水庫,家裡又人口簡單,也沒喝生水習慣就沒必要裝 RO 了。
我只知道濾芯三個月或半年就要換新的,但工廠是以用水量或是換成時間來替換濾芯的。
家裡喝水少因為少開伙又愛喝飲料,所以時間到了換濾芯時看起來還是很乾淨。

所以只要拆封使用該濾芯後是不是因為有其它因素即使只用1公升時間一到就得更換了?
想多知道一些不外乎省錢又比較環保。

這幾天換了一組新濾芯是前年在大賣場買的整年份套裝包中的,竟然有化學怪味就像游泳池消毒水味道。
經過幾次拆換後確定味道是從第二罐的濾芯來的,還有微黑的水色,確定這是新拆封不過在我家放了一年多而已,拆封時也沒注意是否包裝上有打上使用年限。
所以又想知道一般來說此物能保存上幾年,且有無儲藏環境限制?

還是我買到的跟本是雜牌不良品,下次應到那裡買較新鮮且較便宜的,還是有大品牌的推薦?
這東西是要喝下肚的,廠商有無良心從水的外觀跟本看不出來,然到只有自己去買貴貴又不常用的各種水質檢測儀器,有無簡易方式能夠得知?
用的不安心的話我還不如去買進口 B 牌的慮水壺,這類物品是否有無安全制度與標章呢?

隔行如隔山,還請先進們指點一下。

网友:
花個幾百元買一支TDS檢測筆,RO的話,超過45就換濾心。(一般自來水是140~220,用RO過濾我看過6~8)
RO是很必要的,看以下連結。
http://bbs.pigoo.com/thread-33105-1-1.html

(品管有做好,不必管年限。)

网友:
第二罐的濾芯有微黑的水色,那是因為第二支是活性碳,第三支1u的會負責濾掉。
同樣的,見上面的連結,都有提到。

楼主:
稍早又去專賣淨水器店家買了活性碳濾芯,順便問了一下我的問題。

店家說大賣廠濾芯品質很難說,至少他們店家的濾芯沒有這種問題。
推薦我使用美國大品牌有附定時器銀色長長一支的,但是因為杯口接環規格不同得要改裝或乾脆整組更換而沒下手。
所以還是買了傳統活性碳但是是塊狀的,這種就沒有黑水,但是不知成效如何?應該會延長第三道 1u 濾芯的壽命與效果吧!

TDS 檢測筆本來就有點想買,業餘人士不想亂買東西,去買品質優良的濾芯比較實在。

网友A:
「至少他們店家的濾芯沒有這種問題」,哈哈~~~。有哪家會說自己賣的品質有問題!!??
TDS 檢測筆幾百元而已,沒裝RO不用買。因為一定不會過。

有裝RO的,買了可確定RO濾心使用極限,一、二次就省回來了。

另外,RO膜好像是美製居多,品質都很好。好像不需考慮店家是誰。
花個三、四千買基本的RO組就行了。只有那三道濾心,那是濾泥水而已。

(如果那美國大品牌銀色長長一支,是愛惠浦的話,品質是不錯啦!但個人還是深愛RO)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他們店家的濾芯沒有這種問題」,哈哈~~~。有哪家會說自己賣的品質有問題!!??
TDS 檢測筆幾百 ...

對!就是愛惠蒲。

你的意思是 TDS 檢測筆還是要買,不要管使用時限問題,等水質變差時再來更換就好,省錢又環保。

我這裡水質還不錯,第一道濾棉用了半年還是白白的跟新裝沒兩樣,因為我家每天平均濾水量只有兩公升。
裝濾水器只是為了濾怪味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就是愛惠蒲。

你的意思是 TDS 檢測筆還是要買,不要管使用時限問題,等水質變差時再來更換就好,省 ...

用看的,很多水質都不錯。。。。

如果怪味道有濾掉,那是活性碳的功勞。如果用RO,第一管從白到變得髒到像泡過泥水也沒關係,重點在RO膜。

如果不是用RO,TDS檢測筆差不多就不用買了。那是測水中溶解質(也就是非水的物質)的導電度。
RO是把那些東西都拿掉,故很乾淨。用其他方法拿掉,有時是置換其他安全物質,TDS值不會降太多。

哪些可以被濾掉,我記得連結裡有圖表。不選RO,那愛惠蒲也是很好的選擇。
沒有的話,去加一管吧!(3M也有,也可以)

(自從我去了解濾水器以後,沒過濾的水已經不敢喝了(儘量避免)。你那三道不算有過濾。)

网友:
補充說明一下。

就算裝愛惠浦,也是有前面那三管比較好,可以保護與延長愛惠浦的使用期限。
(在RO,前面這三管也是保護作用)

楼主:
我不選 RO 主要考慮是水質、用量與體積,況且覺得水弄的太乾淨身體也會失去抵抗力,電解水那套說法也無法取信我。

先前看過別人測過單純三道濾水前後數值相差不大,只是很想知道應當何時換濾芯用哪種方法檢測是最正確的。

的確有想再裝第四道的愛惠蒲,但型號選擇太多,針對台北都會環境有那支能夠推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選 RO 主要考慮是水質、用量與體積,況且覺得水弄的太乾淨身體也會失去抵抗力,電解水那套說法也無法取 ...

不用擔心喝RO水太乾淨,因為還有很多機會可以喝外面的水。再來,RO的重要不是「乾淨」,而是濾掉水中很多的「有毒物質」,見連結中的表格。受到有毒物質毒害,身體有抵抗力也沒用。

據我了解,選愛惠蒲濾心只有二種考慮,一是過濾水質;二是要不要在過濾水質時,拿掉水垢。
可以拿掉水垢的會比較貴,選這種的就行了。

根據你家用水量評估,可能5~7年換一管就行了。如果買有濾水垢那種,就看電熱水瓶什麼時候有水垢,就那個時候再換一管。

這樣就差不多了吧!!(RO、愛惠蒲、3M都不錯。唯有RO管的RO膜看是誰做的就行,不必看品牌。我記得能做的都是大品牌,反正有沒有濾好,用TDS檢測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2012-07-26):
引用 楼主:
對!就是愛惠蒲。

你的意思是 TDS 檢測筆還是要買,不要管使用時限問題,等水質變差時再來更換就好,省 ...

現在才看到這篇文章,補充一下。

其實若非在修這類機器,個人不太建議買。

其實純水的導電性很 “差”,所以用電表的歐姆檔來量也是一種方法。

若不知多少才是正常的,不妨先去買瓶純水,兩相比造就很容易了解水了。

TDS 從幾百到一千左右,畢竟也是一筆開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現在才看到這篇文章,補充一下。

其實若非在修這類機器,個人不太建議買。

請問一下~您所說~ 用三用電表的歐姆檔來量~該要如何做呢? 不太了解如何做耶~
量起來感覺都差不多~再麻煩您撥空指導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一下~您所說~ 用三用電表的歐姆檔來量~該要如何做呢? 不太了解如何做耶~
量起來感覺都差不多~再麻煩 ...

安安:

水這個東東,我們一直有種錯覺,它是導體,其實不一定正確。

純水的導電性很差,記得有看過一個影片。將整個電路板放在純水中(純度當然很高),電路依然正常運作。

所以,用三用電表的歐姆檔來量原水(進來的水,如自來水、地下水 .. 等),廧該電阻值很低,而量純水呢?電阻值應該很高。

可以說一下你是怎麼測量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