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enq DH5000不開機

楼主(2012-02-15):
先說明這台規格:cpu是centrio 1.4 ati9000獨立顯示卡
目前得情況是可以充電,但是按下開機鍵,螢幕會閃一下不到0.3秒,不仔細看看不出來,再來就沒反應了,過個幾秒又可以按開機鍵,也是一樣沒反應。應該是有地方短路了,拆下來也看不出所以然,有用3用電錶,也找不到哪裡短路,需要各位先進給一點方向。

网友A:
檢查液晶高壓條是否有短路

网友:
通電~~別開機~
量一下大電感的電壓~有沒有3V  5V~有再來找接下來的問題點!!

以下是大陸找到的通病
=============================================
接明基5000U代码跑00   电流在0.45左右
此机器通病  PC卡槽下的开机芯片SMSC虚焊     用热风枪加焊后OK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904

网友B:
cpu電壓有出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電壓有出來嗎?

大電感都量不出電壓。
這是cpu附近的供電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查液晶高壓條是否有短路

沒接上螢幕,所以應該不會有短路問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電感都量不出電壓。
這是cpu附近的供電電壓。

L509=3v
L512=5v
如果都會跳動就是主機板有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509=3v
L512=5v
如果都會跳動就是主機板有短路了

移除幾顆電容後,3v和V5終於不跳了,可是還是開不了機,看來還沒解決問題。
有1 顆2極體好像有問題,是不是關鍵所在。

网友C:
NANI!!!!!!
你把電容都給拆了... 好奇大上身~

网友B:
引用 楼主:
移除幾顆電容後,3v和V5終於不跳了,可是還是開不了機,看來還沒解決問題。
有1 顆2極體好像有問題,是 ...

cpu拆下量才準確
現在機器是什麼狀況?
每個人不開機的定義不同
多給一些條件才能判斷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NANI!!!!!!
你把電容都給拆了... 好奇大上身~

拆了這些電容,電壓量起來就穩定多了,我是一顆一顆慢慢拆慢慢量的,沒有一次完,也怕一下子拆過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拆下量才準確
現在機器是什麼狀況?
每個人不開機的定義不同

CPU拆下量電壓也是不跳動。
目前機器的狀況是開機不過電,led指示燈也不會亮,19v的電壓都沒變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了這些電容,電壓量起來就穩定多了,我是一顆一顆慢慢拆慢慢量的,沒有一次完,也怕一下子拆過頭了。 ...

摁,繼續加油,我也懷疑是那超級電容... NEC的電容問題上次好像有人發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