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ENQ T221WA 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12-02-15):
這台是小弟同事朋友的,因為不顯示抱來給小弟修
上電後症狀為不顯示,電源燈不穩定閃動

外觀

這台不好拆,先按下背面腳架洞中(綠箭頭)按鈕(紅箭頭),拆下腳架

再拆下支架內部3顆螺絲

接下來就是拆腳架固定架跟外殼,這台外殼沒螺絲,只有卡筍

由症狀研判應該是電源板跳高壓保護,電源板上1000U/10V(紅圈)跟470U/10V(綠圈)彭龜了

上電容表,1000U剩530U,470U剩190U

從廢板拆1000U/25V跟470U/25V換上

上電測試正常

組裝後試機1HR無異裝交件,修LCD就是要換電容就會好才有修LCD的感覺

网友:
恭喜完修!!只是拿廢版的~~這會不會又很快有問題!!
修LCD就是要換電容就會好才有修LCD的感覺~~

网友:
還是建議您換新電容比較妥當,也巡一下有沒有該補焊的地方.

楼主:
多謝前輩指導,換上的2顆電容是新的,原因是小弟有塊DAC 12M030修壞了,其實是掛SMD 電晶體找不到料,上面有些爆掉的電容先行換掉,這2顆就是新換的

小弟因為例行工作就是補焊,所以就不再說明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我也覺得換電容就修好的感覺最爽了..

网友:
怎麼您收到都是換電容的,我收的確是重症......天啊:)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謝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之前也幫朋友維修Viewsonic 19吋無法開機也是更換爆漿電容修好的

网友:
受用無窮,謝謝分享
給有興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