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求助] 金嗓CPX-900(900系列厚型)無法開機

楼主(2012-02-15):
金嗓CPX-900(900系列厚型)無法開機,機器電源燈會一閃一閃的,每隔1秒嗶一聲。
google爬文後
有人說是電源壞了,是裡面一顆電容壞了(5V部分)
有人說是光碟機壞了
有人說是記憶体拿起用橡皮擦一擦
請問有人有相同維修經驗嗎
機器內部照片下班後再補上。

---------------------------------------------------------------------
2012.02.16更新
拆開檢查後發現將R+5V PO-C(白黑)這條訊號線拔掉,機器就不叫了,但機器還是沒畫面,
這條訊號線是連接伴唱機電路板與電源板(紅色LED旁),機器叫時伴唱機電路板(綠色LED)與電源板(紅色LED)同時會亮,
電源供應器輸出的每個電壓亂跳,拔掉訊號線後都恢復正常,順著線路檢查有無可疑的故障,
發現有一個 1.0 F 5.5V的電容外觀有異狀,這個金電容(法拉電容)是否就是故障的原因,
它在這裡的用途是甚麼,有人可以告訴我嗎,謝謝。

网友:
前幾天有修一台電源供應器故障

网友:
構造應與pc差不多,應是linux系統的!

网友:
它叫CPX-900D
電源是(軟硬雙開系統)~為配合投幣系統
DVD ROM為可拆式不裝只會沒背景~所以無關
記憶體是ON B 你要擦那裡~擦主機板嗎

网友:
1.0 F 5.5V的電容外觀有異狀       他應該是代電池

网友:
那顆金電容該換了..........

网友A:
沒想到你一找就先找到(軟硬雙開系統)的點(cn4)好利害
回到問題 1電源板上cn3 pin拔掉
         2送電
         3測量電源板cn3上電壓是否正常(小心別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想到你一找就先找到(軟硬雙開系統)的點(cn4)好利害
回到問題 1電源板上cn3 pin拔掉
         2送電

1.試過將cn3 pin拔掉,cn4 pin拔掉,電壓都是正常的,cn3 pin接著cn4不接,電壓都是正常的,只要一接cn4 pin電壓就一直亂跳,機器就持續叫。
2.金電容是否是故障原因。
3.有方法可以不裝金電容測試開機嗎。

网友:
有被雷公打到嗎?
經驗上是電源供應器的問題居多!
有可能是電容也可能是一次側的IC...一一拆修零件檢查吧!
或是要向朋友借一個電源供應器回來測試一下
或是買一個回來換會比較快也比較省時省工...
以上建議...

网友A:
引用 楼主:
1.試過將cn3 pin拔掉,cn4 pin拔掉,電壓都是正常的,cn3 pin接著cn4不接,電壓都是正常的,只要一接cn4  ...

1,把電源板上cn4跋掉
2,當面板電源開關做ON/OFF時,測量主機板上PO-C R+5V PIN 是否為0V/5V(ON-0V OFF-5V數據要對且穩定)
回答你的問題:
2.金電容是否是故障原因。
A:有微機率(一般應該回答無關,但遇到過因電容離譜變質進而干擾充電回路)(先拔掉它巴)
3.有方法可以不裝金電容測試開機嗎。
A:拔掉電容本來就可以試開機,何來方法
等一下還要叫吊車去固定舞臺布幕聽說搖晃15度,希望明天別起大風~
剛想到:看到你的BIOS IC想到你前方應該有插歌庫(50A/B)如有請先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把電源板上cn4跋掉
2,當面板電源開關做ON/OFF時,測量主機板上PO-C R+5V PIN 是否為0V/5V(ON-0V OFF-5V ...

1.把電源板上cn4拔掉,面板電源開關做ON/OFF時,測量主機板上PO-C R+5V PIN 為0V/5V
2.把cn4拔掉就可以正常開機嗎,我試過把cn4拔掉,VCD光碟機有轉一下,機器不會叫,但沒有畫面輸出。
3.機器後面有插一塊歌庫,版本未知。

楼主:
1.金電容 1.0F 5.5V已換新的,原有舊的電容有變形及漏液現象,但故障並未消除,機器電源燈會一閃一閃的,而且會無法開機,並每隔1秒嗶一聲。
2.原本斷電後每次開機都要輸入密碼,更換金電容後已不需要。
3.將CN4拔掉並接上電源後,不需要按開機按鍵機器就自動開機,再按開機按鍵也無法關機,但機器已可進入正常操作畫面,經過測試都可以正常操作。
4.原本待機時開機按鈕是紅色的,按了開機按鍵後為綠色的,目前只要一接上電源就是綠色的,也就是無待機了。
5.目前機器是可以用但故障並未完全修復。

网友A:
引用 楼主:
1.金電容 1.0F 5.5V已換新的,原有舊的電容有變形及漏液現象,但故障並未消除,機器電源燈會一閃一閃的,而 ...

1是換完電容才有螢幕嗎(指密碼畫面)因為你一直告訴我是無畫面多繞好幾圈
2電容是做(密碼,歌曲重整,GV-SET)記憶之作用
3之前已回覆過(我太懶)
4因為電源版故障(待命/起動回路)範圍主被動元件(U3,Q2,D6,C7,C8)主要告訴你範圍,不是要人變懶別砰我GG
5恭喜(希望當地經銷商沒看到)
9999(題外)愈來愈沒動力(大概是喝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換完電容才有螢幕嗎(指密碼畫面)因為你一直告訴我是無畫面多繞好幾圈
2電容是做(密碼,歌曲 ...

謝謝告知相關問題的解答,等下次無法開機使用時再檢修了,至於沒有畫面的問題可能是我切換電視的訊號來源時,選擇錯誤的訊號來源造成沒有畫面,造成您的誤解很抱歉。

网友(2012-05-28):
剛看了一下 果然還是出在電源板上
抓一下電容值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