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RANSO SP3217 無背光檢修

楼主(2012-02-15):
上電背光不亮,查到高壓板保險絲燒斷mos拆下量兩邊都導通
掛了,網拍有賣hiu-812-s高壓修理包
買回來焊上,沒熱風槍ic真的好難焊,其中有一腳焊到斷線
飛線補上,保險絲補線,測試有背光 熱機測試中

网友A:
挖~設騰騰!!只是大大確認MOS擊穿,怎麼連IC也換下來呢??

网友B:
高壓修理包...應該是修理包裡也含有IC ...既然買來了就一併換掉了

上述我想的答案 ..並不代表ujgn大大的意思~不知道我猜中了沒:)

网友:
上次碰到這塊壞高壓升壓器.
沒得買.真是欲哭嚜眼屎.............

网友:
一般MOSFET擊穿後,若採非隔離驅動或未外加驅動電路的話,IC受損機率高,換上新MOSFET後可能會再度損壞,所以一併換掉較保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壓修理包...應該是修理包裡也含有IC ...既然買來了就一併換掉了

上述我想的答案 ..並不代表ujgn大大的意 ...

是的有包含ic在內才叫修理包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挖~設騰騰!!只是大大確認MOS擊穿,怎麼連IC也換下來呢??

站上的前輩有過經驗,不換ic有可能再燒mos,所以一併更換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知道什麼零件壞掉,卻買不到零件真的是很嘔!

网友:
大大,您沒熱風槍這樣也能換,真是厲害,要是我可能要拿鐵鎚跟鑿子敲了

网友:
大大好利害,恭喜大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