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S533-MX DDR記憶體電壓過高

楼主(2012-02-15):
手邊有一片P4S533-MX,一直當機不穩定,量了DDR記憶體電壓竟然是3.3V,難怪會當機,換了記憶體旁的MOS還是一樣,不知該怎麼修。

网友:
你怎麼量的?量那裡?拍照片貼出來才會清楚。

网友A:
DDR插槽上面是有3.3V電壓的
某些阻值卡上面的電壓測量點會有問題,測到3.3V電壓
以前的討論串有討論過

會當機的話,現在可能也要懷疑一下CPU了,我已經碰到兩次P4 CPU掛點會當機的了
一顆比較嚴重,有時還會無法開機,另一顆是開機完全正常,但就是會當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R插槽上面是有3.3V電壓的
某些阻值卡上面的電壓測量點會有問題,測到3.3V電壓
以前的討論串有討論過

謝謝conbawa
我真量錯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conbawa
我真量錯點了

那可以麻煩補一下圖嗎? 順便讓我們知道你有沒有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