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22吋LCD高頻聲

楼主(2012-02-15):
發現螢幕在開啟後有高頻的聲音...拆開後注意聽發現高壓板燈管的那兩顆在燈管有亮時會發出高頻的聲音....

請問這正常嗎???需不需要提早換掉避免災情呢???

目前螢幕功能正常!!!

网友A:
檢查P+I板高壓區是否有元件虛焊

网友:
都打開了!!電容拔下良一良~順便換一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查P+I板高壓區是否有元件虛焊

小弟將高壓板拿到燈下用放大鏡檢查焊點皆OK

在版大查詢了一下高頻音的大略原因發現兩個可能..(目前螢幕功能皆正常
1,可能是電容容質不足
  這台螢幕高壓板採全日系電容(這台用了四年多了..電容拆下來量容質皆在+-5%內...但因為拆都拆了...就...換成固態電容..

換了電容再上電狀況一樣....所以在試了第二個可能
2,可能是變壓器磁心鬆了..(這是啥我也不知道QQ
  小弟目前把變壓器都解焊下來泡在凡立水看看.....

小弟功力有限....希望能搞好QQ

网友B:
換固態電容是沒有這個必要,建議換一樣規格的日系傳統電解就好
固態電容用在AD上較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固態電容是沒有這個必要,建議換一樣規格的日系傳統電解就好
固態電容用在AD上較佳 ...

想說自己用的...換好一點...結果..果然還是沒必要.....
小弟高雄人...電容只知道長明街有在賣....那邊賣的日系電容有點少......因為和固態的差沒幾塊$...所以...

网友:
長明街賣的都是較平常,利潤多的,高雄有多家網路的電子材料行。問問看日系電容也較多。

楼主:
今天把變壓器都焊回去後試了一下....高頻音還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把變壓器都焊回去後試了一下....高頻音還在...

參考ROYER電路

覺得應該是 低壓側諧振電容老化異常 造成震盪頻率音頻範圍被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參考ROYER電路

覺得應該是 低壓側諧振電容老化異常 造成震盪頻率音頻範圍被提高 ...

這是高壓板正面

背面

型號

這兩顆不知道是什麼作用?

請問大大你指的是哪部分呢??? 板子上的電容己全數換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高壓板正面

這個我也無法直接指出哪顆電容元件  可能你要自己分析電路找出來

希望可以幫到你

CCFLINVERTER LCD高壓驅動電路.pdf (903.47 KB, 下載次數: 140)

http://wenku.baidu.com/view/cfeec77b31b765ce04081404.html

page 39

http://wenku.baidu.com/view/ea49892b915f804d2b16c18a.html

page38

网友:
同意:
覺得應該是 低壓側諧振電容老化異常 造成震盪頻率音頻範圍被放大 ...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高壓板正面

一個是fs31,一個是fs51;應該是貼片保險絲,2A及3.15A的。

网友:
這情形小弟之前也有遇到過一台..
記得當時將整片PI與AD都換掉...聲音還是在
但那台的聲音是螢幕電源打開時出現一秒的高頻聲..之後就都正常
最後只差燈管沒換...客人說急用就先讓他帶回去繼續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