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pm42k1(電漿)暗部閃黑點

楼主(2012-02-15):
請教格位先進這是甚麼問題.場景越暗閃黑點越多越明顯.場景越亮就比較看不到閃黑點.

网友A:
富士面板>>>快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富士面板>>>快掛了>>

是台朔面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台朔面板

確定為  Formosa  面板
手上一台是用 LG面板
型號不同(板子 )一樣
您的問題不是面板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確定為  Formosa  面板
手上一台是用 LG面板
型號不同(板子 )一樣

我知道不是面板的問題.可能是X.Y板的問題網路上有人在賣拆機x.y板一組980元又怕買來問題還是一樣.謝謝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不是面板的問題.可能是X.Y板的問題網路上有人在賣拆機x.y板一組980元又怕買來問題還是一樣.謝謝你 ...

如果你在中部
拿機器來我這裡試
我有好的 可以拆  我不要賣
可以讓你當場 測試  你再去  購買 你要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在中部
拿機器來我這裡試
我有好的 可以拆  我不要賣

謝謝你我在北部

网友A:
會說面板快掛了>>>問題在側驅快掛了>>>如果不處理換Y或X>>
會導致面板買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說面板快掛了>>>問題在側驅快掛了>>>如果不處理換Y或X>>
會導致面板買單

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