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大同液晶電視V42MAIF黑色表現不良維修處理:

楼主(2012-02-15):
大同液晶電視V42MAIF黑色表現不良維修處理:
在這裡常看到許多先進在處理或詢問油畫問題,需要測量一推電壓,差異在微小之間,小的常安慰自己這種鐵板希望不要踢到!最好都是換電容跟保險絲!但是在幾天前幸運的是真的遇到了!也還好在這裡混了一段時間有很多相關資訊學習運用,要不然真的(蔡勒蛋)~
今日主角:大同V42MAIF液晶電視
故障問題:類似油畫黑色表現不良,左側有一條亮線!
拆吧!
這是其中一組不正常的電壓!
確定是AS15-F故障,於是再求救於盧大購得兩顆~
更換後測得其中一組正確電壓~另外亮線就不管了小的沒有處理能力,在更換中遇到的小插曲,這顆IC沒有焊好會燒保險絲!
完修熱機後~交機~

网友:
好厲害.好像在吃(滷肉飯)

网友:
完美演出~~恭喜完修~~

楼主:
這是拜痞酷大神學到的,感謝各位~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讚一個.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滷大完修,滷大也是修T-con一族了!

网友:
恭喜!!如果是我~~一定上網買公版!

网友A:
庵摩尼 叭彌吽!

修好了 , 麥閣來揪纏!!

网友B:
恭喜完修!!

网友C:
真是太強了,在這麼多零件中居然找的出故障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是太強了,在這麼多零件中居然找的出故障點

在此停留久了您也可以~

网友D:
請問滷大師傅
您貼上這顆新IC時有使用熱風槍..松香..或助焊劑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滷大師傅
您貼上這顆新IC時有使用熱風槍..松香..或助焊劑嗎?

lhc 大:
依前輩經驗塗上助焊膏,再用烙鐵固定2~3腳後,取出熱風槍吹烤,最後用烙鐵修飾,傷眼~

网友(2012-05-30):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名字好熟悉>>四X路>>陳先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庵摩尼 叭彌吽!

修好了 , 麥閣來揪纏!!

知道就好,別再來了喔!!

网友(2012-08-20):
正好遇到一台....學習了

网友E:
圖一的亮線也不見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圖一的亮線也不見了嗎?

偶爾發神經時才會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