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解電容測量了這些數字是不良嗎

楼主(2012-02-15):
50v 0.22uf 用指針表電阻擋10k量  紅筆接正  黑筆接負  指針約到到500歐 針不回到0位  紅筆接負  黑筆接正  指針只有微動震一震,
這些測良數字,是壞了嗎  請指點謝謝

网友:
容量太小,指針表只會稍為動一下而已,若擺在X1檔則可能看不到指針擺動,
最好和電容表量一下容值,交互參考判斷會較實用。
當然外觀有無異狀也要檢視一下。

网友A:
你是在機板上測的嗎 ???

需要拆下量才可正確測量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機板上測的嗎 ???

需要拆下量才可正確測量 !!

是拆下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拆下量的

如果你是拆下測量 !!

那你參考 2# 的建議囉 !!

网友:
我看過很多人用指針電表的R檔測電容,但是這樣測試並沒有什麼意義,因為要定義一個電容是好是壞的項目不只一種,而這種方式只能知道這個電容有沒有充放電的能力,我們最想知道的電容值對不對都無法得知,所以在這個行業至少還是得弄台便宜的電容表。

网友:
如果電容量起來明顯有阻值,最好是直接換掉

网友:
如果電容量起來明顯有阻值,最好是直接換掉
因為已經漏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