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機控制面板零件 求解!!

楼主(2012-02-16):
麻煩請教一下,這顆是什麼東西,洗衣機沒它控制板不啟動

他與圖中一顆色環為   (橙黑棕)一樣

网友:
看編號是c開頭應該是電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煩請教一下,這顆是什麼東西,洗衣機沒它控制板不啟動

他與圖中一顆色環為   (橘黑棕)一樣

樓主應是電子維修外行。提供照片及描述都沒切中要點,大家依他思路走下去會誤入歧途.
請樓主將照片中心移至燒燬元件,並確實照出PCB上絲印內容。不是直觀判斷跟XX顆一樣。

网友:
應該是電阻而且是1/8W的~只是燒成這樣阻值不好判斷了

网友:
挖下來背面應該還有色環

楼主:
SORRY  燒毀那顆機板上編號為c202,因為他尚未燒毀前我看過是跟C212相同零件

楼主:
SORRY 就因是電路白癡,哈 才到此詢問解惑,若有不對敬請見諒!!

网友:
無極性又跟C201電解電容併聯
找顆小餘電解質電容1/10以下陶瓷電容裝上去就好
但是...先挖掉壞的電容開機看看,不能啟動可能IC也掛了

网友:
C表示是電容>>顏色表示是電容量(棕黑橙10X1000=10000P=0.01)可用無極性陶瓷電容代替

楼主:
感謝...明天換換看

网友(2012-03-26):
c是電容 你要看它線路跑那裡~~

网友:
PO 出您的洗衣機廠牌型號,如果我有的話再上圖片給你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