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LM-32HX(D)待機亮橘可以開機轉綠燈但無法關機背光不亮
火..

楼主(2012-02-16):
附上兩張基板照片 線在的狀況是燈號會亮橘燈 按下後變綠燈可是無法再關閉 背光不啟動
經量測電源板的+5VSV +5V +12V +24V都正常 啟動後也有升壓到385V 但是第一次遇到雙擊式的高壓板 目前量測到高壓有24V進入 MOS皆無短路現象 保險絲皆無短路 只是在此高壓上的點燈條件就查無規格書了 不知道是否有哪位大哥願意指導該高壓除了24V跟接地以外還有兩條線的作用是? 另外再於高壓回路還有個小副板 3PIN有兩PIN是接地 另外一個是點燈訊號 可是連到小副板後點燈訊號卻不跟高壓有所相通 這是代表此雙擊式高壓只要給24V就可以啟動嗎?  是小弟不懂得地方 還望板上各位大哥可以幫忙解答 此機電元全到位 待機正常 可以是開機亮綠燈背光都沒亮也無法再關閉了 這是什麼問題呢?真的不懂了

网友:
版大…您第二張照片(高壓板)的12pin 腳上綠及藍二條線,就是 on/off 和 adj ,
您只要量一下,3.5v 左右的是on/off
如果開機後,沒有這個電壓進來,請往主板查(主板的問題)
另外這塊板,版上已有高手破解,請善用搜尋功能 !
ps... 您這乙台電視現在的故障,跟上次是不同的情形 !

楼主:
有量到3.3V 可是有大哥也指點AD板上的3PIN 我有兩PIN是短路應該是不正確的 應該3PIN為ON/OFF ADJ 接地 互不導通才對 另外3.3V連到小電源板的對應腳位是空接的第2腳 皆無對應到藍綠兩線 所以小弟正要往點燈訊號方向查看看是不是有哪裡有問題 但是這就不知道會步是會是顆記憶IC固障搞鬼的

另外這台不是歌林的那台 歌林那台已經懂了也處理好台達不好稿的電源並已經有回覆我的維修過程

以上思路不知道是否正確 還望各位大哥指導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34332-1-1.html
這一篇看一下但我認為是主板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量到3.3V 可是有大哥也指點AD板上的3PIN 我有兩PIN是短路應該是不正確的 應該3PIN為ON/OFF ADJ 接地 互不 ...

測量有無導通不可用逼逼檔.這檔不準.
要用歐姆檔測量.
原則上on/off和adj是不相干的.應該不會導通才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量到3.3V 可是有大哥也指點AD板上的3PIN 我有兩PIN是短路應該是不正確的 應該3PIN為ON/OFF ADJ 接地 互不 ...

這機型…小弟很肯定的告訴您…主板上左下角有三 pin(黃,白,黑)是on/off'' adj' 地 的線,連到高壓板的電源小板,,再串連(綠,藍)到左及右的高壓板電源板12pin 上 !
您再查一下,這三條線互相不導通的 !
您再觀察一下高壓電源分板(小板),有一個是14pin 的座 ,不要插錯位置 !

网友:
主板問題+1

楼主:
我想也是AD問題 高壓有外接電源測試過OK 電源也都處理好了 電壓都有出現且不跳動
至於高壓的那三條PIN黑白短路也查到處理好了 可視依舊只有黃色有3.3V 白色部分只有再把總開關打開時有瞬間出現3.3V 之後就算開機也一樣沒反應 且有試過把高壓移除 風扇移除 還是狀況依舊 有待機燈開啟風扇開始轉電源板升壓到385V 可是就無法在關機了 必去切調總電源 而這狀況似乎與破解板或是其他實例都不同 並非是全無法開機 查修到這裡就無頭緒了 明天要把全部板子都請下來量測AD被面的電源IC 今晚先這樣了 明早還得上班 如果有大大願意 希望可以指導討論一下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也是AD問題 高壓有外接電源測試過OK 電源也都處理好了 電壓都有出現且不跳動
至於高壓的那三條PIN黑白 ...

這片主板,小弟的經驗是…用示波器將全部的電容掃一次,將不良的換掉,同時看它的電位,又或是將mcu(要有燒程式的)換掉 !
如還是不能完修,小弟會換公板…!

楼主:
MCU就沒則了 這東西我就真的沒了 板上不知道有哪位大哥願意支援的 示波器我有買了可是使用還是不太會 明天會來掃掃看 我想示波器部會這樣容易掛吧 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MCU就沒則了 這東西我就真的沒了 板上不知道有哪位大哥願意支援的 示波器我有買了可是使用還是不太會 明天 ...

主板上中央有座的就是它…上面應該有用紙貼序號,記得"順興大"有幫人燒 。
小弟也不一定是對的…
版上的高手太多了 !

网友B:
個人認為換公板會較快速!不用植球...!
況且畫面較漂亮又有.....可以收!.....
但成本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個人認為換公板會較快速!不用植球...!
況且畫面較漂亮又有.....可以收!.....
但成本較高! ...

賺的錢是比較少,但cp值較高 !
小弟的立場是…一定會先告知客戶,客戶接受後才換 !

网友:
那就先報價...
如沒賺頭.....學經驗......一般都是可以接受!

网友:
聲寶的主板損壞率極高.
主板故障+1
建議換公板.

楼主:
因為小弟是兼職+興趣 所以接案不是被各位店家報價不修或是棄修才會到我這裡 都是認識的為主所以就是他們賺便宜我賺經驗讓我也滿樂在其中的 只是每天都玩到半夜兩天7點起床 感覺快掛了 至於換公板在這台我不是很敢投資原因在於面板到底是好是壞不知道 前手整個T-CON拔走 真是無言 如果面板買單報價又貴人家不修 那我又是一個成本 所以目前只是想說多少賺點可以存點結婚基金 但是看來好像都是在繳學費中 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中央有座的就是它…上面應該有用紙貼序號,記得"順興大"有幫人燒 。
小弟也不一定是對的…
版上的 ...

沒相對應的韌體我也沒辦法代燒....

而且...這一機型...我一律直接改公版..
不可能在那邊換一大堆東西~過沒多久又要在修一次..

畢竟~~這板子..問題實在太多了

网友:
看樣子這台不好賺>>

网友C:
http://mypaper.pchome.com.tw/kui_xing/post/1322555368
小張大的絕招不過看還是覺得頭暈暈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mypaper.pchome.com.tw/kui_xing/post/1322555368
小張大的絕招不過看還是覺得頭暈暈 ...

....真不愧是小張大的.....
整各流程都有了~肯定是下了很多時間去比對
把問題抓出來~~他的時序圖......都有耶..

网友:
建議改公版 = =這塊爛透了~~...

改公版還可以買有數位的~更方便畫質也比較棒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為小弟是兼職+興趣 所以接案不是被各位店家報價不修或是棄修才會到我這裡 都是認識的為主所以就是他們賺 ...

1.我也頭暈暈
2.轉成綠燈後...能否關機--->>無法關--ad board的問題
3.能關機--->>inverter的問題

AD board的話是date&address的協議問題較大.用點心(不要想成吃的).就能成功

至於改公板---見仁見智(我並不贊成)------>因為維修功力會退步(會依賴).純屬個人觀點

网友:
引用 网友D:
1.我也頭暈暈
2.轉成綠燈後...能否關機--->>無法關--ad board的問題
3.能關機--->>inverter的問題

張大冒昧請教一下,還有機會請你來高雄辦一下維修電視講習嗎

楼主:
公板到位了 秘笈也接收了 可是狀況依舊是轉承綠燈後無法關機 也更換24LC..與T14M256A可是狀況依舊
變成綠燈後無法關機 一切電壓也正常 只有個地方不懂 怎麼一開電待機除了+5VSB有電壓以外 怎麼5V的腳位還沒開機就有2.2V出現了 這是正常的嗎?
至於公板我只想拿來確認面板是否是好的 以上維修紀錄已經卡死了  至於示波器抱去厚臉皮問以前公司的同事 結論是 他也忘了怎樣用舊型 現在都用幾十萬一台一個按鍵就自動調整了  也忘了怎樣使用所以無法得知所有電容輸出後的波形是否正確  這樣怎樣網哪裡查呢 是否有人可以教導一下思路 謝謝

网友:
不急著用的話可以慢慢玩下去,公板是會比較不贊同改.....因為那個整體的感覺,沒有原廠板子的那種美感(公板還要找位置、打孔等步驟,改了就是會破壞一些機構)。

疑似是5V的那腳,真的是5V嗎?怎會有2.2V?
開關機時,不管電源板、高壓板,它們的on/off是否跳動(隨開機或關機跳高電位或低電位)?

楼主:
是的 我確定 電壓在開關機都不跳動 且都落在標準內 高壓目前無法點亮 因為AD並沒走到那個程序 沒送出點燈訊號只有ADJ腳位有電壓(腳位有使用電源供應器確認過直接點亮高壓板) 2.2V一開始懷疑我是電源板沒有修好但是移除AD板的線後確定電源板沒有問題 但是時間過晚還沒試過移除電源板端的插頭量測電壓
報告 以上 可以確定基本電壓都很正確且漂亮不跳動 但是就是覺得整個開機程序都沒完成 卻不知道原因
另外台南有誰可以做示波器教學的或是有哪本書是教學的書籍可以推薦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確定 電壓在開關機都不跳動 且都落在標準內 高壓目前無法點亮 因為AD並沒走到那個程序 沒送出點燈訊 ...

你說用示波器.跟你講一聲...一般的根本無法用(要抓ad跑程式)他的速度太快.很多不知道再跑甚麼.看沒
你的問題可能出現在D訊號處理的最後一個環節<OSD訊號>

當T-CON的電壓開起正常.大概2-3秒左右(沒裝視訊盒時).會將inverter的on/off開啟.而最後這個動作.是由程序裡有一個標準的執行動作.讀取D訊號.透過address將i/o打開.當此動作無法完成是.會由MCU<FLASH>.發出另一個指令將動作停止.而造成所謂的當機
可能因該注意的位置在D訊號末端的處理.....及電壓的時間差.....總之一句加油

TO--23樓謝謝你看的起......因該不會到高雄去開研討會了.相信你因該很清楚(我就驚)

楼主:
何謂D訊號? 可以麻煩大哥講解一下嗎?
T-CON的電壓我會再確認 如果MUC故障會發生這樣的問題嗎?
那這樣是代表有程式的異常而停止或是硬體上的故障而發出停止指令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說用示波器.跟你講一聲...一般的根本無法用(要抓ad跑程式)他的速度太快.很多不知道再跑甚麼.看沒
你的 ...

改公版是對客戶非不得已的手段....
沒有人想要因為修好沒多久出問題被客戶臭罵一噸的吧...
他這台要是自己要用的~~想學修技術那就另當別論..

還有~看完你的流程意見...你該不會要他去抓~~電阻吧......

楼主:
報告 這台報修公板費用客戶就......不修了 所以就是被我回收回來練功夫了 不過還是不懂D訊號是什麼

楼主:
如照片所圈起來的地方 一開電源進入待機他就出現2.6V(之前記錯了不是2.2V),不知道這樣是否正確?可是該PIN在開機後電壓就正常了 變為5V 這是代表AD有故障~~嗯我知道  ㄚ可是怎麼會這樣...這是哪種回事阿  卡關卡好久 這次真是一點頭緒都沒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照片所圈起來的地方 一開電源進入待機他就出現2.6V(之前記錯了不是2.2V),不知道這樣是否正確?可是該PIN在 ...

換一種方式說明…您試著查看看…
我記得…這塊電源板是…
正啟動
除了到高壓電源分板的 "黃線" 是24V
其他的 "黃線"是12V
"紅線"是5V
"黑線"都是"地"
您框的那個點…應該是"啟動後的5V"
您也可以將電源板拆下,它的背面都有註明電壓…
所以…那個點的電壓是對的…
您也可以單獨啟動電源板去量測電壓…

楼主:
電源版已經單獨啟動過來量測過了 電壓都到壓 所以排除那邊的問題 他是正壓啟動沒錯 但是都還沒啟動就在那地方出現2.6V 這是晶片工作電壓嗎? 這是我想釐清的問題點 因為我沒碰過這塊不知道他是否正確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源版已經單獨啟動過來量測過了 電壓都到壓 所以排除那邊的問題 他是正壓啟動沒錯 但是都還沒啟動就在那地 ...

如果…您對這一點有疑慮…
可以考慮…將電源板靠近輸出的電容換新,看是否有變化 !

楼主:
其實我可以很肯定不會是電源板的問題而是AD板的問題在於他的電源供應方式我有使用電源供應器供電測試
得到的結論相同 所以要考慮是電源板濾波問題的話 目前應該是不考慮 除非是我的這樣思維有所錯誤 還請不吝教導 因為我的認定電源供應器的電源就是最穩定乾淨了 謝謝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說用示波器.跟你講一聲...一般的根本無法用(要抓ad跑程式)他的速度太快.很多不知道再跑甚麼.看沒
你的 ...

跟游大的官司還是無解嗎,那只好等有機會北上再向你請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我可以很肯定不會是電源板的問題而是AD板的問題在於他的電源供應方式我有使用電源供應器供電測試
得到 ...

是啊…
我也認為您的電源板可能沒問題,但您一直強調…沒啟動前有2.6v的電壓…
所以…才會多言請您測試,將這疑慮清除,如此一來…較可以專攻主板上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游大的官司還是無解嗎,那只好等有機會北上再向你請教

是否解決--要看對方(我已收到不起訴處分書x2)<對方不服右上訴一次>所以是x2
請教不敢當-----我只是看的(修的)比較多---並不會比大家厲害

TO 樓主--->>不要在意那2.6V(那是正常的)
D訊號(數位訊號)----->>MCU必須抓取SCALER是否工作正常.才來執行最後一道開啟
此SCALER IC內部有A->D的功能----->如果要測量可由DDR的排組下手.不過當SCALER IC故障也會發生此故障現象.------>>>要玩主機板要有非人的耐心(剛開始一片AD----3個月是正常的)

楼主:
SCALER IC 這顆故障有辦法得知嗎? 他既然可以轉換成綠燈這代表MCU有作動了?這樣正確嗎?
至於排阻已經掃過一部份了 這兩天繼續加油 目前沒看到有故障的排阻

另外上訴是有時間性的 如果在期限內他都沒有在上訴那就是結案了 除非他另外有再以其他案由提起訴訟

网友:
引用 楼主:
SCALER IC 這顆故障有辦法得知嗎? 他既然可以轉換成綠燈這代表MCU有作動了?這樣正確嗎?
至於排阻已經掃過一 ...

修理AD板跟維修主機板其實是差不多如果觀念正確就修得起來除非缺料,AD板一樣 有 供電 復位 時鐘 三大查修方向 其實小張大已經說得很清楚, 你一直陷在供電不正常上打轉,但是 AD板上 控制信號 AD線 地址 等信號 正不正常你並不清楚 ,MCU程序是否正確 也不知道 所以還要多加

网友:
我有一台聲寶 32吋液晶電視 也是跟板大一 樣
結果 電源版 小電容 換掉就好了 當時電容表也都量過容直都正常
好像換了2~3顆 習慣 先換一些 在試試看 如不行在多換幾顆

楼主:
感謝提供 不過我的電源板電容都掃過 也換過了 只剩大顆沒換 一樣無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