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512M顯示卡的記憶體可以替換成256M嗎?

楼主(2012-02-16):
小弟有個問題想請教版上諸位高手
同一廠牌同一晶片型號的顯示卡 唯一的差別就是只有記憶體分別是512M跟256M
想請問一下
是否有可能將512M那張卡的記憶體透過拿掉或更換 讓它變成只有256M?
會想這樣做的原因 是因為我想將這張顯卡裝在安裝win98的老電腦上跑
但是win98無法安裝記憶體超過256M的顯示卡

网友:
印象中要改BIOS或是軔體...
您去跟人家換應該是比較簡單的作法...

楼主:
主要就是因為該張卡很少見 7950GT AGP

512M的版本 國內外網拍 勉強還找的到
256M的版本 除了我手上目前有一張 還真的就沒看過了

网友:
不是光替換記憶體顆粒這麼簡單...

网友:
NiBiTor<==這套程式可以修改顯示卡記憶體的使用區塊

如果只是要把較大的顯示卡記憶體容量修改
(但若是換整組記憶體顆粒並改變記憶體單顆容量的話,可能就不太適用了)

試試看用這套吧(使用方式就請自行研究一下啦)

此方法由大陸網站轉貼過來~請自行參考可行性後再進行修改

楼主:
感謝
有時間再來研究看看
如果可以只用改韌體BIOS解決
那是最好了..

网友A:
有些卡不用刷韌體..跳線就能改記憶體的容量. 多變少..你這張不知道能不能這樣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卡不用刷韌體..跳線就能改記憶體的容量. 多變少..你這張不知道能不能這樣玩. ...

>同一廠牌同一晶片型號的顯示卡 唯一的差別就是只有記憶體分別是512M跟256M
您這句話有語病... 512M和256M的型號不同,通常只差幾位數或幾個英文字

1.透過軟體更改BIOS設定
2.記憶體拆除或作更換,但還是要修改BIOS
3.跳線修改

如果您那張卡有跳線,我覺得用跳線反而還比較安全

网友:
基本上可以透過刷BIOS或是跳線的方式達到顯卡記憶體容量異動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