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OS 從無到成功架站?
火..

楼主(2012-02-16):
我想知道如何架設CentOS

我目前知道的只有這些
1.把iso檔燒錄到DVD光碟
2.把它安裝好 (聽說是圖形介面)
3.安裝好重新開機

那重新開機完之後的一些指令碼和架設MySQL+PHP+PhpMyAdmin如何安裝呢?
請各為大大指導一下,因為我之前都用Win2008架的,效能不是很好,想改CentOS

网友:
linux, 那當然只有推薦鳥哥了 http://linux.vbird.org/ 真是惠我良多, 跟pigoo都是良師益友型的網站.

网友:
我也想架站ㄋ!
你架好來教我!

网友:
想學的~~都先自己裝裝看嘛....

网友:
前一陣子比較有時間,曾安裝了ubuntu ,想將目前的xoops 改版為Discuz,
而且 Pigoo 也是用這個版本,加上 Cremaker大也大力推荐,可惜自已虎頭蛇尾,就沒了下文。
對於CentOs 和 Ubuntu 來講,我都是一樣漠生, 就如同 mylee320 大說的.....
鳥哥的私房菜確實是一個很棒的 linux 教學網站。

网友A:
不執著於用CentOS,最重要純粹以自己喜好以及支援資源取得是否容易、穩定度、效能來架設,不然出問題了怎麼辦?上哪找?好不好找?

网友:
我的是用雷電的軟體架的購物網站

网友:
現在的安裝都會有apache+MySQL+PHP選項可以選
所以選擇全部安裝即可,若你本身已經懂php,那剩下的差不多一樣

倒是配置硬碟時,swap要配置的比記憶體最少大兩倍
也就是說假使你記體體是1G
swap最少配置2G
而且最好要第一個配置
早期的說法是說跟速度有關

网友B:
當你架好時
只要知道apache的位置在那
php的方置方法都一樣
語法也一樣
mysql也一樣

跟windows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執著於用CentOS,最重要純粹以自己喜好以及支援資源取得是否容易、穩定度、效能來架設,不然出問題了怎麼 ...

我是用Win2008覺得不穩定,之前MySQL還連線不上... 就在同一台電腦 localhost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當你架好時
只要知道apache的位置在那
php的方置方法都一樣

我當初用2008架Discuz&WordPress
沒有用到apache,那改用CentOS需要裝嗎?
那系統裝完開機之後要先做什麼動作呢?

我會想用CentOS有兩個原因:
1.想要認識這種系統
2.遠傳的個人空間用這個,論壇也是用這個架的,讓我好奇心浮了上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當初用2008架Discuz&WordPress
沒有用到apache,那改用CentOS需要裝嗎?
那系統裝完開機之後要先做什麼動 ...

若不使用apache~那在2008上用甚麼跑PHP

改用CentOS要裝,痞酷也有裝
Discuz的功能非常完善
PHP跟MYSQL裝在CentOS比2008好很多
所以大都會裝在CentOS

另外就是授權費,若要買也比較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不使用apache~那在2008上用甚麼跑PHP

改用CentOS要裝,痞酷也有裝

嗄... 要裝apache喔

剛剛看了鳥哥的文章,心中有了底,等到裝好就來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若不使用apache~那在2008上用甚麼跑PHP

改用CentOS要裝,痞酷也有裝

Windows Server 2008上也可以用IIS去跑PHP

网友A:
windows server跑php除了把IIS關掉純粹用阿帕契去跑,也可以透過保留IIS裝php5的元件,再加上掛compiler就可以跑php了,但是要設定不容易,有點繁瑣。

照片不清楚可看壓縮檔。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dows server跑php除了把IIS關掉純粹用阿帕契去跑,也可以透過保留IIS裝php5的元件,再加上掛compiler就 ...

感謝,收下研究

网友:
以前是有apache+iis安裝在一起的方法
但是不穩定
有些學校教PHP會教這種方法
因為大家WINDOWS比較熟
老師目的是要教PHP語法

网友C:
架占所需要的OS不一定要是CentOS,
看個人熟悉哪套Linux就用哪一套來架會比較順手,
像我受鳥哥影響就很大....
因為打從我開始學Linux,就是看鳥哥的網頁學的....那時用的還是Red Hat....
後來Red Hat改成Fedora Core,我卻改投入Mandrake的懷抱....畢竟Mandrake KDE比較漂亮....
雖然後來Mandrake改版變成了Mandriva,我卻又改回使用Fedora Core,
但是用的並不順手....
所以後來也改成使用CentOS了....
雖說Server部分我改了很多次,
但是個人使用倒是一直都用Knoppix和DSL(Damn Small Linux).....
如果要用這兩套,建議英文程度要高一點....尤其是DSL...因為沒有中文版....
建議所有環境架設完成後,加個Webmin來當做管理介面,會比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架占所需要的OS不一定要是CentOS,
看個人熟悉哪套Linux就用哪一套來架會比較順手,
像我受鳥哥影響就很大... ...

摁,感謝您的回覆
我會想試試看CentOS是因為學校老師推薦+遠傳網頁空間也是用那個
使我想用COS的慾望增+

今天跑去翻了鳥哥,原來CentOS也可以用圖形+文字
用了圖形還可以切換,對使用者來說很方便

明天會進行安裝,目前已經清了一顆40G IDE給整個COS使用

网友A:
用阿帕契的還是比較多,我想說要只有用IIS去跑,已加掛compiler的方式去跑,發現速度並不快,會稍微鈍鈍的,不是很順。不過,確實直接在windows上寫code,然後丟到webroot還是比較順手,畢竟環境熟悉。

ㄚ葳您可以看一下,我故意把兩個虛擬機開出來有用意,除了看兩個php分別用不同引擎去跑,還給您看我用哪種linux。大家也說了,沒有說一定要用哪套去架,以自己熟悉,問題資料好找、好排除,就可以選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阿帕契的還是比較多,我想說要只有用IIS去跑,已加掛compiler的方式去跑,發現速度並不快,會稍微鈍鈍的 ...

我現在已經把COS裝好了,現在我用圖形介面下去操作,我才知道原來linux也這麼好用,我已經有問過google大神怎麼切換文字介面了,我現在不知道怎麼設定SeedNet帳號和密碼,也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作

(現在正在用這系統透過分享器上網)

网友:
歡迎加入Linux使用環境.....
有空的話,你可以多試試看幾套不同的Linux,體驗看看有什麼差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阿帕契的還是比較多,我想說要只有用IIS去跑,已加掛compiler的方式去跑,發現速度並不快,會稍微鈍鈍的 ...

我目前已經做了這些動作:
1.安裝PHP
2.安裝PHP-MYSQL
3.安裝MYSQL
4.安裝HTTPD

目前已經有進行過測試,HTTPD可正常連線,有阿帕契的歡迎畫面,PHP用PHPINFO.PHP測試過,可正常運作,MYSQL可正常連線,且已建立"BLOG"這個資料庫.

但是現在有一個問題,HTTPD已經可以連線了,但是跑PHP頁面沒問題,跑HTML就會顯示FORBIDDEN
這是什麼狀況呢? 如何解決?
PHPMYADMIN如何安裝呢? 網路上的方法都說得太複雜了,看不太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目前已經做了這些動作:
1.安裝PHP
2.安裝PHP-MYSQL

再注意看看瀏覽器上面的訊息,會有錯誤狀況描述,google一下。

phpmyadmin,只要去官網下載壓縮檔後,然後解壓縮到web root,就可以執行了,但要確定執行權限。
還有一個檔案也需要修改,改好後大致是可以用了,不過還是會有一些東西沒開通,有需要再去看文件、找google想辦法打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注意看看瀏覽器上面的訊息,會有錯誤狀況描述,google一下。

phpmyadmin,只要去官網下載壓縮檔後,然 ...

那請問一下,PPPOE撥號程式如何設定呢? 我用SEEDNET的網路(固定IP)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請問一下,PPPOE撥號程式如何設定呢? 我用SEEDNET的網路(固定IP)

查一下吧!自己試著找看看。
我是沒設定過,因為我有用固I的是學校電腦,我家裡的只有偶而有開,加上環境是用router出去的,有DHCP,我就沒這樣設定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吧!自己試著找看看。
我是沒設定過,因為我有用固I的是學校電腦,我家裡的只有偶而有開,加上環境 ...

那你用ROUTER出去,可以直連嗎?
就是打IP直連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你用ROUTER出去,可以直連嗎?
就是打IP直連

router還要設定過NAT,這樣才能把port指到區網內的server,外部方可透過router對外IP去連到我的server。
因此可以打IP就能從外部連入,而區網內的電腦,也可透過私有IP去存取serv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uter還要設定過NAT,這樣才能把port指到區網內的server,外部方可透過router對外IP去連到我的server。

我剛剛已經設定過PPPOE-SERVER了
設定完一樣無法連線
錯誤代碼:
/usr/sbin/adsl-start: line 217:  6573 Terminated               $CONNECT "$0" > /DEV/NULL 2>&1
照著鳥哥的文章下去作,還是失敗,現在已經插回分享器上網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剛剛已經設定過PPPOE-SERVER了
設定完一樣無法連線
錯誤代碼:

先弄清楚為什麼會錯!217行會錯,是什麼原因。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 ... tart%3A+line+217%3A

只能單純給意見,沒辦法告訴您怎麼排除,因為我沒有測試過那樣的環境,沒有設過過相關參數,不知確切原因。

您還真晚睡,我小妹國一,早早就被趕去睡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弄清楚為什麼會錯!217行會錯,是什麼原因。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ix=seb&sourceid=chrome ...

其實我是偷用的,為了研究「裡諾客絲」可以很晚睡,最晚到1點

217行看過了,沒有去更動它,系統的備份檔試過了也是這樣

网友D:
我也有用LINUX…CENTOS還不錯啦…
不過我裝圖形化的介面…我反而不知道要做什麼…呵

网友C:
我也沒直接設定過Linux裡的PPPOE....
都是接ROUTER後再連上網....
畢竟會架設伺服器,多半為了安全性,還是會透過ROUTER連接網路....
而且家裡電腦也不是只有一台....
不弄個ROUTER+Switch....根本不夠用....
不過我倒是覺得有必要找個時間來研究一下Linux裡PPPOE怎樣設定連上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用LINUX…CENTOS還不錯啦…
不過我裝圖形化的介面…我反而不知道要做什麼…呵 ...

在你進入桌面之後,可以按CTRL+ALT+F1~F7切換文字模式
F1是圖形模式
F2~F7是文字模式

不過也有例外的
F1~F6是文字模式
F7是圖形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沒直接設定過Linux裡的PPPOE....
都是接ROUTER後再連上網....
畢竟會架設伺服器,多半為了安全性,還是會 ...

拜託大大研究完之後交我一下
---------------------------------------
誰有不要的ROUTER但是還可以使用的? 缺一台,如果沒有也沒關係,我只好跑高雄跳蚤...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你進入桌面之後,可以按CTRL+ALT+F1~F7切換文字模式
F1是圖形模式
F2~F7是文字模式

這個我知道…只是…就突然不知要做什麼…呵
可能不習慣LINUX的圖形介面吧…好陌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我知道…只是…就突然不知要做什麼…呵
可能不習慣LINUX的圖形介面吧…好陌生

不會阿~ 我用兩三個小時就熟悉了,其實跟WINDOWS沒啥差別,把工具列移到下方就差不多了

有哪位大大可以幫我研究看看 PPPOE-SERVER呢?
就是PPPOE連線

网友C:
找到一篇有關設定CentOS PPPOE固定IP連線之文章.....
http://ithelp.ithome.com.tw/question/10036469

我還沒時間實際測試,大家可以先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到一篇有關設定CentOS PPPOE固定IP連線之文章.....
http://ithelp.ithome.com.tw/question/10036469

這篇也參考過了,無法連線,感謝你唷!

网友:
看你需要那一隻檔案…我在傳上來給你參考…記得那時是用adsl-setup 就完成了呀…
目前我的網路環境…adsl-linux-後面的pc…
所以我的pc都是靠llinux上線的…linux上面有dns,dhcp,ftp,web,mail這些設定…有需要的話…我開個帳號你自已去看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