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17吋LCD 無畫面 求解

楼主(2012-02-16):
我拆開看裡面有無凸電容 看是沒有

再拆之前我發現是 變壓器頭跟頭之間接觸不良

後來幾次恢復正常後 就再也沒畫面了

請問大概是哪裡壞了 連變壓器也拆了 沒凸電容

這種問題還有修好的機會嗎???

懇求各位高手

网友:
1.螢幕的電源燈是否有亮(有無過電)?
2.變壓器是否正常輸出電源?
3.電源插頭插座有無不良?
4.如果螢幕有過電,開機燈有亮,用手電筒直接照射螢幕看看是否有畫面,如果有,問題可能出在燈管沒亮!
5.祝您好運@@"
沒圖沒真相,只能給些意見僅供參考

网友:
不會那麼軟吧!(燒保險)

网友:
焊點爆焊 電容退化
斷線

网友:
變壓器換一顆...

网友:
如果是SLXXX系列 PI故障比較多 SW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