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求MSP4440G C12 datasheet

楼主(2012-02-16):
請求提供MSP4440G C12 的 datasheet 謝謝~~

网友A:
MSP 44x0G.pdf (688.49 KB, 下載次數: 79)

Contents
Page 8

1.2. MSP 44x0G Version List

1.3. MSP 44x0G Versions and their Application Fiel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tents
Page 8

非常感謝大大的提供. 感恩~~

网友B:
小弟為了這顆 msp 4420  D類聲音放大器,玩壞(燒起來,真的是起火喔 !)二塊主板,所以……在量測時,一定要小心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小弟為了這顆 msp 4420  D類聲音放大器,玩壞(燒起來,真的是起火喔 !)二塊主板,所以……在量測時,一定要 ...

飛大 您少打一個字意思差很多...
....為了這顆 msp 4420 D類聲音放大器,玩壞(燒起來...
-------------------------------
MICRONAS的 MSP44x0G  系列 功能是TV 音頻的BTSC立體音解調(L+R, L-R)  並且包含SAP雙語(第二語言)解調

[MPS 4420G  / MPS 4440G ] 差別:
4440 立體音解調 採用DBX (  傳統音訊解碼器演算法 ) 降噪音系統 這個DBX 降噪音系統 要付DBX權利金 比較貴
4420 立體音解調 採用MNR (MICRONAS自行開發演算) 降噪系統 不要付DBX權利金 比較便宜
根據MICRONAS 說法是軟體通用

說到BTSC複合音頻/SAP雙語(第二語言)/MTS多通道電視聲音
BTSC: 廣播電視系統委員會  它定義了身歷聲嵌入系統 (L+R,L-R) 就是它搞出來的 所以又稱 BTSC複合音頻
      後來它再搞出BTSC編碼的 多通道電視聲音(MTS),又稱為SAP雙語

有興趣的可以  參考以下這篇
http://ssttpro.acesuppliers.com/ ... 444884828_7905.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飛大 您少打一個字意思差很多...
....為了這顆 msp 4420 把 D類聲音放大器,玩壞(燒起來...
------------ ...

感謝 …SINON1016  大大的指正…
剛剛才發現…小弟看錯了…
小弟玩壞的IC是這顆…TPA3004D2 , 真是眼拙 !
…MSP4420,也玩壞過…小弟我到現在,只要遇到有影無聲的…還是怕怕的 !
再次感謝您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