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HYDIS 10.4的面板顯示異常維修

楼主(2012-02-16):
來論壇打混了這麼久.....
一直沒發表過實例....
這是小弟的首發...
這次的主角是 HYDIS 10.4的面板 由公司產線加工後不良送來給小弟維修的
由於是客戶的  所以修不好要賠新的(當然不是我賠)

編號如圖1

一般較少見的面板

一般較少見的面板

故障的狀況為畫面出現閃爍黑實線

故障的現象

故障的現象

用三用電表量測後 R105 對地短路 判定為靜電擊穿 主IC掛了

紅圈R105對地短路

紅圈R105對地短路

所以 直接用熱風槍將主IC吹起來 唉 公司設備濫..請見諒

熱風槍吹起中

熱風槍吹起中

IC拔除後的樣子 痾 C105歪掉了..

用無水酒精清理完後的樣子

助焊膏

這是從破片拆下來的良品IC 為何要貼膠帶呢?

因為要對位 (記得上次antlu大有問過小弟 怎麼吹回去  嘿嘿...)

焊好了 其實熱風槍直接吹也可以 不過速度要快 不然版子會變形
小弟通常還會用烙鐵巡一遍 卡安心

焊好 測試OK 恩恩 又幫公司省了一筆..

最後跟壞掉的屍體來個合照吧

手機拍的照片不好 請大家見諒...
謝謝收看

网友:
大大給你按贊啦

网友:
恭喜完修喔!

网友A:
可以請教tseryow大,此熱風槍的溫度與風速是多少??
以後參考!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請教tseryow大,此熱風槍的溫度與風速是多少??
以後參考!恭喜完修~~
謝謝 ...

公司的熱風槍是HAKKO 850B
溫度旋鈕我是轉到 4~ 4.5的中間  風速開3
這是我自己試驗出來這支熱風槍最好用的設定
可是每隻熱風槍習性不一
像我家裡的898A 我都只開到380度 風速4
底下有無預熱台也有差別
所以要多作實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公司的熱風槍是HAKKO 850B
溫度旋鈕我是轉到 4~ 4.5的中間  風速開3
這是我自己試驗出來這支熱風槍最好用 ...

所以在公司您焊這IC有"預熱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在公司您焊這IC有"預熱台"??

那屋可能有預熱台...
公司底下墊的是ITO玻璃
優點是導熱快 散熱慢 所以IC拆下之後 底下有一定的溫度 回焊比較容易
缺點是容易破

家裡的預熱台是黑晶爐 我都只開第2-3段(看板子厚薄) 離應該有3公分以上吧

网友B:
那是元太科技旗下HYDIS的螢幕,不好意思,您是元太科技的員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元太科技旗下HYDIS的螢幕,不好意思,您是元太科技的員工?

不是耶
面板是客戶提供的
主要是依客戶要求改裝

网友:
有夠厲害捏~~恭喜

网友:
恭賀  tseryow 大大 完修
小的見識了 大大 専研屏修
能者多勞
請大大常開實例

网友C:
恭喜完修!!
如何判斷是ic壞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
如何判斷是ic壞掉

因R105已對地短路 其輸出端為IC
IC拆下後 對地短路解除 故判定IC損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