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關於 iPhone3G & 3GS 內部電池

楼主(2012-02-17):
我不知道該發哪一區,只好發在這了~~~

請問誰有iphone 3G 跟 3GS 的內部電池的接點電壓說明嗎??
修理兩台殘破不堪的Iphone
3G 的那台算是完工了(剩下鏡頭)
3Gs 的電池卻不太對勁~ 買來的與內部拆下來的~ 正負極似乎顛倒??

所以需要他的接點正負極以及電壓說明~謝謝

以下是電池外觀,右下角有4個接點~ 我需要它的電壓與定義

內部電池外觀

內部電池外觀

网友:
3g 跟3gs 的電池是用不一樣的喔  上次我去買 買錯 拿 3g的裝在3gs上面
結果有問題 電充不進去  最後老闆跟我講一個辨識方式 電池上 有"回收的圖案"
3gs是大的圖 3g是小的圖

网友:
中間兩腳應該是I2C,兩邊外側的兩隻腳才是正負極,但我並不清楚.....沒量過不知道。
可以自己確認,去合主機板,看線路。

楼主:
再買一顆試驗的結果~ 上+ 下- 中間2Pin 不理會~  答案出現~ 結束啦

原先的則是故障~ 所以出現詭異的數值~~~ 0.63V

网友A:
IPHONE會認電池,裝到不合認證的會不能充或是一直重複開關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HONE會認電池,裝到不合認證的會不能充或是一直重複開關機

現在就是卡在這~~ 所有的東西都換完了 就是不會開機~ 有power 但接上去就是不理會

會要修他的原因是因為,這手機有一些出國遊玩的照片,在故障後就無法取出~ iPhone 3GS 本身是沒有記憶卡插槽
所以也就不能一開始就存記憶卡裡~ (Andorid 除少數機種,大部分都有卡槽設計)

希望有可以學習維修 或是會把裡面的記憶抓出來的機會啊~~:)

网友:
如果確定是電池故障,則可嘗試保留原有電池電路板,直接交換電池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