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金屬膜電阻 或 金屬氧化膜電阻 的溫度係數

楼主(2012-02-17):
請教, 所謂精密電阻 (5色環的那種 1/4W的), 是金屬膜電阻 還是 金屬氧化膜電阻

俺需要知道大概的的溫度係數, 比如說 每度C不超過5%之類的數據就好, 有這方面的參考資料嗎

俺有一個測量電阻的儀表, 想要買 1%誤差的電阻, 自己組電阻網路DIY實驗, 阻值要1K, 10K, 100K, 1M, 10M, 100M, 應該很好找, 但是 1G 到 1T 就沒看到了

网友A:
這位大哥,你是在開玩笑的吧
電阻1G  1T
我才疏學淺,連100M的都沒看到也沒聽說過

网友B:
你只是自己要玩嗎?
100MΩ用於高壓放電和絕緣測試方面,1GΩ與1TΩ就沒聽過了.
高阻抗的電阻並不便宜喔.

http://www.token.com.tw/gb/resistors/resistors-mf.htm

http://www.token.com.tw/big5/pdf ... _oxide_resistor.pdf

一般電阻的組合,你可以參考:
http://hihand.myweb.hinet.net/prg/rsetup.ht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只是自己要玩嗎?
100MΩ用於高壓放電和絕緣測試方面,1GΩ與1TΩ就沒聽過了.
高阻抗的電阻並不便宜喔.

行家一出手, 就知有沒有.
所以來問就對了
感謝你的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位大哥,你是在開玩笑的吧
電阻1G  1T
我才疏學淺,連100M的都沒看到也沒聽說過 ...

標準的大概有22M, 打算串五個就差不多100M

實際上, 測試物料的表面電阻, 可以找到這樣的阻值, 只是煩惱如何做第一次校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標準的大概有22M, 打算串五個就差不多100M

實際上, 測試物料的表面電阻, 可以找到這樣的阻值, 只是煩惱 ...

若是要把22M變成20M,有一種方式你可以試試.
用銼刀從中間磨去一部份,就能減少阻值了.
要慢慢磨慢慢測.

至於測試的方式,你可以用一個已知阻值的10M電阻,並聯你的20M電阻,可以加電壓測試或測電阻值,其它的你去換算一下.
若是要用串聯的方式也可以,但是可能需要較高的電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若是要把22M變成20M,有一種方式你可以試試.
用銼刀從中間磨去一部份,就能減少阻值了.
要慢慢磨慢慢測.

電阻是越磨阻值越大喔!用磨的方法也有缺點及麻煩,一是瓦數變小,二是要將磨過的地方用耐熱膠封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電阻是越磨阻值越大喔!用磨的方法也有缺點及麻煩,一是瓦數變小,二是要將磨過的地方用耐熱膠封住。{:10 ...

謝謝你三更半夜來抓包,睡旁邊的應該在夢鄉了吧....

當時沒去多想,只想到要用磨的,其實用磨也沒錯啦,只是兩邊都要磨,一邊要磨破皮,一邊要把電阻部份內容物磨出來,再用特殊膠去把它們粘在破皮要用的那個電阻上,規格上沒有的東西本來就是要自己來玩.

其實也可以用兩個以上的電阻,去串聯出超過20M的阻值,這樣可能比較簡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謝謝你三更半夜來抓包,睡旁邊的應該在夢鄉了吧....

當時沒去多想,只想到要用磨的,其實用磨也沒錯啦,只 ...

抓包沒關係啦!
要特殊的阻值一般會用串、並聯等方式穫得,如果用磨的,一般個人實驗、打樣等等會用女生的指甲油封住,也不會去找特殊的封膠,等真的要交件了,還是會定製特殊阻值的電阻,不過要特殊阻值的情形很少就是了,真的要特殊阻值時,精密電阻有更多的阻值可以選擇。
xiaolaba要的阻值太大了,一般10MΩ還買的到,超過10MΩ可能連店家都不會進貨,100MΩ?這已經接近絕緣了,說真的我也沒看過,只能用串聯取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抓包沒關係啦!
要特殊的阻值一般會用串、並聯等方式穫得,如果用磨的,一般個人實驗、打樣等等會用女生 ...

>要特殊的阻值一般會用串、並聯等方式穫得,如果用磨的,
>一般個人實驗、打樣等等會用女生的指甲油封住,也不會去找特殊的封膠,

你說的與我說的不同,我說的是把電阻磨下來的電阻粉末黏在一起的特殊膠,名稱我忘了,外層封起來用你說的方式當然沒問題.

玩的人是xiaolaba,提供的方式,要不要也要看他意願,常看他玩有的沒的,應該請他分享一下,讓我們也來"聞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是要把22M變成20M,有一種方式你可以試試.
用銼刀從中間磨去一部份,就能減少阻值了.
要慢慢磨慢慢測.

感謝你的建議, 俺使過這個方法.
只是因為沒有精密的電流源作為校正, 所以改了還是沒有用, 先有雞跟先有蛋問題.

1G 是一定有的, 因為以前參考人家做對數放大器有試過, 人家稱為 [大紅袍] 或 [大綠袍], 因為是陶瓷底燒結一層金屬氧化膜, 在外層有紅色或綠色塗層的電阻, 標稱 5%, 溫度係數就不知道, 不過現在買不到. 找到了當年拍的照片, 就是類似這種

的確坊間要買的話, 可能也沒有零售, 甚至10M排阻也很少.
所以唯有買標稱1%的, 再換算最大可能出現的誤差就算了, 畢竟是 DIY, 多次比對結果, 還是可以有一定程度的精準度的.

网友B:
如果純以V=IxR來算,
以1uA的電流通過電阻所產生的壓降.
10MΩ : V=1uA x 10MΩ=10V,
100MΩ : 1uA x 100MΩ = 100V,
1GΩ : 1uA x 1GΩ = 1KV.

電流10uA以下,就不是那麼好玩,電壓1KV以上也不是那麼好玩,要玩10uA以下,可能就會減少頭髮,而要玩1KV以上,可能還得要加上心臟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純以V=IxR來算,
以1uA的電流通過電阻所產生的壓降.
10MΩ : V=1uA x 10MΩ=10V,

老大真是聰明, 只要100V, 再來個簡化判斷, 只需要確定500M到1G或是小於100M到500M, 那就間單很多了嘛.

比方說, 每個數量級為10, 只要判斷跟解析度定在半數量級, 不會難到做不成. 誤差個1級, 也就是500M到1G之間

那低段的 K M, 精度也同樣可行, 頭髮應該不用少, 所以想要知道大概的溫度係數, 估算一下總體誤差. 請問還有其他建議嗎?

网友B:
前面給你介紹的1Ω~9.999999 MΩ 可任意設定電阻器,電阻是儘量以1%為主,若把電阻x10倍,增加10MΩ,就可隨意設定到99.9999MΩ了.
若要構成100MΩ,也可以用你的22MΩx4 +10MΩ+2MΩ.
當有了100MΩ,1GΩ當然也沒問題了.

正電阻溫度係數:電阻值隨溫度的增加而增大,如金屬材料.
負電阻溫度係數:電阻值隨溫度的增加而下降,如半導體,絕緣體及其它非金屬材料.
如熱敏電阻:指的是對溫度變化很敏感的電阻,即電阻值與溫度成反比,用於溫度控制。

金屬材料的電阻溫度係數:
http://content.edu.tw/vocation/control/tp_nh/ee/tp_nh/2/5.htm

電阻的溫度係數測定參考:
http://teacher.yuntech.edu.tw/~fengcl/exp/5/resistance.pdf

幾種物質的導電率,與其電阻溫度係數: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4%B5%E9%98%BB%E7%8E%87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給你介紹的1Ω~9.999999 MΩ 可任意設定電阻器,電阻是儘量以1%為主,若把電阻x10倍,增加10MΩ,就可隨意 ...

謝謝你的資料.
請問一下, 你示範裡的那種按鈕式的10段選擇開關, 在哪裡有賣, 大概價格多少呢.
俺昨天去了台北中華路那家賣電料的沒有

网友:
我沒在台北買過,那些已做好的,零件是在台南買的.

堃邑電子 - 三重,以前有去那裡買過零件,地址不知是否變動
地址/住址/Address: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609巷12號B1樓
電話/Tel: 02-2995-5706

台北 - 源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生南路
http://yd-tech.com.tw/
零件很多,網站不一定有展示出來,你可以打電話問看看.

DEC十進位按鍵指撥開關(按鍵式)
http://www.gst1979.com.tw/POWER-E.htm

网友(2012-04-12):
是有可能會用到數G的電阻,只是您要用買的還是用20M或22M串聯,再用OPA搭配T型電阻橋作進一步的放大.(可參考AD743datasheet中的參考線路 ,高祖值電阻不建議串連過多個,以避免引發干擾).
有些特殊感測器(如實驗室等級的電容式麥克風及水下壓電式麥克風或電荷式加速規等)其輸出阻抗約數G(輸出信號為電荷charge),並無法直接以一般設計電路和通用零件達成且後級量測端將因負載效應而無法得到正確準位量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