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元件 我不太懂

楼主(2012-02-17):
這是小弟拆日本cnc控制器機台的一些元件

  由於要繳回 所以就拆了一些怪怪我不認識的東西 請教大大

以上圖片上面第二行的字有 oho-100b 30

這元件裝在電容上面
明明看顏色是20x10^4 應該是200k
怎麼會是100k

网友:
最後一張圖
那是無感電阻(高檔貨),色碼是棕黑黃金,是100K沒錯
並在電容上面,是最為放電之用途
另一顆是二極體, 規格無法查證

楼主:
喔 原來我看錯了一職以為紅ㄟ
無感電阻 有功用嗎

网友:
第2張圖oho-100b 30,看起來像功率電阻100Ω/30W,或者功率型二極體.
你可以測量兩個方向的阻值,以做進一步確認.

第5,6張看起來像大電壓電容器,如0.1~3.3uf/400V,630V.
但是其標示SQ像火花消除器Spark Quencher,150Ω/250V

最後一張圖,以前在舊的古董板子上,常會看到的整流用二極體,2A或3A.

网友:
SQ23150BF....網路上查到的資訊
日本NISSHIN SEIGYO KIKO的火花消除器....

网友:
第一個是溫度開關,當溫度到達其設定點後會動作,一般用作過熱保護

网友:
  我以前學的 稱為碳素電阻CC ( 是無感電阻的一種 另一種無感電阻是線繞電阻)
這種碳素電阻CC 較貴現今也較難取得   高檔真空管都會用 我是聽不出差異

碳素電阻CC  / 金屬氧化膜MOF / 金屬膜MF

碳膜電阻CF

网友:
一般的電阻均由炭膜切割成螺旋狀
所以會有電感的效應存在
無感電阻製作的方法不同
用蒸鍍金屬薄膜製作 (沒記錯的話啦)
其電感效應非常低 故稱無感電阻 (其實還是有啦 只是很低)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覆   但是第一個ㄋ 這東西看起來很高級 但卻不知道是什麼

楼主:
雄爸 第一個小弟用熱風槍試了一下 確實是溫度開關 好厲害喔

我越來越愛你了n_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