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一片故障MSI-NX8800GTS.一開機就花屏~等水大PO維修實例

楼主(2012-02-17):
水大.好奇大有興趣嗎?如果沒有就看看誰有返修台可以修這片囉.
NX8800GTS-T2D320E-HD-OC 8800GTS超頻版 320MB 320BIT

网友A:
花屏有時不見的是GPU空焊造成的...

如果風扇都正常也很大片...(如果是小片或是靜音板或是風扇掛點..就有可能是空焊了)

可以往電容部份去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屏有時不見的是GPU空焊造成的...

如果風扇都正常也很大片...(如果是小片或是靜音板或是風扇掛點..就有可 ...

我知道但我沒那個技術測試.所以就送給版上有技術又有貢獻的大大囉.

网友:
如果水大.好奇大不要,我想排隊。
(我需要大體老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給我嗎???

目前先看水大跟好奇大要不要.如果他們兩位沒興趣.我會看還有誰排隊.在依據論壇上的活耀度貢獻度來決定給誰囉.但記得把維修過程po上來分享就好.

网友B:
我的話,是不一定能修好。
因為晶片面積很大,應該有45mm*45mm。一般人應該沒有那麼大的風罩。
(我只有41mm*41mm的,但晶片還有沒有重植成功過n_16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話,是不一定能修好。
因為晶片面積很大,應該有45mm*45mm。一般人應該沒有那麼大的風罩。
(我只有41m ...

我是還有一些比較低階的卡.你想試試嗎?

网友:
我有一片8800gt也是花屏...
http://bbs.pigoo.com/thread-32465-1-1.html

晶片長寬是38mmX38mm(剛剛量的)
這片可掛驅動可開機進XP...
我懷疑是ram的問題..
===================================================
還有一片是8500gt也是花屏
晶片長寬是33mmX33mm(剛剛量的)

8500gt這片熱機了就會正常了..應該是空焊..

台中市有人要拿去修嗎?
我可以送到府上~
不過散熱片和風扇我要留著喔...

网友C:
8500GT我有興趣.....
因為顯卡我的維修成功率尚不到50%.....
現在有熱風槍了,想多點樣本來練習看看可不可以提升成功率....

我住台中....NOVA離我家只有10分鐘路程(走路就到....)

网友:
小弟讓賢,此板卡的花屏問題不一定是顯晶空焊喔!
且此晶片要做拆晶及植球溫度要要偏高
不然錫球會跟你不熟喔XD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還有一些比較低階的卡.你想試試嗎?

用土炮做BGA很麻煩,我的環境一直沒做好(設計出來也沒辦法解決金屬加工的問題)。
真的給我了,我也不一定能修好,但可以練習練習而已。

如果有能修好的人要接手,還是應當讓賢。

你有需要什麼嗎??看看我有沒有一點東西也可以送你。(如台製900M烙鐵頭、一些零件,或你欠什麼元件我找找看有沒有)

(說真格的,還是修LCD最容易獲得成就感,C/P值也最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土炮做BGA很麻煩,我的環境一直沒做好(設計出來也沒辦法解決金屬加工的問題)。
真的給我了,我也不一 ...

這些卡不一定是花屏.故障狀況應該也都不一樣.看你想不想練習練習.低階的練壞也沒差至少學到了經驗.PM地址給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8500GT我有興趣.....
因為顯卡我的維修成功率尚不到50%.....
現在有熱風槍了,想多點樣本來練習看看可不可以 ...

carl兄還要顯示卡嗎?

剛剛整理手上的花屏pci-e的顯示卡還有6200和7300gs

當然還有其他故障問題的顯示卡...

看您要什麼就pm給我..

我明早會經過nova再拿過去給您~

网友:
小弟排隊,想試試bga solder

网友C:
引用 网友C:
8500GT我有興趣.....
因為顯卡我的維修成功率尚不到50%.....
現在有熱風槍了,想多點樣本來練習看看可不可以 ...

熱風槍到手了....
最近在準備練習BGA.....
底火當然是拿出陪伴我非常多年的黑晶爐+溫度計先頂著用嚕....
加焊成功率是碰運氣....其實這也不是問題.....問題在於耐用度.......
目前加焊過的用最久不過一年左右.....大多數都8~10個月左右就又掛了.....
所以不練習BGA不行嚕....

网友:
這一片  我有修過兩張相同 都是要BGA迴焊[我只用K牌熱風槍加焊和BGA專用助焊劑]  不知道 已經贈送了嗎..想試看看 是不是同樣問題...有些高階顯卡就是因為過熱才會花屏..有興趣的大家  可以試看看..

网友:
沒辦法解決金屬加工的問題 可以找雷射加工外型 彎曲 圓孔都可完成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些卡不一定是花屏.故障狀況應該也都不一樣.看你想不想練習練習.低階的練壞也沒差至少學到了經驗.PM地址 ...

您的手腳也太快了吧!!!低階卡已經收到了,謝謝。

如果運氣好,有碰到好修的,就上來貼維修實例。(應該可以碰到一、二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的手腳也太快了吧!!!低階卡已經收到了,謝謝。

如果運氣好,有碰到好修的,就上來貼維修實例。(應 ...

加油囉n_111|

网友D:
@@"我太混了~~今天才看到!!
我要~~~~~~~~~~~~~~

剛好要大卡來試溫度~~不過這片之前在好奇那看~~真的不太好做~~
ram也有可能要換(批號要連號@@"不好找)

卡送出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熱風槍到手了....
最近在準備練習BGA.....
底火當然是拿出陪伴我非常多年的黑晶爐+溫度計先頂著用嚕....

黑晶爐用的順手其實比低階反修台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太混了~~今天才看到!!
我要~~~~~~~~~~~~~~

等你阿.你要就給你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你阿.你要就給你啦

感謝ckevin_pin  大大~~~

网友:
感謝凱文大~我收到了!!!
等等先送入烤箱烘烤~晚上再來試試

剛試了一下的畫面
(紅色那片是待修的9800GT @@")

网友:
不曉得還有沒有無人認領的小孩(顯示卡),可以讓小弟練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