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斯熱水器, 如果算家電的話, 滲漏要如何處理

楼主(2012-02-17):
看照片, 有個孔的地方滲漏, 就是圖片裡有紅圈的位置.

標籤寫的是 五聯牌 ASE560液化/(天然)

請教要如何使他不再滲漏, 因為滲漏的水讓電子點火的電池都濕了, 偶然電子點火不動作

网友A:
要拆水盤下來看

如果不嚴重

換個O-ring就好了

网友:
這樣較為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拆水盤下來看

如果不嚴重

O-ring 使用久了之後 橡膠會老化 彈性疲乏 以至造成滲水 或卡針
換上O-ring之後 再塗上O-ring油 又可以防止空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拆水盤下來看

如果不嚴重

看到你的建議, 心中有個底了,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O-ring 使用久了之後 橡膠會老化 彈性疲乏 以至造成滲水 或卡針
換上O-ring之後 再塗上O-ring油 又可以防 ...

看到你的建議, 心中有個底了,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盤壞掉
網路上買一個換掉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1026528568

不錯的資料

网友:
您紅圈中央直銅管左右各有1個螺絲,這2個螺絲就是固定水盤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水盤壞掉
網路上買一個換掉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1026528568

大大
        您提供的網頁是賣水盤皮的,如果是上部滲漏,且水盤可驅動微動開關,是不是代表水盤皮無異常,若要更換整組水盤,應該也不便宜,或許該檢查上部O- ring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大
        您提供的網頁是賣水盤皮的,如果是上部滲漏,且水盤可驅動微動開關,是不是代表水盤皮無異 ...

水盤好的, O-RING 是特別設計的, 看來很難買到

网友E:
引用 楼主:
水盤好的, O-RING 是特別設計的, 看來很難買到

大大你要不要把O-RING 的尺寸標出來

网友C:
大大你可能要更換整組水盤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2098917900
參考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大大
        您提供的網頁是賣水盤皮的,如果是上部滲漏,且水盤可驅動微動開關,是不是代表水盤皮無異 ...

水盤皮要漏很大才無法驅動頂針,你要詳細檢查水盤皮才對,
你那個上面的O型環跟莊頭北的水盤O型環一樣,
不用去買他原廠特殊的買一般O型環即可,
我家的莊頭北跟你是一樣的,差別在長柄與短柄而已,
(長柄的旋扭在面板可以很清楚看的見,短柄的則隱藏)
我就是買一般O型環換上去的,但是換一般O型環也要更換螺絲(你圖片右邊那個螺絲),
不改螺絲就要加個墊片,防止頂針上來時把一般O型環一起帶上來那就又在漏水拉...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6074935165
這賣場的應該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大你要不要把O-RING 的尺寸標出來

請看看, 密封橡膠是藍色切面的那個, 實際並沒有拆出來, 純粹量螺絲尺寸估計對照得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水盤皮要漏很大才無法驅動頂針,你要詳細檢查水盤皮才對,
你那個上面的O型環跟莊頭北的水盤O型環一樣,

水盤絕對好的.

請問你指的是那種 NRB 的 O-RING 嗎? 要買幾度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你可能要更換整組水盤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2098917900
參考看看 ...

好好的資料.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盤絕對好的.

水盤當然是好的,重點在裡面那個黑色圓形大面積那個(稱呼水盤皮)有沒有裂橫,
拿起來對著光線折一折看有破洞嗎?
O型環要幾度我不知道,只知道當初買的尺寸應該是外徑6.13線徑1.78內徑2.57這種。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盤好的, O-RING 是特別設計的, 看來很難買到

老大 不用買了 要不要試看看?  直接塗上O-RING油,或許會好也不一定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