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零件燒毀一個

楼主(2012-02-17):
燒毀另一顆

燒毀另一顆

附上圖片:紅框框的 6VDE 可以替代品可用?

网友A:
請問它的正確書寫方式
6 VDE
6V  DE
6VD E

從電路上可推測他是甚麼元件嗎?
IC202編號是???

网友B:
可提供螢幕型號資料或這PI板編號,再幫你查查看資料是否有這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提供螢幕型號資料或這PI板編號,再幫你查查看資料是否有這資料

螢幕型號: VE710b
版子編號 ADP-40AF

网友:
剛好我也遇到!
大家來瞧瞧!
它是哪一個編號?
又會是什麼零件?
是MOS的話?是N CH?還是P CH?
是電晶體的話?是PNP?還是NP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它的正確書寫方式
6 VDE
6V  DE

剛用酒精擦乾淨另一顆 A6VDE (A的字體比較小)
BI3101A的第8腳  第9腳是另一個燒毀的 A6VDE

网友:
引用 楼主:
螢幕型號: VE710b
版子編號 ADP-40AF

應該不只它燒了而已?

网友C:
你看到的是:6VDE
我的相片都只看到前半部:A6VD
那合起來!這顆零件編號不就是:『A6VDE』!
有神明可以提供一下它的資料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到的是:6VDE
我的相片都只看到前半部:A6VD
那合起來!這顆零件編號不就是:『A6VDE』!

遇到同版子的耶 @@
苦命雙兄弟 居然燒毀同一個地方
燒毀的相關零件
c5706*2
15j100*1
電阻12Ω *1
其他在等 A6VDE 替代品
在測試

网友:
以A6尋找

Si2306DS.pdf (53.54 KB, 下載次數: 101) ST3406_v1.pdf (213.76 KB, 下載次數: 89)
比較有可能的元件

還有一些 是diode
MC2838   1S2838  .........等很多

不是很確定 請再配合電路自行確認 或 找詳細電路圖查詢

參考http://bbs.pigoo.com/thread-21967-1-1.html

應可修復

网友:
SOT23 N-CH MOSFET 30V 4A以上

网友:
這是一顆N-CH MOSFET,會燒的原因是該組背光電路C5706短路而過電流損壞,有時會一併帶走G極驅動電阻

网友:
Q201,Q202 是N-ch 沒錯。

楼主:
謝謝  各位  來去找零件 更換在跟各位告知是否成功

网友:
STS3402
可以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