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2000 安裝無線網路怎麼使用 !!!<已解決>

楼主(2012-02-17):
系統 Win2000 Professianal SP4   !!

無線網路 USB RTL8187B  !!

可正常安裝驅動及 REALTEK  Wireless LAN Utility  !! (確定有支援 win2k)

但是點選 REALTEK  Wireless LAN Utility   無法使用 !!

出現以下訊息 !!

不知如何解決 !!!

网友A:
看起來是WIN2000的WINSTA.DLL 版本不夠新啊
找不到WINSTATIONREGISTERCONSOLENOTIFICATION這個PROCEDURE

工作列右下角的無線網路圖示  右鍵 或是 雙按 滑鼠能帶出設定視窗嗎?

不行的話,我想可能是無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是WIN2000的WINSTA.DLL 版本不夠新啊
找不到WINSTATIONREGISTERCONSOLENOTIFICATION這個PROCEDURE

現在是驅動可正常安裝 !!
但 win2k 本身並沒有無線網路的控制軟件 !!
我另外裝了別家的無線網卡試 !!
可以正常使用 !!
就這 RTL8187B 的工具軟件無法使用!!
可是軟件本身有支援 win2k 啊 !!
居然沒辦法使用 !! 真是Orz ~~

如果這個軟件沒辦法使用 , 那不知有沒有, 公用的軟體可以使用 !!!
像 XP 本身就有 !!!

网友B:
請問....您的驅動和公用程式是從何處取得?

看REALTEK官網提供的公用程式似乎不支援WIN2K....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您的驅動和公用程式是從何處取得?

看REALTEK官網提供的公用程式似乎不支援WIN2K.... ...

官方下載的 !!!

RTL8187B_AutoInstallPackage(Beta)

RTL8187B_XP_6.1163.0331.2010_Win7_62.1182.0331.2010_UI_1.00.0179.L

這個沒有支援嗎 ???

還是說只有驅動支援而已 !!!

工具軟體沒支援 ??

网友A:
瑞昱_RTL8187B_600_适用的Windows Vista/XP/2000/ME/98
http://www.argtek.com/style/fram ... content_set=color_1

13.7MB的

解開看裡面的release note
rtlwan 的update 到2008年  看起來是比較舊的
不知道能不能用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瑞昱_RTL8187B_600_适用的Windows Vista/XP/2000/ME/98
http://www.argtek.com/style/frame/templates1/dow ...

下載試試 !!

剛剛試了 !!

是可以使用的 !!!

反而是舊的版本可以使用 !!!

真的很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