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鍵盤|滑鼠] 羅技無線鍵盤簡易維修

楼主(2012-02-18):
新春路邊等垃圾車回收區有人遺棄  看外觀良好 檢回家修看看
喜歡它的音量調整功能 就有修復它的衝動
音量用光閘檢測
ENLA 電解電容  第一次看到 鍵盤會用這種日系電容

上電  用示波器檢查 cystal會震盪似乎是好的
---------------------------------------------------------------
寫EMAIL給圓場羅技詢問接收器規格
得知規格代號後 上網購得其二手接收器
測試連結OK後
測試鍵盤功能  功能鍵 "下"  "H" "Enter".....等
有多按鍵功能不良
拆開鍵盤
有些區域有水漬痕跡
軟板有三層
發現嚴重侵蝕區域  用電表量相鄰兩線會有電阻值約2.2K ~5K不等
用橡皮去除
後方那種的顆粒較粗會在軟板留下痕跡 要注意避免擦除原有線路
其他區域一樣皆檢查一次
整理完成

因為使用上不太需要無線功能
改成有線供電
找廢棄USB滑鼠
取VCC  GND兩條線 VCC串一diode(廢板取得 不知型號 15ma下 壓降很小)
用束帶固定
組裝完 測試OK

愉快使用中

网友A:
恭喜撿到好料的啦!
薄膜式的鍵盤,用橡皮可以去鏽蝕啊!
是不是要小心不要太大力,以免傷到線路啊!
線路也是和遙控器一樣都是石墨塗層嗎?
感謝分享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撿到好料的啦!
薄膜式的鍵盤,用橡皮可以去鏽蝕啊!
是不是要小心不要太大力,以免傷到線路啊!

使用橡皮去除的是兩條印刷線路之間 被水溶解出來造成短路的薄層(因為擦除完才照相 只能文字說明)
線路不要動到
線路鏽蝕應該只能用銀漿筆修復了
至於甚麼塗層我也不知道  不過不是黑色 應該不是石墨塗層
用電表量短距離10歐姆之內   長距離(鍵盤長)就有150歐姆左右 應該比石墨特性好一些

网友:
家中也有故障的薄膜鍵盤,一樣也是薄膜的阻抗變高,按鍵無作用,
也有想過買導電銀漆筆來修復,只是一個鍵盤才兩三百塊,
一支導電銀漆筆至少就要六七百,想想不划算,
就放棄修了

网友B:
我有一個同型號的只知道是接收器壞掉
因為看不懂也抓不到原因
所以一直封存
不知道板大的二手接收器是哪購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個同型號的只知道是接收器壞掉
因為看不懂也抓不到原因
所以一直封存

接收器 背後有M/N:C-BD9-DUAL 即是接收器型號

C-BD9-DUAL 當關鍵字 兩拍賣網上搜尋

PS:鍵盤硬體版本有變更 有多種接收器規格 詢問過原廠確認後 才購料
    可查舊款 背後型號  再購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收器 背後有M/N:C-BD9-DUAL 即是接收器型號

C-BD9-DUAL 當關鍵字 兩拍賣網上搜尋

謝版大的回覆
你說的是打圈的這個嗎?
只要找到這裡一樣,頻率也都會一樣
這樣就可以用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版大的回覆
你說的是打圈的這個嗎?

沒錯

若要更加確認的答案 可以mail鍵盤的資料(m/n  p/n s/n )給 羅技
  原廠會回覆 receiver 相關資料

网友:
這一款鍵盤是羅技極光無影手,鍵的敲擊和回饋的力道剛好,我很喜歡,也有兩支,不過用了5年以後,都發生某個鍵會有自動連擊現象,也曾拆開整理過都無效,就收起來了,等待高手討論這種連擊問題再拿出來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