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送出」送兩支低價烙鐵

楼主(2012-02-18):
這二支早已用不著,但一直沒去找到底丟到哪兒去了。剛剛突然跑出來,就趕緊貼上來物盡其用了。

就照片中這兩支要送人。一支20W;一支40W。綠色那支比較好一點,黑色那支可以自己去電子材料行買烙鐵頭更換。

老手應當不會要這種東西吧!!還是看有哪些新手想要的。(學生或年輕人優先)
請告訴我您會需要它們的原因,自付運費就行了。(7-11交貨便49元)

网友A:
拿來焊主機板的MOSFET應該敵不過那個散熱?

對了.....說到烙鐵頭,想請問一下,這種口徑的烙鐵頭除了這種標準的尖頭
有沒有別種形狀,像刀頭這種的可換?

我曾經買了一個馬蹄形(印像中包裝上寫這樣) 嘗試更換,結果塞不進去
後來量了一下,這種的烙鐵頭口徑是5mm  買的那種是6mm

楼主:
綠色那支,我確定沒有(那是有螺紋的)。

黑色那支把頭拆下來,拿去電子材料行比對著買吧!(跟店家講一下,用過的沒有人會懷疑是你用偷的)

(長期且經常修東西的,還是去買台溫控烙鐵吧!!!為了避免常常換頭,我還買了好幾把手柄裝上不同的烙鐵頭,很好用的。如果溫控的買不下手,至少買把Hakko或Goot的,因為真的「非常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來焊主機板的MOSFET應該敵不過那個散熱?

對了.....說到烙鐵頭,想請問一下,這種口徑的烙鐵頭除了 ...

對了,焊接時弄一點焊油會非常好焊,有時拆也是。我特愛用焊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綠色那支,我確定沒有(那是有螺紋的)。

黑色那支把頭拆下來,拿去電子材料行比對著買吧!(跟店家講一下 ...

我是玩票性質的啊

沒溫控的確很容易掛掉烙鐵頭,有一次沒注意到烙鐵還在六孔上,插上後,一陣子後才看到那根烙鐵在冒煙
之後那柄烙鐵就殘廢了

Hakko的頗貴啊,最近在附近的電子材料行有看到Goot的,幾百元的樣子,考慮中

不過,我很怕買了好的烙鐵後,還是焊到搞砸    這.........

我也很愛用焊油,目前用的是Goot的弱酸性焊油.

楼主:
兩段式烙鐵我有二支,分別是Hakko 984與Goot TQ-95。(為了左右開弓)

我覺得這兩支都一樣優異,加購好用的烙鐵頭一支要一千多元。非常值得。
不買這個,就連玩票都不好玩。
如果一開始很難考慮要怎麼買,那就買上面的兩種之一,再加買一支刀頭來換。這樣就算是很棒的神兵利器了。
(原本的烙鐵頭都是一般的頭,不換掉就沒意思了。)

楼主:
都沒有回應,自己再推一次。

有人要就送了。。。。。。。。。。。(請PM給我)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沒有回應,自己再推一次。

有人要就送了。。。。。。。。。。。(請PM給我) ...

D大不好意思請教一下,小弟昨天剛買的溫控898A+

我稍微用一下錫油有時發現他的頭都會泛黑...不知道是什麼緣故?另外爬了一些文,還是不太清楚要怎麼

保養烙鐵頭....小弟不想這台溫控的太早升天啊n_029|

想把它操個20年到退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大不好意思請教一下,小弟昨天剛買的溫控898A+

我稍微用一下錫油有時發現他的頭都會泛黑...不知道是什麼 ...

20年..說真的你想太多了..大陸的品質..
我也是用這台898+  2600那台
..刀頭用不到一星期就掛了..(一天用5~6小時)
又買一個刀頭....就收起來不在用他的烙鐵組
只用他的風槍..有一天..自己diy在用的t12烙鐵 有點小問題..只好拿出來..
沒想到..開關一開...丫咧...led少一畫..想說不長用就算了
後來..開始玩bga..暴了2~30個晶片..某位高人才跟我說...
我用的溫度不可能暴晶..我上加熱只轉100..也會暴晶  下加熱220
最後才知道..風槍溫度有問題..轉100  他出來是290~310
轉200..出來是380~420
難怪我一開始用想說..別人都要開350~380才吹的下..我開250就很好吹

後來只好拆了他..沒拆不知道..一拆..天丫..這是什麼焊工...
想說要長期用..就一個一個拆下..一個一個重新焊好..電容也全換日本的
全換完..溫度也修復回來 正常數據....
可是上次壞的led少一畫..本來想說是空焊..沒想到是燒毀了..真的是很好的品質
led直到上星期我才買到...烙鐵led壞很久了..都沒管他..因為沒在用...0.0
對了...還有他的風槍小烙可開關..用3個月左右就燒毀了.我還跑去買日本的回來換..

說那麼久..要想用的久..拆了他吧...焊點全重新焊會比較好..電容也換一換.小烙可如果買的到就買回來換.4p的日本的不好買
(前提是你焊接工力要好 才動手 否則 898a+的pcb是很好很好的品質..一個不小心就掉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0年..說真的你想太多了..大陸的品質..
我也是用這台898+  2600那台
..刀頭用不到一星期就掛了..(一天用5 ...

.............

天啊............害我還沾沾自喜買了好東西!!因為覺得他的焊槍好用..老實說,他的熱風槍我還不太了解

上面LED的溫度300 我再吹普通的焊點好像比用焊槍300度還要低溫..不知道是我不會用還是....

大大BGA是用鋒槍嗎??

所以意思是雖然他看起來很新剛到的,小弟還是要把他解體再重焊嗎...跑到日本買...會不會太.....累了

小弟明天正事處理完馬上就來稿....順便看看明天應該會到貨的兩段式烙鐵好不好用...就拿這台來當實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D大不好意思請教一下,小弟昨天剛買的溫控898A+

我稍微用一下錫油有時發現他的頭都會泛黑...不知道是什麼 ...

這問題我不知道。

台製與日製的刀頭我都有,台製的也都還能用。但日製的刀頭可是真棒啊!!!
(烙鐵頭人家是說停機時就沾點鍚放著,保護烙鐵頭。)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問題我不知道。

台製與日製的刀頭我都有,台製的也都還能用。但日製的刀頭可是真棒啊!!!

了解,我會試試看的!感謝D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

天啊............害我還沾沾自喜買了好東西!!因為覺得他的焊槍好用..老實說,他的 ...

有這台.兩段式烙鐵就不用買了吧...用不到
可能是我很長用烙鐵..對工具在我的能力下我真的會去買好一點的來用
我現在用我diy的烙鐵,,拆焊 as15.大約10~15分左右
用898a+那種936的..光焊.可能要半小時 現在叫我用936的..真的不太會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這台.兩段式烙鐵就不用買了吧...用不到
可能是我很長用烙鐵..對工具在我的能力下我真的會去買好一點的 ...

A大,主要是我會家裡公司兩邊跑,溫控打算放公司,回家還是手癢就用這支兩段式...不然雖然不大台載來載去也麻煩....AS15是液晶裡面的那片嗎??
會有時差是因為習慣問題還是工具問題呢????

另外請教大大一個問題,我在用吸錫槍的時候,基本上吸一次沒辦法把整個焊點的錫都吸乾淨,是吸錫槍不夠力還是我對的地方不準呢??我是用整個孔把焊點蓋住在按...

网友:
習慣跟工具問題都有..
吸錫槍有分很多種..不知你用的是那一種..所以無法說明

网友:
你好,我目前在學習維修
不知烙鐵還有沒有,可以給我嗎?
謝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目前在學習3c維修
不知烙鐵還有沒有,可以給我嗎?
謝謝大大!!

已PM相關資料。

网友D:
大大抱歉等級不夠,我無法PM給您,
可否PM告知mail嗎?
另外可否告知"戶名"我用無摺存款方式給您!!
再次麻煩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大抱歉等級不夠,我無法PM給您,
可否PM告知mail嗎?
另外可否告知"戶名"我用無摺存款方式給您!!

你可以在這裡回覆,回覆我看完會馬上刪掉。
http://bbs.pigoo.com/blog-13488-136.html

网友D:
大大您好,日誌無法回覆!!
款項今天會存入
以後如有電子問題請教,還請不吝指教,再次謝謝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大您好,日誌無法回覆!!
款項今天會存入
以後如有電子問題請教,還請不吝指教,再次謝謝大大!!

謝謝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