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優派 N3262W-NT 32吋 液晶電視[完修]

楼主(2012-02-18):
驅動板

不知型號的電源板
型號 MPT T808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

視訊盒
AVNXX62-NT
VS11805-NT-1P

頭一次發液晶電視文章,而且還是自己的液晶電試

ViewSonic 優派 N3262W-NT 這台是 2007.6月

原因是開沒多久就沒電源,而且偶而可看很久,有時又不行

拆開一看,除了電源板有問題,其他目前都沒什麼問題

=============================================

先來電源板資料

MBR2045CT
MBR2060CT x2

以上 3顆電晶體是鎖在散熱片,因為要先拆散熱片才有辦法換電容
所以就順便記錄下來

Q151 40T03GP

C1 150UF 450V

C21  10UF 50V
C40  10UF 50V
C481 10UF 50V

C39  47UF 50V
C122 47UF 50V
C161 47UF 50V
C156 47UF 50V
C242 47UF 50V

C240 680UF 35V
C241 680UF 35V

C152 1000UF 16V
C153 1000UF 16V

C120 1000UF 25V
C121 1000UF 25V

=============================================

問題...
1. MBR2045CT 跟 MBR2060CT  <---這是 蕭特基 整流 二極體??? 這個東西有需要更換嗎?

2. 680uf 35V的尺寸是 10x20mm,找不到合適的,我只有12.5x20mm,超過10mm就擺不下了
就連想使用 1000uf 35V 也是12.5x20mm,這該怎麼辦???

3.打算把40T03GP更換成P4N03LT,電容全部換新,還有什麼要更換的?

4.這塊電源板有沒有新的可以替換?可替換型號是?

5.有在別的地方看到
請注意 :
   此電源板因升壓到380v , 絕對壞粉多smd的電子零件(修後您會看到),
   只換電容絕對修不好的, 只會燒毀更多電子零件,
   甚至燒到ad , 高壓 或 面板時, 您就需買新液晶電視喔~
是這樣嗎?

网友:
大大,發圖加文字說明,這樣只知道你換了電容

网友:
應該先將電容更換後再測試有沒有其他問題,不需要將無故障的零件更換吧

楼主:
有在別的地方看到

電源板部份
請注意 :
   此電源板因升壓到380v , 絕對壞粉多smd的電子零件(修後您會看到),
   只換電容絕對修不好的, 只會燒毀更多電子零件,
   甚至燒到ad , 高壓 或 面板時, 您就需買新液晶電視喔~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在別的地方看到

電源板部份

只換電容絕對修不好的---那是因為電源板已經燒掉,完全無電壓輸出才會有的狀況

网友:
偶而可看很久---表示除了電容故障(濾波不穩)造成偶而可以看
若是 PWM IC 、ZD 、電晶體等故障--相信不會讓您看到畫面的,故障情形不同當然故障原件也會不同

网友:
我雖然不知,你發生的狀況,但是我碰過的開一陣子會跳成黑色,重開能再顯示,我那時解決方法是補焊電晶體部分,因為那處有高溫,有可能久了接觸不良,或試測下電晶體有無問題,還有另一狀況也是接觸不良,就是敲一敲會恢復正常,那種也能捕焊修好,IC部分我比較不會,建議可先從電晶體下手,容易壞的原件除了電容就是電晶體最常見!

网友A:
這片不知道能不能代用你那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片不知道能不能代用你那片@@

這片好像不行...
看不到其他接頭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片不知道能不能代用你那片@@

這片確定可以代用

現在使用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片好像不行...
看不到其他接頭

這台ad很容易故障

网友:
基本上你換電容後先測試看各組電壓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其他零件建議不用更換~

楼主:
680uf 35V的尺寸是 10x20mm
有可以代用的嗎?
拍賣上面高度都是 28mm

网友B:
找1000uF35V代用~~然後電容想辦法用躺的不一定每科都要用站立的 只要不影響排PIN插入就好了

修好後記得電源板原本有蓋罩子  不用蓋了  蓋上了會影響散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1000uF35V代用~~然後電容想辦法用躺的不一定每科都要用站立的 只要不影響排PIN插入就好了

修好後記得電 ...

680uf 35V 在圖片的右下角
要躺也沒地方可躺

也有找過 1000uf 35V
也找不到有高20mm
都是高28mm

网友:
引用 楼主:
680uf 35V 在圖片的右下角
要躺也沒地方可躺

680UF35V可以去電子街找20MM的

我去電子街有買過20MM的 (台中電子街)

你那邊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680uf 35V 在圖片的右下角
要躺也沒地方可躺

山不轉路轉
原地沒地方躺,可以找其它地方躺
,再接線過去就好了!!  意思就是將電容接腳用單芯線延長
電容最好用膠帶或甚麼固定一下,以防止電容亂跑造成短路

楼主:
680uf 35V 真不好找
想往上找 680uf 50V 1000uf 50V 都沒有
今天發現 除了寬10mm  高度23mm就極限了
會被散熱片檔住

突然有個想法
我可以把 680uf 35 兩顆合併成一顆嗎?
用1500uf 50V 來代替嗎?

网友:
2顆合成1顆,這得要看電路電容是否接再一起並連,如果是當然OK,不過另一端也得補焊錫填洞才能倒通,不然就接2顆1500uf 50V好了,電源板電容是拿來濾波的,大電容理論筆小電容好,所以能取代!不過還是得看ESR而定! 大多大電容都能取代小電容,前提是要裝的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680uf 35V 真不好找
想往上找 680uf 50V 1000uf 50V 都沒有
今天發現 除了寬10mm  高度23mm就極限了

DPS-210EP-2這片確實可以代用你壞的那片
他的接頭 我發的那張圖片 左上角^^~這片可以代用26-40吋的優派液晶電視的電源

楼主:
最後...
硬上......山不轉路轉右下角4顆電容就給他歪七扭八的

然後把 1000uf 25V 改1000uf 35V
反正沒問題就好了

組裝好測試中
明天再看看有沒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