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剛收到ㄉBenq fp767是啥問題阿

楼主(2012-02-18):
BENQ FP767
目前上電指示燈橘色和綠色一起都亮
按開關無反應
有哪位大大有愈到過ㄇ
目前猜想應該有短路不知是哪

网友:
如果是開關沒反應,其實可以試試,先不裝開關,不裝其實也能開,也有功能,只是關的時候只能拔電源,或是單獨先測開關接點處是否短路!
BENQ這牌子我有過開關沒作用,雖然狀況是不太相同! 型號不同,懷疑是開關可先測開關處!

网友:
兩燈一起亮表示AD運作有異常,先測AD輸入及上方電源電路基本電壓

楼主:
目前上電AD板有一顆IR120625很燙
有這顆ㄉPDF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