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完修]]]大同電視TV-21MF5 不能開機,繼電器接點有聲音

楼主(2012-02-18):
請教各位高手大大~
大同電視TV-21MF5 不能開機,
但有聽到繼電器接點有動作的聲音
可是電源燈不亮,無畫面聲音
該從哪一顆元件開始測量呢?

网友A:
cyair 先量水平c級.有無約12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cyair 先量水平c級.有無約120v

請問哪一顆是........水平晶體

网友B:
繼電器旁的33uF250V  量測看看有無150V的電壓DC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cyair 先量水平c級.有無約120v

這顆量起來有DC147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繼電器旁的33uF250V  量測看看有無150V的電壓DC喔

繼電器旁找不到33uF250V
但有找到兩顆 CE12  100uF160V 量起來有DC152V
C807 10uf160V  量起來有DC144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噗...

小弟感謝大大明顯的幫我指出水平晶體

网友D:
那板子很髒,你要不要先洗一洗在測量會比較好呢? 這樣要找一些東西、線路&編號比較清楚

我是有看過灰塵過多導致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板子很髒,你要不要先洗一洗在測量會比較好呢? 這樣要找一些東西、線路&編號比較清楚

我是有看過灰塵過多 ...

認同....今天太忙囉
本來剛剛是要用空氣壓縮機噴一噴
太晚怕會吵到別人,明天若有空在清一清

网友:
cyair :這台有可能水平 (驅動晶體)(變壓器)故障

网友C:
噗....大大您這鉤錶是可以量DC/A的嗎?

网友:
回葡萄兄, UT202只能量AC/A........

网友B:
看HDT有無NG 2邊線圈都有要有阻抗  一邊沒阻抗就線圈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噗....大大您這鉤錶是可以量DC/A的嗎?

我剛去量兩端電壓都有DC151V
如emc88888大說的 只能量AC/A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HDT有無NG 2邊線圈都有要有阻抗  一邊沒阻抗就線圈斷了

糟糕...又出現新名詞HDT細蝦毀
能幫我圈出來嗎?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糟糕...又出現新名詞HDT細蝦毀
能幫我圈出來嗎?感謝~

我有畫了

你量測看看 他有5隻腳  一邊2腳一邊3腳

2腳要有阻抗
3腳的量測上跟下中間腳不用理他

都要有阻抗才對

网友A:
cyair :有修過好幾台.(水平驅動晶體)和(驅動變壓器)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cyair :有修過好幾台.(水平驅動晶體)和(驅動變壓器)故障

金龍 大:您說的水平C級我有量出來了~約DC147V
E 跟 B 都無電壓
水平驅動晶體如何判定故障
驅動變壓器是哪一顆呢?

网友A:
cyair :量(驅動變壓器hdt)有無故障 串聯(4.7k)有無故障

网友E:
您那水平晶體應是好的!
水平晶體B腳...連接一顆線圈...再往前連接一驅動晶體...
此晶體B腳有0.37V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cyair :量(驅動變壓器hdt)有無故障 串聯(4.7k)有無故障

兩隻腳量89.7歐姆
三隻腳量1.3腳0.4歐姆

网友A:
cyair :量(驅動變壓器hdt)無故障 (串聯(4.7k)有無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那水平晶體應是好的!
水平晶體B腳...連接一顆線圈...再往前連接一驅動晶體...
此晶體B腳有0.37V嗎? ...

大大指的是Q402驅動晶體嗎?
B腳沒有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cyair :量(驅動變壓器hdt)無故障 (串聯(4.7k)有無故障).

串聯(4.7k)是R416這一顆嗎?
他是1.8K沒錯

网友A:
cyair :抱歉我很少看電路圖.....(4.7K)有出入但原理都一樣.....R409好像空焊.R416有無約120V...量電比較快
          垂直OUTR336好像也空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cyair :抱歉我很少看電路圖.....(4.7K)有出入但原理都一樣.....R409好像空焊.R416有無約120V...量電比較快

R416電壓約15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R416電壓約150V

Q402 C級(V)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Q402 C級(V)多少

Q402 C級也約150V

网友A:
Q402 B級AC  V
有沒有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Q402 B級AC  V
有沒有示波器

Q402 B級AC  0V
沒有示波器

网友A:
要查155v有一路...經一電阻約5k_1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查155v有一路...經一電阻約5k_10k

意思是說~一般電壓約120V...
我現在電壓約150V...
電壓太高了是嗎?

网友A:
要查120v有一路...經一電阻約5k之10k壓降.致IC約5V之9V

水平無震盪.需確認水平震盪IC電源有無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查120v有一路...經一電阻約5k之10k壓降.致IC約5V之9V

水平無震盪.需確認水平震盪IC電源有無電壓 ...

金龍 大~
本來已經要打電話給您囉~
又怕您跟我說的太專業了~我會聽不懂
您又後續的提供小弟一些方向
現在好像找到它了~
8.2K
DC149.8V
DC116.1mv
沒反應囉~應該是它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金龍 大~
本來已經要打電話給您囉~
又怕您跟我說的太專業了~我會聽不懂

就是這顆沒錯!
這顆電阻是由B+電壓供給主IC.H.VCC...
導致於無水平輸出...無電壓至Q402 B極...

网友A:
厲害喔....8.2K...剛才有客人.電腦家人又再用.怕你等太久....我也怕你不清楚...(我都依原理修理習慣ㄋ)怕你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厲害喔....8.2K...剛才有客人.電腦家人又再用.怕你等太久....我也怕你不清楚...(我都依原理修理習慣ㄋ)怕你 ...

是金龍大厲害啦~
隔空判斷問題
今天在去材料行買回來換
不然我那3歲多的女兒
每次看到我在查這台電路就會說:
拔比~對不起,我不是故意把電視用壞的。
每次都會說~害我都很不好意思。

网友A:
cyair :小孩最可愛ㄋ.(剛才有客人.電腦家人又再用.)就是我小孩在用......空焊記得補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cyair :小孩最可愛ㄋ.(剛才有客人.電腦家人又再用.)就是我小孩在用......空焊記得補焊 ...

完修了~呼~補點圖讓大家參考~
新品&故障品
測量無誤再安裝~以防萬一
裝上去囉!!
用300W鹵素燈~補焊中.......(不用它又看不到.....好熱ㄚ)
電壓降為132.3V
另一邊85V....之前都是150V左右
在來剛換上的主角...之前都150V..換上後....132V
另一端...8.89V  經金龍大指導...
要查120v有一路...經一電阻約5k之10k壓降.致IC約5V之9V
直接命中.....
lhc大說的... 驅動晶體B腳有0.37V囉
完修了~
我女兒一聽到電視有聲音,馬上跑過來看^^|||電視兒童
嘴巴可甜的很~一直說....拔比好棒,拔比好棒

在此感謝金龍大及lhc大及jackhiphop及葡萄及ling751am......
提供經驗

网友A:
恭喜完修...ㄚ.......我修好我女兒都不會說我好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ㄚ.......我修好我女兒都不會說我好棒

可能是你太強了
她早已經習慣了
改天你故意把她的東西修不好
看她會不會說你好遜~
噗....

网友D:
恭喜完修,你家的電視放餐桌上阿...

网友:
你錯ㄋ.遇到不好修復的.我女兒會說........怎麼修那麼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完修,你家的電視放餐桌上阿...

報告~素低....吃飯配電視

网友F:
注意一下安全 !!!

怕小孩模仿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注意一下安全 !!!

怕小孩模仿 !!

嗯~多謝提醒!!
我是買好零件,準備動手才搬上去餐桌的
平時也都有把外殼蓋上....
也有做好教育訓練,雖然沒啥作用......

网友:
恭喜完修^^下班後再上來這看到你已完修^^恭喜拉

网友G:
恭喜完修..
金龍兄隔空抓藥本領高強.
cyair 胆大心細, 敢動手就成功了一大半.

我也要努力學習..

网友:
引用 网友G:
恭喜完修..
金龍兄隔空抓藥本領高強.
cyair 胆大心細, 敢動手就成功了一大半.

我沒那麼利害.網路高手很多.不算甚麼.我也再學習中

网友H:
恭喜完修!
但沒看到你分享完修成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恭喜完修!
但沒看到你分享完修成果啊?

有阿~完修成果在40F........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阿~完修成果在40F........

Sorry~真瞎
不知道那個環節出了問題...
真的沒看40F...到才如此留言的說...C大~真是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