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奇美 無法開機 42W6000D(已完修感謝jackhiphop 大哥)

楼主(2012-02-19):
電源版有5VS     到CPU也有5V     G962-18     G962-18 1.2腳有5V     CPU圖片

网友:
圖片顯示異常喔板大

POWER ON有2.76V嗎? 12V 24V有無出來?

紅燈會變綠燈嗎?

楼主:
jackhiphop 您好:  開機沒有反應 指示燈沒亮 ON無電源輸出(電源版是好的)  請問G962-18是不是電壓有問題 (1 2 腳有5V)

网友:
g962-18 datasheet.pdf (533.92 KB, 下載次數: 207)

引用 楼主:
jackhiphop 您好:  開機沒有反應 指示燈沒亮 ON無電源輸出(電源版是好的)  請問G962-18是不是電壓有問題 (1 ...

這科是一科ADJ的穩壓IC 外部控制穩壓輸出要多少的IC

你1.2腳有5V 第三腳是GND 你第4.5腳電壓是?

我有附DATA 你可以看一下

這台我常遇到電源板壞  = =有時12V跟24沒出來   AD板壞還沒遇過

楼主:
jackhiphop 您好:感謝回覆.1.2腳有5V 第三腳是GND第4.5腳電壓是0v 起先以為電源板壞.就拆下要修理.結果(代製大條)有5vs再串1000有啟動.out12v 24v.不妙.剛在學修lcd......我有先查G962-18資料(看不懂)因為都是G962adj...有高手指點真好謝謝.再修看看謝謝

楼主:
jackhiphop 高手您好:是3.3v有代用1084pm3.3v(5A)但很熱.好像不合用.能不能教我代用方法謝謝

网友:
版大!G962-18看你量測的數值!是正常的!倒是左邊散熱片哪顆主晶片!!或是測試一下!熱風槍烘個10秒!你就知道問題在哪了!

楼主:
ghf1112 您好:阿.........我已代用1084pm3.3v(5A)有先算公試是3.3v(空腳量無電壓才代用)但很熱.畫面有正常約900ma........還是還有故障........感謝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