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明基BENQ FP767 LCD液晶螢幕背光無法啟動維修實例

楼主(2012-02-19):
這台明基BENQ FP767 LCD液晶螢幕背光無法啟動

來看看這台吧!

機板背後有點燻黃的痕跡.

正面也有.看來此機板的工作溫度相當高.

測量電源高壓板的相對電壓.

電源部份正常.問題就出在高壓部份.

還是BenQ的老毛病.C5707已經擊穿.

4顆全部換新.

還是無法啟動背光.

準備測試燈管.

上燈管正常點亮.

下燈管不亮.

看來問題就在這邊了.

由於燈管是在面板模組裡面.

所以拆燈管得非常小心.

卸下鋁框.

取出各式背光模組零組件.

取出下燈管.

其中一支燈管已經斷頭.

另一支也已經黑頭了.

直接更換燈管模組.

尋找比對各燈管零件.

終於找到一支符合這燈管的長度.

只是燈管接頭不同.

這只要換成需要的接線頭就可以了.原本是小口.改成大口.

再測試看看.

下燈管也亮起來了.

組裝試機.

熱機4個小時都沒有再出現問題.

準備交機.報告完畢.

网友A:
恭喜G大完修,請問G大,螢幕燈管有沒有標準的電流值?有些燈管用公板點的起來,用它原先的板子就點不起來,檢查燈管,也沒有很黑,接頭也沒問題,難道這樣就要改公板,手上兩三台都是這樣的問題,拆換燈管已經很有心得了,卻偏偏不能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G大完修,請問G大,螢幕燈管有沒有標準的電流值?有些燈管用公板點的起來,用它原先的板子就點不起來,檢查 ...

我只知道燈管尺寸大小有差別.
應該不會用公板點的起來.用原先的板子就點不起來.
一定是您原先的板子有問題.
但是會有用公板點不起來的情形.這就是我說的燈管尺寸問題.
有些高壓板只能點15吋燈管.您拿它點19吋燈管就點不起來.或者只亮一半.

网友:
謝謝G大不厭其煩詳細的解說,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這句話我現在終於懂了!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