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請問電池與電流的問題

楼主(2012-02-19):
各位大大好:

我並聯了100顆白光LED,電表量出0.72A
請問0.72是指100顆LED的總電流嗎?還是電池給電流?

100顆LED的總電流是直接加總就好了嗎?

電池上標2000mAh,所以如果總電流1000mA可以使用兩個小時?

如果100顆LED要亮3個小時,使用市面上panasonic一般3號電池需要幾顆呢?
市面上panasonic一般3號電池我看到有人說容量大約是1000mAh
mAh又出現了...

感謝大大的回答

网友:
並連100顆LED,電表量出0.72A
請問你這是甚麼LED,並連100顆,消耗電流才0.72A=720mA
如果一般的LED,單顆電流20mA,100顆也不只720mA
建議你先上個圖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還是我不會看

在你量得此電流的同時
電池的電壓剩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你量得此電流的同時
電池的電壓剩下多少??

我是用一顆18650,電壓剩3.9,
我知道對於LED電壓過高了n_081|,但我最後還是會拿一般三號電池去使用
我是想要先了電池與電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用一顆18650,電壓剩3.9,
我知道對於LED電壓過高了,但我最後還是會拿一般三號電池去使用

LED的驅動方式,每個人的做法不盡相同
正常來講,都是以定電流的方是驅動
至少會依照輸入電壓&LED電流,而串一顆限流電阻
如果你用的LED,單顆消耗電流20mA,那並聯100顆就是2000mA
此時,除了要注意電池的能力外,還要注意導線產生的壓降
撇除所有問題與狀況,一顆18650鋰電推100顆LED
連續使用最多不會超過2小時
不知你這照明,準備做何運用?

鋰電池充飽電壓是4.2V
放電終止電壓,有人3.0就停止使用
更狠的人,硬要榨到2.7V才肯罷手

网友B:
3.9v...怪了...led怎摸沒燒毀?
而且輸出電流也不夠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的驅動方式,每個人的做法不盡相同
正常來講,都是以定電流的方是驅動
至少會依照輸入電壓&LED電流,而串 ...

想嘗試做一個燈板,排出一個字形
只是想可以方便攜帶,不帶電瓶的方式
所以就想要了解電池mAh是不是指 電池容量mAh /  LED總電流 = 小時

网友:
引用 网友B:
3.9v...怪了...led怎摸沒燒毀?
而且輸出電流也不夠大吧?

他並100顆LED電流至少2A
鋰電的輸出隨是3.9V
我懷疑他的電線太細
造成壓降
實際進入LED的電壓沒那麼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嘗試做一個燈板,排出一個字形
只是想可以方便攜帶,不帶電瓶的方式
所以就想要了解電池mAh是不是指 電 ...

追星用的LED燈板
不知你日後會不會變換字型
如果會的話
去買一種叫"利得板"的洞洞板,再買專用的5VLED
電源用三顆一號乾電池串連供應4.5V
隨然成本稍微貴了點,不過整個結構簡單多了

网友C:
mAh = mA/hour, 每小時消耗幾mA的電流.
你的LED所需的電流太大,而電池所供應給LED的電流不足,一則如雄爸所說的電線太細,這個可以用手去感覺溫度就知道,再則電池本身的電流已不足,所以造成電壓下降,電流也下降.

若是電池問題,用電源供應器供電的話,你的電錶的電流量才會達到正常值.

一般LED以80%來提供所需的電流已足夠,這樣可以減少電流的消耗,延長LED點亮時間,同時也可以減少LED的光衰和使用壽命.
例如 :
原來需要2A的電流,以80%來算,2A x 80% = 1.6A,這樣就少了1/5 20%的電流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9v...怪了...led怎摸沒燒毀?
而且輸出電流也不夠大吧?

因為只想了解電池與電流,所以沒有開很久,得到數據後就關掉了~
所以也超級亮,亮到睜不開眼睛~ ,覺得在多一點時間就燒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追星用的LED燈板
不知你日後會不會變換字型
如果會的話

恩恩,我是用細線,不過小電壓細線也會造成降壓嗎?
最近有再了解LED電路,所以想要自己動手做順便可以了解一些LED電路n_081|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h = mA/hour, 每小時消耗幾mA的電流.
你的LED所需的電流太大,而電池所供應給LED的電流不足,一則如雄爸所 ...

所以  電池容量mAh /  LED總電流 = 小時
這個說法是對的嗎?

网友:
不好意思,一直想著LED,因此把電流變成消耗了,因為是寫在電池,所以mAh是電池每小時所能提供的電流量,這個相對於LED的消耗電流.計算公式就像你寫的沒錯.

電池容量mAh /  LED消耗總電流 = X小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