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如何開始學單晶片 c 語言?

楼主(2012-02-19):
以前學單晶片 51 使用組合語言,到目前大概看的懂,也稍能寫些簡單的程序,最近老闆有意加用另一單晶片 MSP430 ,看他的指令與51類似應不難學,實際是功能太多很難懂,市面組合語言書很少﹝有買一本,聽說全國就只有一本﹞,其內容也只是簡單提到功能,市面上的資源都是c 語言較多,但怎麼看c 語言範例會有智障的感覺,完全沒有概念,組合語言還有指令查詢與註解,還能慢慢學,c 語言就真的搞不懂,該如何開始學單晶片 c 語言?

网友A:
先找一本C語言的入門書開始
從最基礎的邏輯判斷(IF-ELSE結構等),迴圈,陣列,指標,結構等依序來學習

再來你要去弄一套IAR編譯器,目前MSP430只能用這套編譯器來開發
這樣才能去下TI官網的範例來看,瞭解在MCU上是如何撰寫C語言
TI提供的說明文件相當多,應該可以提供不少幫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找一本C語言的入門書開始
從最基礎的邏輯判斷(IF-ELSE結構等),迴圈,陣列,指標,結構等依序來學習

C語言的入門書、TI官網的範例、IAR編譯器也有了,也看過了,就是無法了解
void main(void)
{........
for (;;)
  {
&= ~,|=........等等一些符號的意義,他不像組合語言有固定指令,可依程序需求與進度,查詢適當的指令撰寫,現在問題就是不知如何能像組合語言踏出第一步。

另外不知是否有 c 語轉組語的軟體。

网友A:
想請問你用的是那一本入門書?

我之前看的是大學在用的C 程式設計藝術,
現在在看的是the c programming language,當成手冊來查詢語法

C語言也有固定的語法
例如說這行C &= B其實就是C = C & B
其中的&就是作位元的AND運算
~是作補數運算,|是作OR運算等

如果要看轉成組語的話,把程式下載到430後
打開View選單中disappembly,就可以看到轉成組語的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請問你用的是那一本入門書?

我之前看的是大學在用的C 程式設計藝術,

我是用這本

网友B:
MSP430 的 launchpad 很便宜, 大概100台幣, 俺買了10個玩, 像雖然沒有除錯器功能, 不過看看他原廠的 HELLO WORLD, 以你的能力, 10分鐘應該可以開始改寫 C, 如果你老闆有買除錯器, 那就更容易上手了, C 不比 ASSEMBLY 難, 兩個都實際摸過的話, 剩下要花的功夫是設計算法.

參考這個看看這個吧

http://ishankarve.blogspot.com/2011/11/msp430-hello-world-led-blink-program.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MSP430 的 launchpad 很便宜, 大概100台幣, 俺買了10個玩, 像雖然沒有除錯器功能, 不過看看他原廠的 HELLO  ...

10分鐘應該可以開始改寫 C ?大大你太看的起我了,51組語才懂皮毛,現在加msp430 都快暈了,還要c
偶才學不久,又非本科出身,是靠關係才有頭路的,不敢動用到公司,想說自已多努力才不會太難看。哀!

网友:
我以前也是同樣的情形!! 55歲開始學C 發現真的很好玩(我是說用在微控),從無到有的確辛苦一點,所以入門就很重要!! 有人帶更重樣, 我的方式是 買一組對岸的 學習套件 約1500元台幣,她內含150個程式,還有C語言的講課錄影帶,還有一大堆的實驗東西,好像叫 陳X電子的網站有賣,一年多以來做了不少玩具,學習從模仿開始... 那個X生電子的套件到目前我還沒有學完,但是已經覺得學到很多了, 倒數計時器 時鐘 搖搖棒 馬桶漏水警報 溫度計 溫度時鐘 我早已經忘記組合語言了,但是C真的很好用, 我想 C的程式用在 89S52 改一改或許可以用在其他MCU上 如PIC16XXX  在痞酷網上面得到許多同號的幫忙 如 LEGION YSC... 加油!!

書本建議一本 C&C++完美經典 我搞不清楚就翻書參考...

网友:
其實學C比較好,上手以後不管是51核心,430核心,或是ARM都能寫
只用純組語蠻累人的

楼主:
確實學C比較符合潮流,其實像學習套件這種學習板也買了試了,就是把實驗程序下載到板子執行,改改一些數據玩玩,呆就呆在跳不出那框框,想照自已意思改改,不向組語有指令可查用哪個,c 語就呆住了
C&C++完美經典這本有空我也去書店瞧瞧。

网友C:
感覺上這應該分兩個層次來說,
先將MPS430 HARDWARE MANUAL看熟,完全了解MPS430硬體結構與內建周邊控制方式(大概也是特殊暫存器),再來了解軟體寫法,這樣會比較有效率。

至於用C或組合語言這又是另一回事,說不定有些應用還要C+組合語言一起連結,所以兩者不可偏廢。

至於C語言符號所代表的意義,建議以所使用的C語言編譯器為準,好好熟讀所附說明文件,C雖然是共通語言,但不同版本編譯器的語法與保留字並不盡相同,就像同為51組合語言編譯器,不同廠商出的就有不同的宣告方式,連Pseudo Instruction、MACRO格式等都不一樣。

您若原本熟悉組合語言,那不妨先用組合語言寫些MPS430小程式,用來測試硬體是否正常(也算是熟悉MPS430),等真正可以RUN起來之後,遇到運算較複雜的應用,再以C來寫程式,這樣循序漸進應該很快就可以進入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覺上這應該分兩個層次來說,
先將MPS430 HARDWARE MANUAL看熟,完全了解MPS430硬體結構與內建周邊控制方 ...

就是MPS430硬體結構與內建周邊控制比51、pic等複雜太多了,況且也是菜英文一族,才粉吃力,真的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

网友D:
老實說要學好這個,最重要的一步是問老闆會了有沒有加薪 ,
有加薪的話,我想什問題你都有辦法克服!

往上看了下,發現你也許是新進人員,上面可能不適用,
只能說你c語言先看懂吧,總要先認識字才能寫詩詞!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老實說要學好這個,最重要的一步是問老闆會了有沒有加薪 ,
有加薪的話,我想什問題你都有辦法克服!

bitboc大;
   加薪問題恐怕有困難,這年頭保祝飯碗已經不易了!!
  學好 C 解決問題或許會加薪也說不定!!
  C搞熟了!! 上班問題解決,下班還可以做玩具解悶!!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MPS430硬體結構與內建周邊控制比51、pic等複雜太多了,況且也是菜英文一族,才粉吃力,真的羅馬不是 ...

對!這才是問題所在......
先將MPS430內部結構摸熟才是當務之急,不了解內部結構要如何寫軟體來控制它?

我在1999年導入H8/300H時,光HARDWARE MANUAL就800多頁,整整K了好幾個月才完全看完,做出第一片成品時...........已是半年之後!

雖然很辛苦,但往後的回收是甜美的,因為當時所下的心力,往後10年都是靠這個在吃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bitboc大;
   加薪問題恐怕有困難,這年頭保祝飯碗已經不易了!!
  學好 C 解決問題或許會加薪也說不定!!

antlu 大:
  當寫程式變職業,回家可能也懶得搞了!
  所以我佩服你做這麼多小玩意出來,
  實在是創意無限!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antlu 大:
  當寫程式變職業,回家可能也懶得搞了!
  所以我佩服你做這麼多小玩意出來,

BITBOC大:
    我純粹是好玩!! 比起專業的同好們,算是 "小小咖",因為沒有"長官"的壓力,所以進步緩慢!! 沒有"同事"的支持,所以只能用洞洞板和最早的DIL包裝去組裝,沒有"多金"的贊助,所以為了外觀總是想破頭腦,美學基礎不足又急著完工上傳分享,只好"哩哩拉拉"的外觀和"有一搭沒一搭"的功能...大家就包涵包涵了...

网友F:
C或組合語言其實都不難,視個人喜好順手就好
不過若本身在組合語言上並沒有太過深入或較為上手的話
C算是初學或實用都很容易上手的東西
不過語言這種東西比較麻煩的地方就是花多少時間得多少成果

若C要較為精進的話,一般大都會有上幾本參考及相對時間學習
而大部份的人都是買了一兩本書,看了幾頁便放下說難,
但難嗎,其實一點都不難,不過要花掉相對的時間才能有所精進
請加油吧,先把第一頁看到最後一頁,然後再重看兩遍,會發現有進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C或組合語言其實都不難,視個人喜好順手就好
不過若本身在組合語言上並沒有太過深入或較為上手的話
C算是初 ...

legion大:
   "先把第一頁看到最後一頁,然後再重看兩遍," 這一動作是天下第一難做到的事情,我手上一本8051一本C++完美經典都只是當"參考書"翻翻而已!! 因為"記性差"翻到後面前面已經忘光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legion大:
   "先把第一頁看到最後一頁,然後再重看兩遍," 這一動作是天下第一難做到的事情,我手上一本805 ...

一般要去比較精研一個物件時,即使是8051這種東西
大部份手上都會有個3-4本作為參考類的書籍,
而C之類的,大部份有個5-6本也算是正常
8051我手上大概有4本,C相關類書籍大概也有10本以上
這些都是以前工作時有空自己去學的,念書時也沒這種東西存在
所以沒有什麼難事,怕的是自己沒動手去作,antlu大,記性差就多看幾遍就可以了
MCU也好,C也好,有時還是要從根本處下手的,不然會容易掉進死胡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要去比較精研一個物件時,即使是8051這種東西
大部份手上都會有個3-4本作為參考類的書籍,
而C之類的, ...

LEGION大:
   感謝指導,前天去資源回收場已經沒有看到 GPS了,上次那一台黃色的可以用嗎?

网友:
建議參考"8051 單晶片原理與應用使用C語言"--作者:黃嘉輝--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書號:ISBN 986-129-289-6
它會附光碟及電路板, 個人認為淺顯易懂, 是一不錯的入門書.

楼主:
經各為先進暸暸後,可能因學組語時太用心,被困在那圈圈內,無法用另一概念去思考,大概是一定要自己
動手去作,遇有問題時就參考範例,再從其範例中體驗其內容,進而增進對c 語的認識與功力。
以上是新手對各為先進的建言小小體會,不知是否正確,請各為先進不吝指教,看各為先進對科技都滿有研究,不輸對岸中國大陸才對,不然現在 x 天拍賣都快成為 x 寶的代銷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0分鐘應該可以開始改寫 C ?大大你太看的起我了,51組語才懂皮毛,現在加msp430 都快暈了,還要c  ...

那你有所不知, 俺認識 DIY 玩 MCU 或 C 的人, 99% 都不是寫程序的為業的. 其中有70%, 不是電子科系畢業, 另外30%是學機械的, 但是都玩得嚇嚇叫. 唯一相同的是, 他們都是理工科背景, 對DIY有興趣.

如果要體驗C的話, 拿一台PC, 有打印口的, 裝個免錢的UBUNTU, 在安裝好免錢的 GCC編譯器, 直接玩玩點亮LED的遊戲, 俺也是這樣開始學了 ASM 與 C, 然後推廣到其他的 MCU / CPU, 就一理通百理明, 手到拿來. 不過還是那句, 進門容易, 精進難在個人, 後來要學習的算法設計, 原理比實際編碼來的重要, 要看的書會越來越多, 不過今天有 INTERNET, 俺超過十年不買書了. 希望對你有幫助.

看你的項目或應用範疇, C 和 ASM 同樣重要, 等你需要用到時候, 大概就會領略到為何有此說法, 這不是俺說的, 是俺聽說完, 遇到實際後的體會. 老美寫的一本教科書關於HC05的, 當時還不流行C, 因為CODE SIZE以幾K以下算的, 沒有FLASH, 只有PROM, 有EEPROM已經很了不起, 純粹ASM做即時控制的系統設計, 對每個BYTE和每個CLOCK CYCLE 都要斤斤計較, 就需要ASM的高手才能做到. 但是今天, C和必要時搭一點ASM, 是最好的做法, 可以兼顧速度與CODE SIZE, 並且有較好的可移植性, 如果純粹寫個跑馬燈玩玩, 那就看不出必要性了. 如果日後有機會你回顧自己用心設計過的算法或解決問題源碼, 可能你會覺得, 哇, 為何當時能寫出這麼高明的CODE, 會覺得自己以前為何如此聰明.

用力, 加油, 必有成績, 不要計較薪酬, 等到實力養成, 機會來了, 高薪自然來, 除了技術以外, 多留意各行業發展, 多看新聞, 多多連絡人脈. 搞技術是一時的, 搞業務才是長遠的, 學習做業務, 業務必須對人, 每件事情都看成業務或推銷, 如何讓各人達到期望同時達成個人目的, 就好比做業務. 有一定技術根基搞業務, 等於練就九陽神功, 有機會出招就會彈指之間輕而易舉.

网友:
引用 楼主:
經各為先進暸暸後,可能因學組語時太用心,被困在那圈圈內,無法用另一概念去思考,大概是一定要自己
動手 ...

既然是學組合語言時太用心.....那恭喜您了,因為很多人視組合語言為畏途,熟組合語言是您的一大優點啊!

我常說C真的就是void,這個void非常有禪意,沒有硬性規定的格式,卻是甚麼都有了!

建議先不要在意C,先以組合語言將您要發展的平台建構起來,有個基本模型之後您才能做些簡單測試,以此好好摸熟MPS430硬體功能,只要摸熟了MPS430,應用時系統規劃與演算法比較重要,用哪種程式語言只是Coding的工具罷了。

說不定等您摸熟之後,全部以組合語言也可以完成整個案子。

网友:
C 語言可以一般可藉由直接編譯產生對應的組合語言程式碼檔,以GCC為例
範例:gcc -S test.c -o test.s

其中的 test.s 就是一般的組合語言程式碼,用一般文書編輯器看就知道了,以前常混合著用~

楼主:
很多人視組合語言為畏途,但是我卻是視 c 語言為芒途,其實組合語言只是看懂會用啊!繼續努力才是正途!
另外燃眉之急是希望能有高手幫忙,我現有 c 語言範例﹝約100行內﹞,真希望能有相同內容的組合語言,兩種都能有詳細中文註解,如此相互對照這樣應該比較適合我這菜英文的新手,當初 51 也是這樣學起的。
而要看轉成組語,把程式下載後打開View選單中disappembly,可看到轉成組語的結果,但是有些c 語理的定義、連結載入、函數等等,disappembly 中組語的結果,有些好像看不到。
msp430的資料翻譯後,好像沒有很詳細,只是提到有何功能,並未有相關應用示範,得要在其各種範例中去了解,問題是自己需要的是適合哪一個範例,說白的就是【不知自己的問題在哪裡】。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人視組合語言為畏途,但是我卻是視 c 語言為芒途,其實組合語言只是看懂會用啊!繼續努力才是正途!
另 ...

disappembly已經不是原始程式,要看得懂不是那麼容易,尤其以C編譯之後又disappembly,看得懂的話那真是天才,遇到這種狀況我寧可自己再寫一次程式。

MPS430資料建議看原廠英文版,不要看翻譯的,看翻譯的有時會越看越糊塗,技術文件的用語不過那幾個字,不會很難的。

楼主:
MPS430資料建議看原廠英文版,不要看翻譯的,那我不只呆了還傻了,我是菜英文一族的新手耶!
燃眉之急是希望能有高手幫忙,我現有 c 語言範例﹝約100行內﹞,真希望能有相同內容的組合語言,兩種都能有詳細中文註解,如此相互對照這樣應該比較適合我這菜英文的新手,期待高手出手→f74879@yahoo.com.tw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多人視組合語言為畏途,但是我卻是視 c 語言為芒途,其實組合語言只是看懂會用啊!繼續努力才是正途!
另 ...

你要對照看的disassembly的話, C COMPILER要用直譯, 不要開啟 [優化 OPTIMISATION]
COMPILER還可以選擇保留 ASM 輸出, 裡面應該有 C 的對照註解, ASM 的後面有註解, 大概位置是 C源碼的哪一句

不過, 以你自己說的程度, 看這個也會不容易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MPS430資料建議看原廠英文版,不要看翻譯的,那我不只呆了還傻了,我是菜英文一族的新手耶!
燃眉之急是希 ...

我英文程度也不好,至少沒辦法看英文報章雜誌,也無法以英文對話,
但看原文硬體Data Sheet卻沒問題,這跟英文程度沒有直接關係。
找英文系的來看data Sheet也是看得霧煞煞的,有人更是將「high current driver」
翻譯成「高電流磁碟機」,目前yahoo字典則翻譯成「高電流司機」。

若是8051系列,中文參考書籍非常多,不必管原廠Data Sheet是可以的,
但MPS430內部結構不是普通的複雜,中文參考書籍也不若51系列那麼多,
所以MPS430還是以原廠Data Sheet為準才是根本之道......

先苦一點慢慢看,勤查字典,專業術語就那幾個,進入狀況後其實沒想像中那麼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英文程度也不好,至少沒辦法看英文報章雜誌,也無法以英文對話,
但看原文硬體Data Sheet卻沒問題,這 ...

先苦一點慢慢看,勤查字典,專業術語就那幾個,進入狀況後其實沒想像中那麼難。
很中肯的激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對照看的disassembly的話, C COMPILER要用直譯, 不要開啟 [優化 OPTIMISATION]
COMPILER還可以選擇保 ...

這個真的不容易,只好翻譯+猜測機率+土法煉鋼試試!

楼主:
請教這是該如何解釋?謝謝!剛下第一步就撞牆了n_144|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這是定義什麼?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這是定義什麼?但怎麼不用定義disp_data 暫存器是哪個位置。
#define disp_data  P5OUT        //這是定義 P5OUT 輸出值為 disp_data 的值 ?但怎麼不用定義disp_data 暫存器是哪個位置。
#define dig P4OUT        //這是定義 P4OUT 輸出值為 dig 的值 ?但怎麼不用定義disp_data 暫存器是哪個位置。

#define t_3ms5  2300        //這是定義什麼 ?
#define t_1ms   666        //這是定義什麼 ?
uchar get_code[4] = {0};        //這是什麼 ?
uchar dat_code=0;        //這是什麼 ?
uint  timer;        //這是什麼 ?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教這是該如何解釋?謝謝!剛下第一步就撞牆了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這是定義什麼 ...

這些宣告在C語言裡算是最基礎的,
請詳讀您所使用的C編譯器說明文件,在文件裡應該都有清楚交代,
特別注意保留字(Reserved word)與變數宣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教這是該如何解釋?謝謝!剛下第一步就撞牆了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這是定義什麼 ...

既然帶著實例來問, 那俺就嘗試用你寫的做一部分小小的解釋
例如第一句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這是定義什麼?

你要理解的是 unsigned char

C 有基本定義, char = 8 bit, 你會 ASM, 應該可以理解

unsigned, 表示沒有負號的數, 好像是所有電腦語言寫碼都要明白的.
8 bit 如何比表示正負數或整數, 範圍是哪裡到哪裡, 你會 ASM, 應該也可以理解, 不理解的話那ASM還沒入門, 先去研讀一下.

如果理解了何謂 unsigned char, 那整句的話就不難理解, 俺個人理解如下-
因為人都是懶惰的, 所以希望寫碼時會儘量少打字

那麼對這個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整句的意思是,
有人看到, 每次定義一個 8 bit 無符號數值時, 都要打很多字 (Unsigned Char),
因此 用他希望用 U + Char = uchar, 代表 Unsigned Char, 以減少打字數量.

所以, 他就就寫了那麼一句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所以有了後面那句
uchar dat_code=0;

能看得明白就入門了, 跟 ASM 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些宣告在C語言裡算是最基礎的,
請詳讀您所使用的C編譯器說明文件,在文件裡應該都有清楚交代,
特別注 ...

ysc 大,我的C編譯器是 IAR ,請問這說明文件是 HELP 裡眾多說明內嗎?還是連結外部程序宣告的說明文件?
茫茫大海搞不清方向,偏偏又是個半文盲n_074|
請問這是怎麼了!這有連結錯誤ㄚ!但是 list 檔沒有錯誤!怎麼了?

Error[e16]: Segment RESET (size: 0x2 align: 0x1) is too long for segment definition. At least 0x2 more bytes needed.
The problem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e segment placement command "-Z(CODE)RESET=FFFE-FFFF", where at the moment
of placement the available memory ranges were "-none-"
   Reserved ranges relevant to this placement:  fffe-ffff  Absolute code from ir
Error while running Link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帶著實例來問, 那俺就嘗試用你寫的做一部分小小的解釋
例如第一句

xiaolaba大,這簡單的說就是//宣告運算值為8 bit無借位的整數,最小值為0的意思嗎?如asm的
dat   equ    0x10h
.
.
   clrc
   sub   dat,a
.
.
   mov  a,dat  ;;dat=unsigned
是嗎?

网友G:
引用 楼主:
請教這是該如何解釋?謝謝!剛下第一步就撞牆了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這是定義什麼 ...

#define這寫您想成重定義,例如#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就是把unsigned char變數型態重定義成uchar,這樣其實對程式結構是沒有改變,當您寫uchar時,compiler會把它當成unsigned char來處理,而對您在coding時,是方便識別您一些東西。
#define disp_data  P5OUT 這又是不同的感覺,P5OUT應該是指IO的暫存器,但寫P5OUT實在很難讓人看的懂成是在幹什麼,因此將它重定為disp_data ,方便您觀看撰寫程式。
#define t_3ms5  2300 這則是將常數定義,也是方便識別,把2300這樣的常數定義為t_3ms5,當您在某些程式段落中,要塞入2300這個數值,如果程式中出現很多要2300這個數值,當您想要異動這個數值時,並非使用這樣去重定義,每的地方都寫2300,我想會改到抓狂,因此用了這樣常數定義,只要很方便地去改定義的數值這樣就全改完了。
uchar get_code[4] = {0};     這是指宣告一個uchar型態的陣列,陣列元素有4個,且設初值為0
uchar dat_code=0;        這則是宣告一個uchar型態變數且設值為0
uint  timer;        這就....應該知道了.....

您那在link的時候發生錯誤可能是專案的設定有地方有問題.....
http://bbs.lierda.com/archive/index.php/t-14624.html
http://yaoguangle.blog.sohu.com/85479183.html
http://xmfreet.spaces.eaw.com.cn/articles/article/item/7700

楼主:
引用 网友G:
#define這寫您想成重定義,例如#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就是把unsigned char變數型態重定義成uch ...

#define disp_data  P5OUT 若以asm解釋為 disp_data  equ  P5OUT 是嗎?
#define t_3ms5  2300 若以asm解釋為 t_3ms5  equ  08fch 是嗎?
uchar get_code[4] = {0}; 若以asm解釋為 get_code equ  (r12 to r15), (r12 to r15初值=0)  是嗎?
uchar dat_code=0若以asm解釋為 dat_code  equ  r12 (r12初值=0)是嗎?
uint  timer若以asm解釋為 timer 為16位元的正整數是嗎?
感謝各高手不吝指教!

楼主:
燃眉之急是希望能有高手幫忙,我現有 c 語言範例﹝約100行內﹞,翻譯成組合語言的相同內容,兩種都能有詳細中文註解,期待高手出手報價請進→f74879@yahoo.com.tw

网友:
引用 楼主:
#define disp_data  P5OUT 若以asm解釋為 disp_data  equ  P5OUT 是嗎?
#define t_3ms5  2300 若以asm解 ...

#define那些好像不是equ,因為#define這是要給compiler看的,在轉成組合中,不會看到。
哈!說真的,我忘光組合語言了.....
後面幾個看起來我是覺得對的。
uint是16 bits無號整數沒錯。
用C寫又是另一種思維了。

网友F:
建議還是不要用ASM去思考C的作法
即使用ASM去寫個2-3千行的程式再C去重寫一遍,也沒有人去用這種方式來說的
我想就算是燃眉之急,只要你想以後用C去作業
還是先將書本的第1,2章完全先看幾遍比較實際吧
#define disp_data  P5OUT  應該是定義一個變數叫disp_data他是使用P5OUT,P5OUT看起來比較像是P5這個輸出PORT,這個應該要看include進來的.H檔定義,就像ASM中有.INC檔定義一樣
#define t_3ms5  2300  應該是定義t_3ms5(猜測是時間參數)為2300值
uchar get_code[4] = {0} 應該是定義get_code的取得字碼陣列初始值都是零
uchar dat_code=0   定義dat_code應是一個資料碼的初始為零
C的好處是變數定義都是有義意的,因為作者自己來定義的,所以上面這些由變數名大都可以看出用途
因為換成是自己也大概都是這樣定義的,還是一樣,先將書本的第1,2章完全先看幾遍比較實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議還是不要用ASM去思考C的作法
即使用ASM去寫個2-3千行的程式再C去重寫一遍,也沒有人去用這種方式來說的

依目前看來還是先以ASM去學,至於 c 還是等【頭殼卡精光】解壓後再下功夫,一句話 c 『難啊!』。
以下幾個 msp430 ASM 指令請教,謝謝!

#define     length_1  R4
;;-----------------------------------------------------------------------------------
  mov.w   &TAR,&CCR0              ;把TAR/計數器的值存入CCR0比較/抓取暫存器 請問是嗎?

  sub.w   length_1,0(SP)          ;length_1 - SP 請問是什麼意思呢?

  cmp.w   #Start_1,0(SP)          ;#Start_1 與 0(SP)請問是請問什麼意思呢?

  incd.w  SP                      ;SP暫存器加 2 請問是什麼意思呢?

  mov.w   #GIE,0(SP)              ;把 #GIE 存入 0(SP) 請問是什麼意思呢?
;;------------------------------------------------------------------------------------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這個真的不容易,只好翻譯+猜測機率+土法煉鋼試試!

英文這檔的事以前也困擾我多年,我很想學究是有點懒,後來被公司逼急了(沒過就無法升等),於是好好的K一陣子約快一年吧!! 後來就不怕了!! 其實 工程上原文的專門術語"最可怕"因為同事幫不太上手,一個是自己揣摩,一個是問人,痞酷網許多熱心的前輩可以請教(有幫忙就叫做熱心)問題PO出來大都可以得到幫助,只要不是"存心一直靠別人"因為熱心的人們是"救急不救窮"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define這寫您想成重定義,例如#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就是把unsigned char變數型態重定義成uch ...

S10274CHEN大:
   解釋的非常清楚,可惜你在台中,要是在新竹我一定常常帶"珍奶"去找你問問題...
  我目前有一個問題想請教: 在程式上常常出現 #include "shengming.h"
#include "Num1632.h"
#include "HZ16.h"
#include "displaytime.h"
#include "MSP24064.h"
#include "nongli.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keydone.h"..
就是把許多小程式整合在一起,我到現在還不會如此整合!! 感覺上應該會比較簡潔 卻不知道應該在哪個地方把它結合在一起??? 可以幫忙釋疑嗎? 我的程式到目前都還是一條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英文這檔的事以前也困擾我多年,我很想學究是有點懒,後來被公司逼急了(沒過就無法升等),於是好好的K一陣子 ...

antlu 大別誤會了,若是只"存心一直靠別人",那就不會要請高手傳授手藝,乾脆出個專題請人代勞就好了,也不用《絞汁》去學,謝謝指教!
再補個問題如下 PxSELn 這個參考資料太少搞不太懂,若n=0為一般i/o,若n=1為其他模組,那又要如何選擇哪個模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antlu 大別誤會了,若是只"存心一直靠別人",那就不會要請高手傳授手藝,乾脆出個專題請人代勞就好了,也 ...

我也是初學!!不懂!!

网友G:
引用 网友E:
S10274CHEN大:
   解釋的非常清楚,可惜你在台中,要是在新竹我一定常常帶"珍奶"去找你問問題...
  我目前 ...

呵!謝謝阿乾大您的讚美,我是把我所理解的寫出來。
要做出那些標頭檔,您要先將您想要製作的副程式先整理好為一個c檔,然後再另開一個檔案為h檔去extern原本C檔那些副程式,而C檔要記得去include那個h檔,這樣就完成了,我理解的是這樣。不過有時候我偷懶,沒去特別整理這些C檔為h檔,都直接把有包含我要的副程式C檔包到程式的專案中,然後要call副程式的c檔程式前面去extern副程式。
下面是一個範例,我也是照抄模仿,用的環境是IAR。怕不同的compiler可能有些許差異。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謝謝阿乾大您的讚美,我是把我所理解的寫出來。
要做出那些標頭檔,您要先將您想要製作的副程式先整 ...

s10274chen大:
    先下載下來看清楚,不懂的地方再請教!! 最近幾天 清晨4點起床5點坐車到台北(陪兒子考碩士) 還有 便宜買到一片 LCD240128 一直搞不出來(不顯示) ...

网友:
各位大大的金玉良言真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