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1714 畫面半白

楼主(2012-02-19):
這一台螢幕原本是無法開機,參考了一下之前的實例,得知這台的CP24易故障,於是朝這方面著手,

也算順利的找到CP24、C43這兩個故障點,其餘的保險絲幸運的未燒斷,

換完代用電容之後狀況依舊,但在無意之間發現 U1 (MST8116B)這個晶片怪怪的,

在插電一段時間晶片有點熱度的時候,用手去按押會有正常開機的反應且畫面會出現有點馬賽克的無訊號OSD,

所以懷疑它是不是虛焊,因此用熱風槍對她加熱及微加壓,第一次不敢加熱太久,稍為烘一下,

發現可以正常開機好像好了,但在冷機一段時間後就又無法開機,

於是在對 U1 烘久一些,這次倒是不論冷機多久都可以正常開機,但,畫面卻變成左半邊白屏...

請問各位前輩,這還有的救嗎???

左半邊白屏

AD型號

AD版

网友:
我紅圈處感覺有短路跡象

看起來不是同一個銅箔為什麼2腳黏在一起

楼主:
冏了!!!

經過jackhiphop大的提醒,我馬上去Google一下這片AD,確定那兩腳應該是分開的沒錯!!!

(我一直以為原本就那樣!)

小心翼翼的除錫+檢查後,在度上機測試...

變全白了~~~

看樣子應該又是我哪裡失誤了...只好重新確認一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冏了!!!

經過jackhiphop大的提醒,我馬上去Google一下這片AD,確定那兩腳應該是分開的沒錯!!!

注意看一下那科ic個腳有無短路跡象  用放大鏡看

那科ic沒有2腳黏在一起的

注意看^^祝你成功看到問題

网友:
哇~這下子真的是糗大了!
維修時最傷腦筋的就是"越修越糟"
也就是俗話說的"越挖越大洞..."
加油~希望您能突破問題點
和大家分享您辛苦的甘苦過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冏了!!!

經過jackhiphop大的提醒,我馬上去Google一下這片AD,確定那兩腳應該是分開的沒錯!!!

那顆IC掛點了  這片Ad板我有出售 要的話跟我聯繫^^~~

网友:
加油~希望您能突破問題點
和大家分享您辛苦的甘苦過程

楼主:
好像真的被我玩壞了!!

現在的狀況好像又回到原點,插電背光閃一下接著就無反應,燈是綠燈,

查之前的實例皆說是AD版故障,

量U1旁那圈的電容都還有電壓輸出,但屏線沒電壓(之前有)

但沒有應該有的5v待機電壓,on/off 也沒反應...

倒是19v不管開機還是關機皆一直可以量到???這樣正常嗎?

目前是先向 0982788072大買AD版,想來個兩版對照看看是發生什麼事了...

网友(2012-05-10):
想問你處理的如何結果呢好期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顆IC掛點了  這片Ad板我有出售 要的話跟我聯繫^^~~

請問翰宇T231有AD版嗎??有聲音無畫面~~PM請報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翰宇T231有AD版嗎??有聲音無畫面~~PM請報價

這片我沒有喔 T231 我沒庫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