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用甚工具拆洗衣機的內桶 ?(已解決)

楼主(2012-02-19):
因家裡的歌林洗衣機 BW-1052S 10.5公斤, 會注水不止(沒放衣服時正常, 放了衣服就會注水不止),
想把內桶拆下來洗, 不過拆下洗衣盤後, 有顆六角的大螺母, size 約35 mm, 中間軸長約4-5公分
買了活動板手卻不好施力, 拆不下來, 不知道要用甚工具拆解比較好,
謝謝指教!!

楼主:
自問自答一下.......
應該要用至少四分 38mm 的 長套筒, 再接接頭在中央的扳桿,
或是用電動的來打......

不過有人知道這顆螺絲牙是反牙還正牙, thanks!!

网友A:
大部份是反方向拆卸,聲寶自產是反方向鎖緊~
http://www.lin-sing.com.tw/product_B_list.php?g_item_no=15

网友B:
直接用檸檬酸泡會不會比較省事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檸檬酸泡會不會比較省事點?

查網路注水不止 的問題, 可能原因有
1.水壓器不良,引起水位無法偵測.
2.內槽太髒,引起水壓室氣孔阻塞,造成水位無法偵測,注水不停而不會洗衣.
3.水壓管破損
因為不放衣物時, 注水正常, 所以想先從清洗內槽開始......
若是水壓室氣孔阻塞塞住了, 檸檬酸泡會有效嗎 ?

ps:因為平常有用檸檬酸泡保養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份是反方向拆卸,聲寶自產是反方向鎖緊~
http://www.lin-sing.com.tw/product_B_list.php?g_item_no=15

謝謝滷大.....

楼主:
補上使用工具及圖片,
38mm長套筒(長約90mm), 180 元
滑桿x1 30公分
膠鎚 x 1
套上套筒, 使用膠鎚逆時針敲打幾下, 就可以拆下來了.....不用費很大力氣......

网友C:
引用 楼主:
補上使用工具及圖片,
38mm長套筒(長約90mm), 180 元
滑桿x1 30公分

注水不止,如果光洗洗衣槽,效果不大

應該是要將氣室通一通,方法是在水槽內放一些水(大約10公分高),再來將壓力管連接壓力開關那一頭拔起
然後用吃奶的力氣用力對壓力管吹氣,這時水槽內會開始咕嚕.咕嚕冒泡,多吹幾次就能將氣室內的汙垢沖洗出來

要注意壓力管不能有破洞,如破洞也會注水不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水不止,如果光洗洗衣槽,效果不大

應該是要將氣室通一通,方法是在水槽內放一些水(大約10公分高),再來將 ...

感謝 t 大指教....
目前清完後, 使用上是還正常, 不過還在觀察中.....
另外還有發現壓力管(導壓管)有硬化的現象.......

至於氣室那我還沒拆過......若之後還有問題, 再來通一通氣室跟換掉壓力管......

壓力管在露天有看到 一家在賣, 60元(應該都通用哩)...
洗衣機導壓管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1241301556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 t 大指教....
目前清完後, 使用上是還正常, 不過還在觀察中.....
另外還有發現壓力管(導壓管)有硬化 ...

氣室那裏無法拆,只能用吹氣的

沒想到這管子還有人在賣,不過一條賣60貴了一點
其實你可以到各廠牌原廠服務站購買,規格應該都一樣,價錢應該比較便宜
拆原來的管子去合,裁剪時比原來的再長約10公分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氣室那裏無法拆,只能用吹氣的

沒想到這管子還有人在賣,不過一條賣60貴了一點

tsao0427大, 謝謝告知門路喔!!

网友D(2012-04-07):
引用 楼主:
補上使用工具及圖片,
38mm長套筒(長約90mm), 180 元
滑桿x1 30公分

M大大真厲害
我之前為了拆我家的內桶
用一樣的方法也搞不定
最後還是去買特工才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M大大真厲害
我之前為了拆我家的內桶
用一樣的方法也搞不定

rockice大大您好, 主要弄清楚是正牙或反牙後, 套上套筒後, 只要用膠鎚去敲滑桿, 1下, 2下, 3下.....
不用花費很大力氣.....就可以輕鬆轉開,
但若是你不用膠鎚, 用手要去轉開, 就要費比較大的力氣......
給您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