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避免誤導新手,全文恕刪

楼主(2012-02-19):
為避免誤導新手,全文恕刪

网友A:
還能拿出來真不錯,我的長到像籃球那麼大,估計要切開才拿的出來
現在只好用石灰質抑制器先撐著用

网友:
好像噁吐物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有縫隙能灌些鹽酸進去,水垢就能融掉,直到碎裂變小,再取出即可。
內桶是不鏽鋼製,就不怕鹽酸。

電熱管是銅製的,殘念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0303857651
估計那顆球還沒爛,管就爛了
還好目前仍服役中,使用量不大沒什麼問題

网友:
我是化工行買整桶的鹽酸回來用,看來濃度太高了,煙噴的老高
改天加個10倍水再來試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天,你怎買到濃鹽酸的?
濃鹽酸多為22~33%,用酸1:水2 稀釋就好。
別傻傻用白醋或檸檬酸,效果差、成本 ...

slimboy大大, 稀鹽酸也可以拿來泡洗衣機內桶嗎 ?
因為我覺得用檸檬酸洗內筒效果不大.....
thanks!!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還能拿出來真不錯,我的長到像籃球那麼大,估計要切開才拿的出來
現在只好用石灰質抑制器先撐著用 ...

請教石灰質抑制器是甚麼東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slimboy大大, 稀鹽酸也可以拿來泡洗衣機內桶嗎 ?
因為我覺得用檸檬酸洗內筒效果不大.....
thanks!! ...

泡塑料內筒就是濃鹽酸也ok,放心使用吧,不鏽鋼內筒不能浸泡,一浸泡不鏽鋼的光澤就毀了,變成黑暗的內筒。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請教石灰質抑制器是甚麼東西?

http://tw.ttnet.net/ttnet/gotopr ... 303033333539343.htm
我買是550元的樣子,別種牌子
簡單說是不裝大型軟水器,拿來偷懶用在飲用水以外的地方
但ro也可以,小水量使用下,用起來效果不錯
只要搖起來還有顆粒就不用換

產品說明:

. 適用範圍
瓦斯熱水器、電能熱水器、太陽能熱水器、冷卻水塔等相關用水系
統之前置處理。

. 成    份
P205   ………………………………………………………  62.5%
Si02   ………………………………………………………   2.5%
Alkali metal oxides  ……………………………………  24.0%
Alkali- earth metal oxides   …………………………  11.0%

. 規    格
食品級、透明白色、圓球形(通過NSF美國標準檢驗局認證)

. 功    效
1. 為一種矽磷化合物(同複磷酸鹽),使用時,慢慢溶於水中,經
   過加熱後使形成之石灰質(碳酸鈣CaCo)改變分子結構;隨熱水
  流出;不附著於管內壁或熱水器設備內。
2. 並可溶解水管內壁原已形成之積垢,使之慢慢化除,而不傷金屬
   內壁。
3. 能使水與水管之內壁隔離,避免水中氧氣促使金屬表面層氧化、
   生銹造成紅銹水現象。
4. 使用於電能熱水器、太陽能熱水器,除可抑制內桶及管路、集熱
   板積垢外;並可保護電熱管,延長使用壽命,進而達到省電功效
   。(電熱管表面積垢達一毫米,熱效率下降15% )

. 使用方法
安裝於設備冷水進水端(進出水口徑1/2”或3/4”,無方向性,無
壓差問題)

. 使用時效
約一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沒想到已經有這產品上市,等蒐集相關使用心得後會買一組來用。現在是怕複磷酸鹽是否對身體有副作用。 ...

用了三年多,感覺上對身體是沒什麼副作用,但是會改變菜的味道。
本來地下水因為礦物質太多造成肥皂難以使用,現在裝了這個肥皂和沐浴乳都好用多了
這個一開始開發主要是拿來作為ro的前級過濾,可以有效增加ro膜的壽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想用在濾水器前,看泡出的咖啡會不會比較好喝。

值得一試。
話說惠而浦的濾心也有做抑制器在裡面說,應該是可行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了三年多,感覺上對身體是沒什麼副作用,但是會改變菜的味道。
本來地下水因為礦物質太多造成肥皂難以 ...

我家沒有淨水系統.使用地下水.只裝水垢抑制器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家沒有淨水系統.使用地下水.只裝水垢抑制器不知效果如何??

就....只有水垢抑制器的效果(爆

我家也是地下水源,裝了水垢抑制器後水垢會變軟軟的可沖掉的狀態。
不會變鐘乳石掉到嘴裡還可以咔咔叫吃掉。

网友E:
引用 网友A:
http://tw.ttnet.net/ttnet/gotoprd/HE310/999/0/75654303033333539343.htm
我買是550元的樣子,別種牌子 ...

ags大
請問您550元是在哪買的
我家的開飲機超嚴重的
也想買一支來試試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ags大
請問您550元是在哪買的
我家的開飲機超嚴重的

我是在我家旁的水電材料行買的,你家附近買應該會比網路上加運費的價格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