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ENQ T221WA電源燈閃爍液晶螢幕維修實例(軟的)

楼主(2012-02-19):
收到BENQ T221WA液晶一台
二話不說先插電瞧瞧
電源燈不斷閃爍且按開關無反應
看到這樣的情況只有兩種可能
一是電容爆漿二是機板某個區塊存在短路
廢話不多說先把它拆了
這樣看來應該是軟的(電容爆漿)
難道是我眼睛花了嗎?
我們可以再靠近點瞧一瞧
沒看錯先把電容換了再說
焊工很差見笑了
拆是很快的裝總是比較耗時間
組裝完成便直接插電測試
完修(燒機測試中)
謝謝收看!

网友:
恭喜完修,可以的話其它的電容一併檢查及更換,因為電容是有時效性的,就算現在沒壞,過陣子就壞了!

网友:
恭喜~~22"這下可以看到翻了...

网友:
恭喜完修!!

小弟習慣旁邊也一起換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