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V216驅動版維修問題

楼主(2012-02-19):
Hi 各位大大門好
小弟我的螢幕HP V216昨晚突然變全白,有在網路上查了一些資料大至上都是說螢幕壞掉的機會滿大的,驅動板也有可能,抱這研究的心態螢幕給猜拆了,發現驅動版上有個類似晶體的東西燒壞了看不出是什麼型號,請問大大能能幫忙看一下,是什麼型號??燒成這樣還有辦法在焊上去嗎~圖片如下~謝謝
另外這張PWB-1106-01好像在台灣買不到..是否有什麼門入可買~謝謝

楼主:
Hi
前輩門剛小弟確定是一個三極管的元件不太知道是要換"1AM"、"2A"還是(燒到黑漆漆看不到)....,如換錯會有什麼後果~謝謝

网友:
這應該是控制供應面板電源的晶體,如果換措會導致面板供電不正常而白屏

网友:
未修過此型號  網上搜尋+個人分析  僅供參考

1.先確認面板是否是此型號
M220Z1-L03_Tentative_Spec_ver_0.0 奇美面板.pdf (504.7 KB, 下載次數: 67)

2.若符合 ---> 請確認 面板VCC與GND  是否短路

3.檢查power board 供電電壓是否穩定

4.
a.power board 提供+5V , 面板VCC=+5V
b.設定驅動控制IC  initial state為 low
c. 面板為需求最大電流1.5A  若是用transistor 當power swtich 則元件包裝通常較大
   SOT23包裝比較有可能是 mosfet
d.參考
http://www.physics.udel.edu/~watson/scen103/mos5.html
e.檢查電阻 接VCC 或 GND 來判斷 P or N  type mosfet
搜尋網路圖片  有一電阻接地  --->P mosfet

簡單 P mosfet power switch 控制電路

5.檢查 燒毀旁 電解電容是否正常

6.更換耐電流4A 左右 P channel mosfet

驗證:不接面板 連接所有控制線及power ---> 上電 ,按power key ON/OFF , 看panel VCC +5V是否可以正常 ON/OFF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5184336294

楼主:
#duncan 你好感謝你回答我~
SOEEY~這麼慢回你....人在公司面版回家我在確定是否是奇美的這一款~
但剛有查到是那燒壞的元件是1AM : SOT-23 Plastic-Encapsulate TransistorsAvic Technology (NPN)
應該無法換成大大說的4A 左右 P channel mosfet ,大大有比較好的建議換成那一種比較耐用的嗎~
這類原件電子材料行會有賣嗎??謝謝~
另外感謝#正一
大大提供淘x網~如是在台灣的奇x、露x就更好了~:)
晚上回去試~請大大門等我消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duncan 你好感謝你回答我~
SOEEY~這麼慢回你....人在公司面版回家我在確定是否是奇美的這一款~
但剛有查到 ...

general purpose NPN 3904  200mA  可以當panel power switch ??? 要不要再檢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