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徵求19吋LCD ASUS vk191S AD板

楼主(2012-02-20):
手上有一台ASUS VK191S 症狀是 電源燈一直閃,爬文猜是AD 板故障,如果大大有這片可割愛,請報價,謝謝!!

网友A:
改板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板好了!

是這樣想啦 , 但是它有外接一個數位攝影機,少了這個功能也覺得怪怪的(雖然用不到),
所以先徵徵看,版上的大大神通廣大,甚麼東西都應該找的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這樣想啦 , 但是它有外接一個數位攝影機,少了這個功能也覺得怪怪的(雖然用不到),
所以先徵徵看,版上 ...

它得WEB CAM跟螢幕妹有關係!
改就對了!

网友B(2012-09-21):
引用 网友A:
它得WEB CAM跟螢幕妹有關係!
改就對了!

請問大大如何改~~~~
我的是在按鍵板可以量測到3V以上的電壓,但是按電源開關指示燈沒亮螢幕OSD也沒出現,呈現暗屏
電源板的電有送到AD板,請問大大是不是AD板有問題~~~~可否指導指導~~~~~~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大大如何改~~~~
我的是在按鍵板可以量測到3V以上的電壓,但是按電源開關指示燈沒亮螢幕OSD也沒出現,呈 ...

那會不會是按鍵有問題?
通常這型是會主板故障沒錯!
只是故障現象不是你這台的狀況,
都是指示燈變成紫色的,一直狂閃!
而不是你的不亮ㄋ!
若是決定改主板,需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才來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