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優派ViewSonic VG921M-4 故障不開機3台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12-02-20):
進來這麼久都沒什麼機會發表文章~今天終於有這機會發表一下~
這三台故障問題都一樣子不開機指示燈不亮,因維修地方都一樣
所以只貼一台圖片
面板型號
電容爆漿!優派ViewSonic VG921M-4典型通病n_115|
更換爆漿電容在補兩個電容加強濾波:on_111|
第三台更換爆漿電容後測試畫面變欠紅色
白色圈內有蟑螂屎:on_121| [以清潔完〕
畫面正常完修:on_163|

vg921m-4維修手冊

网友:
恭喜完修,如果可以電容一併換掉,可以撐比較久!

网友:
可以請教大大原本是哪個容量的電容??
您是怎樣增加另外一顆??

楼主:
原本的是1000UF16V
原本更換爆漿電容旁邊有一個沒焊上去的電容是跟它並聯
所以再加焊一棵1000UF 16V 加強

网友:
謝謝分享經驗
sbdw大大 賀喜完修
真的好功夫.......畫面變欠紅色(主因:白色圈內有蟑螂屎)

网友:
大大真是利害

网友:
謝謝分享經驗
上次也遇到一台樣掛電容,通病

网友(2012-04-26):
剛剛拿到一台掛點的...趕緊拆來看看...感謝分享實用的經驗

网友:
我也有一台掛點的,回家拆來看看,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