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壓偵測電路 & 鋰電池與電壓調適器共用

楼主(2012-02-20):
請教各位達人,目前專題需利用一顆3.7V/1150mAh的鋰電池,應用在可攜式裝置上,想利用硬體作一個電壓偵測電路,讓鋰電池在剩下3.0V時停止供電給裝置,請問有沒有達人可提供電路參考?

另外裝置想做成電池跟電壓調適器共用,目前電源端是利用12V調適器輸入進IC7805轉成5V提供MCU跟充電管理IC電源,或直接用鋰電池供應IC電源,如何規劃硬體在電池沒電時插上調適器幫電池充電並提供裝置電源?是否利用二極體隔離就可以達到目的? 請各位達人說明一下具體方法! 謝謝!

网友:
鋰電保護板就有您要的功能一片約20-50元
或把舊手機電池拆來用

楼主:
louis大您好:
目前電池上已有保護電路板,但其停止放電電壓是在2.4V,電路需求可能要讓他在3.0V就斷電,故才需要另一個硬體偵測電路去OFF它。

或是可以更改保護電路板的元件,使其停止放電電壓提升到3.0V?

网友:
大部分的保護板都是3V耶
不然你可以去買截止電壓為3V的保護板

网友:
簡單一點的使用電池保護板就能解決,
會比麻煩一點的自己去DIY作個電壓比較器電路來的方便
而且會不會換個電池保護板會比較實用,體積也小很多
另電池及電源來源可否用二極體來共用,這是可以的
可以查詢一下之前都有人解釋及查詢過,可以參考一下

网友:
1. 鋰電池供電 + 利用二極體隔離時
   請多注意 鋰電池經二極體之後 供電電壓 是否足夠給供MCU用

2. [12V調適器輸入進IC7805轉成5V提供MCU]
   MCU需求是5V  而鋰電池供電電壓足夠嗎?

3. 續(2.)    若是鋰電池經一[鋰電池昇壓5V電路]==>轉成5V提供MCU
                可於12V端 經二極體+電阻   12V  --|>|-- VVV--  到昇壓5V電路的迴授端
           當有12V輸入時[昇壓5V電路的迴授端]  迴授電壓過高而 關閉[昇壓5V電路]工作

网友:
續上...
概念示意用 借用34063 Application
數值作修改  電路未驗證

34063 搜尋站內  或參考
http://www.onsemi.com/pub_link/Collateral/MC34063A-D.PDF

楼主:
To legion大:
感謝您的回文,我會再爬文參考,謝謝。

To Simon1016大:
忘記說明MCU的電源範圍為1.8V~5V,故鋰電池供電是足夠的,二極體方面我再找找是否有壓降較低的可使用,謝謝您的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To legion大:
感謝您的回文,我會再爬文參考,謝謝。

二極體方面我再找找是否有壓降較低的可使用
找蕭特基二極體順向壓降0.2volt

网友:
鋰電池特性要注意! 電壓值用到3.0V會損傷電池特性。
一般用到3.6~3.7V時,電池芯上的保護板就會啟動保護切斷輸出保護電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