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i-Tech AX150T 出現橫條問題!

楼主(2012-02-20):
大家好
目前手邊有一台 i-Tech AX150T (FX150T)
只接上電源出現下列的問題

下面是內部結構!

想請問是液晶面板已經老化?....(意思是沒救了嗎?)
還是基板內部結構哪邊出了問題呢?
這種現在該從哪邊下手找問題呢?
感謝

网友A:
換一個新的外接電源供電器試一下吧?
第一次發貼無法貼圖,可以到屁區回個文十篇以上就可以貼圖了,否則外聯的圖片會有失聯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一個新的外接電源供電器試一下吧?
第一次發貼無法貼圖,可以到屁區回個文十篇以上就可以貼圖了,否則外 ...

wooden大您說的
外接電源供電器
是下面這圖片所附的變壓器(框紅圈的地方)...再換另一個測試看看嗎?

所以是懷疑外接電源裡面的電容爆漿嗎?

网友:
症狀跟這台差不多 也是用同一塊A/D 要不要試看看這台的維修方法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viewsonic

网友:
參考WET大 的以下兩篇 力作
板子同ViewSonic VG-150
http://bbs.pigoo.com/search.php? ... t=yes&kw=VG-150

ViewSonic VG-150 畫面水平間隔條紋維修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13844-1-1.html

ViewSonic VG-150 畫面水波紋維修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13842-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wooden大您說的
外接電源供電器
是下面這圖片所附的變壓器(框紅圈的地方)...再換另一個測試看看嗎?

量一下有負載的電壓,如果正常就請參照樓上幾位高手的建議嘍!
還是建議您把圖上傳到 PIGOO 來吧!

楼主:
目前有把舊電容一邊銅箔用掉
請問還有救嗎?

搞到現在已經買一個好的烙鐵了
不再用木柄的

楼主(2012-03-28):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有負載的電壓,如果正常就請參照樓上幾位高手的建議嘍!
還是建議您把圖上傳到 PIGOO 來吧! ...

請問負極(紅圈處)被我暴力用壞
請問還有救嗎?

网友A:
跑一下線路,找到相鄰的焊點,再用長腳的電容焊在那個點上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一下線路,找到相鄰的焊點,再用長腳的電容焊在那個點上就可以啦!

所以相鄰的焊點
是在壞掉焊點的後面或是前面呢?

不知道壞掉的焊點是負極
所以將新的負極焊在橘色的一條的負極
不知道正不正確呢?
感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