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D-LINK IP分享器5V電源維修

楼主(2012-02-20):
D-LINK 5V電源維修
爬了網站很多文~~大家都是換5V的濾波電容就好
結果沒好~~這下暈了!!既然沒有5V輸出~~就往1次測量!!
MOS沒穿~~量IC既然沒有PWM輸出!
這下可好了!UC3843 NG嗎??
去抓UC3843找到的DATA~~其實也看不懂!!.............
但最少看到要量VCC跟G.....
最後結果沒好~~
也不懂怎樣量~~就把電容~電阻一個一個拆下量(因為不確定會修好~所以都沒拍照)
最後有一顆47UF 35V~~剩下22UF 50V~就換看看
結果就好了!!
這就是不會修~土炮維修法...

网友A:
應該是UC384X 系列 PIN_7 Vcc 那顆電解電容
這種1次側 (泛)PWM IC Vcc 那顆電解電容的故障  也算是惡名昭彰
原因是電容週圍 溫度高 (元件密集加上外殼密封)   使電容電解液乾了
原設計還為此電解電容 上套管 勉強算是隔熱 乞求過保固期限即可

這個新換的電容  勿要以為電容值不大  就等閒輕視 ( 這種電源的 元件密集加上外殼密封)
該用大廠電容/105C  /可以的話學原設計上套管
有時 因空間小的關係 也盡量不要使用小型化製品 盡量用 標準外型製品
原設計 有自動插件機 限制保留區間
維修時 元件區間 瞧好 就可以啦

=====================
修這個還沒甚麻煩
最最最痛苦的是拆外殼...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UC384X 系列 PIN_7 Vcc 那顆電解電容
這種1次側 (泛)PWM IC Vcc 那顆電解電容的故障  也算是惡名昭彰 ...

謝謝~~了解!!!
小弟因為沒有25V 22UF~~暫定用50V 22UF!!
我想可以再撐一下!!最怕如大大所說~~設計不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了解!!!
小弟因為沒有25V 220UF~~暫定用50V 220UF!!
我想可以再撐一下!!最怕如大大所說~~設計不良. ...

220UF ???
==> PIN_7 Vcc 那顆電解電容22~47uF 即可!!  不然220UF容量過大啟動時間會拉長
耐壓35~50V 即可!!

网友:
DLINK系列變壓器 最常常是問題所在 有時拆下外殼之後...電容沒爆...但是 光查電阻或是電容 都沒問題..就是不啟動...還是換一顆變壓器比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UF ???
==> PIN_7 Vcc 那顆電解電容22~47uF 即可!!  不然220UF容量過大啟動時間會拉長
耐壓35~50V  ...

抱歉!!小弟K錯~~已修正
25V 22UF~~暫定用50V 22UF!!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這個5v的變壓器是常壞的。但是頭痛是外殼的拆開和回復。

网友B:
歹勢!插一下花
昨天從客戶換下取回的,第一眼就是殼上長一個庖
拆下原l來是電容爆頂的
換了電容…未完修,因為電源管理IC掛了
LD 7550.pdf (221.3 KB, 下載次數: 8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歹勢!插一下花
昨天從客戶換下取回的,第一眼就是殼上長一個庖

電容全換嗎???
保險絲有檢查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電容全換嗎???
保險絲有檢查嗎??

有換電容,再查LD7550電源管理IC,Vcc有電壓輸入,但Vout無電壓輸出,所以... 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換電容,再查LD7550電源管理IC,Vcc有電壓輸入,但Vout無電壓輸出,所以... NG ...

有檢察光耦合保護??把IC的OUT鎖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歹勢!插一下花
昨天從客戶換下取回的,第一眼就是殼上長一個庖

照片上連膠都沒動到如何確定是LD7550?

网友:
引用 网友C:
照片上連膠都沒動到如何確定是LD7550?

已在11#回復了
既是插花,只能點到為止。
電容爆到殼上長一個庖,這倒到是第一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