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技嘉主機板維修 GA-945GCM-S2L維修分享-完修

楼主(2012-02-20):
大家好
好一段時間沒上來分享經驗囉今天上來分享一片超軟的案例,以前都是大家照顧小弟
小弟也偶而供獻一下太難小弟也不會修,還要大家在指導
今天的主角GA-945GCM-S2L,下圖因已經維修好了
維修只是換電容而以......太軟了~~~
原故障過電不開機沒畫面不跑碼

主角

型號

故障點,更換電容後量mos的電壓正常上真u試機沒問題

沒什麼大作各位前輩多多指較

网友A:
對焦問題.看了眼花.那棵電容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焦問題.看了眼花.那棵電容未明?

不好意思手邊沒相機..

第三張圖我有圈出,規格1000uf 6.3v

网友B:
幸好換電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幸好換電容就好了!!

是啊!不然可能又要費一下時間查囉~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這個不錯,謝謝大大的分享喔,軟的真的好

网友C(2012-04-01):
我都遇不到這種軟的!!有好幾張被我修道便廢板了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遇不到這種軟的!!有好幾張被我修道便廢板了說!!

我以前剛來這裡也是換電容就稿到廢板囉~
焊工太差不會把電容把洞弄壞囉~

网友D:
這樣很好啊!!我都撿不到,換完還是不開@@:Q:Q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樣很好啊!!我都撿不到,換完還是不開@@

我也有兩片換了電容還不開的,故障兩片都一樣,都是power供電問題
連電壓輸出都一樣,所以故障一定是同一顆零件

网友E(2012-05-07):
電容也常更換~另買40W比較好用~不過動作要快~~CC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電容也常更換~另買40W比較好用~不過動作要快~~CC

是啊!我都調35w但有時有些錫不好化,可能有加鉛的,要加熱很久才會化,尤其asus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你完成修!

謝謝囉,這一片還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