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電源捲線器維修請教

楼主(2012-02-20):
大家好
下面這一種電源捲線器自己把線收回的彈璜故障自己彈不回去有辦法修嗎?
這是不是機器轉才能辦到呢?(裡面類似常條的銅片轉很緊才能達到自動拉回線的功能)

网友A:
小心拆下外蓋之後,裡面有彈片可以旋轉轉緊一點就可以回復正常了不過最好拆彈片之前先
看一下內部構造物然有時候會弄很久才裝得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心拆下外蓋之後,裡面有彈片可以旋轉轉緊一點就可以回復正常了不過最好拆彈片之前先
看一下內部構造物然有 ...

我有試轉過但就是只能拉回一些些沒辦法全部~

网友B:
這種的會壞大多是彈片斷了,找看看斷的地方在那,把短的丟掉剩長的,再捲回去。捲時所有線先收回,彈片中間先固定好,再抓住最外圍來反轉個幾圈,再把盒子裝回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的會壞大多是彈片斷了,找看看斷的地方在那,把短的丟掉剩長的,再捲回去。捲時所有線先收回,彈片中間 ...

但有一個問題當我轉緊要蓋外蓋另一手要拿開彈片轉盤時它會又鬆掉動作沒辦法很快
一直在想工廠是這麼做的???

网友:
最中間不是有可以固定彈片的地方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有一個問題當我轉緊要蓋外蓋另一手要拿開彈片轉盤時它會又鬆掉動作沒辦法很快
一直在想工廠是這麼做的? ...

中間應該有個固定鏍絲或 u型的鐵來固定彈片,斷了?

网友:
話說:男子漢能伸能縮...如彈性已疲乏...
就想開一點讓它伸直了吧!
不影響供電性能的!
(若要嘗試捲回去,要小心不要被彈出來的彈簧打到了)

楼主:
今天貼上幾張它內部的照片給大家看一下
外蓋的上蓋

拆開裡面的首先看到的正面

拆開裡面的首先看到的背面

外蓋背面外蓋

彈黃

彈黃和放在座的近圖很明顯中間部份有變型了所以它沒法對中間孔囉

彈黃它有上黑油不會散開,但有時候太用力還是會散開
它是乎是要把彈黃中間橫的鐵片插入外蓋正面中間禿出來的柱子才能有辦法
再捲回去彈性不過現在有變形難稿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有一個問題當我轉緊要蓋外蓋另一手要拿開彈片轉盤時它會又鬆掉動作沒辦法很快
一直在想工廠是這麼做的? ...

先在彈簧放鬆情況下插一半卡筍,接下來把有卡筍的外殼照線材捲入時內輪轉的方向轉個三、五圈(反向轉內輪也行),轉好後全插入鎖上外殼就好。中途怕電線自動捲入的話可以先把電線打個大結防止捲入。

网友C:
看到這種有彈簧的,頭皮就會發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這種有彈簧的,頭皮就會發麻

是啊!還差點被彈黃打到臉和眼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在彈簧放鬆情況下插一半卡筍,接下來把有卡筍的外殼照線材捲入時內輪轉的方向轉個三、五圈(反向轉內輪 ...

你說的是先插一半是外蓋凸出那個頭還是內蓋放彈簧的凹槽呢?